[維修實例] 汽車電瓶漏電檢查步驟

楼主(2015-01-28):
1.取下電瓶負端樁頭(採用正端連線時,需避免電源線掉落與外殼發生短路),使用電流表與之串聯(注意極性,或使用勾表),確認有漏電情形.
2.測量時需先關閉所有車內電器或開關,開啟車門前先斷開電流表接線,避免電流過大燒毀電表.(串聯連接時)
3.此為關鍵點,先找到所有保險絲盒,並逐一取下個別保險絲,留意觀察電流是否變小,此即為造成電瓶漏電的來源.
4.影片中為內部某電器並未關閉,在拔掉鑰後,仍未斷電.
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x- ... mp;x-yt-cl=84838260

网友:
我曾經在高速公路,要開大燈忽然感覺車內燈光不太對,因為電瓶是新換沒多久,
迅速找最近交流道下去,剛下去找路邊停好車,燈光越來越暗,引擎跳幾下,熄火
,再也無法打啟動馬達,請拖吊找附近修車廠,本來修車廠跨接電瓶要啟動,還是
打不動,他問我電器都關了嗎,我說都關了,電瓶一搭上去,跳很大火花,老闆本
來說要慢慢檢查電路,我建議他先將發電機拆線測試看看,果然不跳火,我說發電
機可能短路掛了,他立刻到材料行帶回一個,裝上搭電瓶立刻OK,因為原先短路將
電瓶耗光,他建議先充電一小時再上路(天色已暗),因為有事出遠門,所以充了半小
時就上路,沒再出問題過了好多年。

网友:
發電機掛點往往第一時間很難發現,往往顧路發不動才知道,小弟有切身之痛

後來開車一定會注意,儀表燈光會不會變暗或是明暗變化(不一定很明顯),有的話量發動後電瓶電壓,不在標準範圍內先去檢查發電機

网友:
看了影片就瞭解了,學起來,以後可以用來自助助人。多謝提供。

网友(2016-12-04):
真的建議在車上裝顆電壓表 . 電壓表現在又很便宜

通常發電機掛點之前都會有前兆
尤其是晚上停車紅綠燈時 . 電壓會不定時偏低 . 稍稍開動電壓又補回來
此時車上電器是看不出任何變化的

网友:
逐次拆下保險絲找出問題電系後,往往還是需要查閱電路圖取得走線方式、對應的配線顏色、插座(頭)接腳定義、乃至於零組件正常作動條件、規格等必要資訊,以利於判定並排除問題點,偏偏在台灣要取得原廠修護手冊也一樣往往是不容易的,不像國外易於取得相關資訊。

网友:
感謝分享, 相當實用, 開車外出最怕熄火後卻發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