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長江 UTA PAD2維修

楼主(2015-01-28):
這台是大舅子用的山寨機,過保半年下方正中央桌面鍵沒反應,最近連開機鍵都沒反應,給小弟修修看

背面

看的到的螺絲全拆,就能拆下背板

用力按開機鍵20下,突然能開機,問題應該在按鍵

這台為了省本,排線直接焊在PCB上,先補焊PCB

補焊後

開機依然不穩定,拆了按鍵

用小刀翻開固定弧形鐵片的膠帶,弧形鐵片跟電路板擦亮

接著拆桌面鍵

方法一樣

組合後能開機了,按鍵測試能正常使用

這種按鍵設計在10多年前的手機就很普遍,但是小弟的NOKIA 8210用了10多年,隨身攜帶從不關機,按鍵從不出事,只能說山寨機摳死蕩都摳到過保即掛

网友:
一點也不意外…

  照理說,各個接點(不論是軟排,或是彈片)都要鍍金,才能提供良好的傳導功能與防銹!
自 2008 之後金價一路漲到 USD$1600 ,就有開始很明顯的,接點質量下降,由其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從真金變到假金,接點磨沒幾下就接觸不良。

网友:
細心--細心

网友:
现在的弹片型按钮时间长了大多如此。山寨机的尤其!我一般就用松锈剂稍作润滑,多按几次就万事大吉!

网友:
我還碰過
彈片按到沒彈力的  連帶按鈕塑膠柱按到沒了n_106|

网友:
焊接工夫一流的n_082|

楼主:
小弟貼錯相片了,下面那張乾淨的是原廠,上面那張狗啃的才是小弟作品

因為放大鏡檢查軟硬板介面有條線,懷疑裂錫才補焊,可能是誤判

小弟猜原廠應該是上錫膏後進烤箱才這麼漂亮,小弟上焊油後,烙鐵頭霑一點點錫下去回,看到整條錫面變亮亮的就好,焊完再洗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