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市電的電壓只有30幾伏特????

楼主(2015-01-28):
前幾天陽台上面的吸頂燈突然熄滅了,用的燈泡是一般的螺旋省電燈泡,換了燈泡之後還是沒亮!
於是就動手拆了燈座,才發現內部已經鏽蝕了(下圖),趕緊跑了一趟水電材料行買了一個陶瓷燈座來更換!
換過之後還是不亮,於是就拿三用電表量了一下,發現交流電的電壓只有30幾伏特!!!!!!!!
這下真的就怪了,內部也只有兩條線啊!黑色和白色而已!不死心! 跑到開關的地方,拆了他,
看看後面的電源線也是只有兩條!拿電表量測之後,也是只有30幾伏特的電壓!
真是怪了!
請問一下大家有碰過類似的事情嗎??? 我還可以從哪裡下手去找問題啊????

楼主:
對不起!忘了補圖了!

网友:
總開關箱查查

不然就有線斷了

网友:
測量開關也是30幾伏特---請問這時候燈泡有裝上嗎?

网友:
先去確定一下,你的電表有沒有壞掉~
先拿電表去一般市電的插座量一下吧~
此動作為先排除電表問題的步驟~

网友:
電表是放在直流檔還?是交流檔?

网友:
這顆燈的電源開關有沒有開?當電線斷線或開關沒開,沒裝上負載時電表量到30幾福特是很正常的,配線間的互相感應、些微漏電,都足以讓電表量到電壓。

网友:
步雷卡跳了或燒了,先拉開再推上去試試。

网友:
建議先檢查電盤無熔絲開關有無跳脫

你這種檢查法永遠沒有結果,徵結沒有人在開關上(B、C點確實有二條線)測活電的(好像不少人,不知道是不是說自己)
活電測試電錶切至AC檔(需250V以上)
下圖電表任一測針需放F點固定不動,電錶另一條針線分別測A、B、C、D就會知哪個節點(線路)或開關與燈具異常。

下圖
為什麼?未通電前電壓79.3V

下圖
按下開關後就正常120.0V(工作燈太亮了直接蓋布袋)

建議裝帶燈開關(如上圖面板開關),可知負載(燈具)與供電(可知)有無正常(跳脫或無電)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