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極體規格

楼主(2015-01-28):
請問各位大大,此二極體上的記號代表什麼規格??

网友A:
他是在電路哪個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在電路哪個位置呢

那是建立低壓及控制板的一部份電路,因為沒有電路圖,用土法煉鋼的方法得知大約的接線如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