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廚房水槽的水龍頭_漏水_想換O環_怎樣拆?

楼主(2015-01-29):
各位先進好!

請問 廚房水槽的水龍頭_漏水_想換O環_怎樣拆?

网友:
我來猜一猜,那支把手,延伸到對面,有內六角螺絲?

网友:
上面有塊塑膠嗎?螺絲應該在裡面

网友:
沒錯喔!螺絲應該在貼紙裡面,用美工刀掀開來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To 雷大:

那支把手,延伸到裡面,應該有內六角螺絲, 只是  順轉 逆轉 轉到 鯉魚鉗把用布包好的手把都刮花了 還轉部下來.

To Dave:
上面沒一塊塑膠

网友:
樓主這個龍頭應該有含RO出水的

我家的之前也壞掉他是流量變小

好像要從底下管子拆

個人猜想,你參考看看

网友:
如果外面沒貼紙或紅藍的的塑膠圖的話,試試壓下去的那個把手,看看是否可轉開,裡面可能會有內六角螺絲!

网友:
先把把手拆掉,內有內六角螺絲

网友:
下圖參考看看

如各位對居家生活水龍頭有興趣DIY可參考如下
圖片請點水龍頭構造

忘了說使用久了熱漲冷縮外加結垢氧化等病變,大多不好拆。

以上參考

楼主:
wkm 大您說的沒錯

水龍頭 使用久了  => 熱漲冷縮 => 外加結垢氧化等病變 => 大多不好拆。

楼主:
參考 wkm 大 Google data,

雷大 /roro 已猜到,那支把手,延伸到對面,有內六角螺絲!

用布包好 用鯉魚鉗 逆轉 暴力的方式 可以把它拆下

謝謝大家的腦力激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