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1918WM 無電源,前人種樹,實習篇

楼主(2015-01-29):
手邊有一台 ViewSonic VA1918WM 送電後無電源,參考了版上大大的維修實例以後試著自己做看看!
開殼以後發現3顆電容鼓包,想到有大大說過...液晶螢幕會換電容就可以修好一半!
結果...果然柿子還是有點硬咬不下去變棗子了...
(維修時沒有拍攝故障零件的照片,所以僅拍攝更換後的成品圖了!

換好電容仍然沒反應,參考版上大大實例開始逐點測量電壓。
這時發現 PWM (NCP1337)的電壓似乎很奇怪,各腳位的電壓飄來飄去,我想應該就是他不正常!

更換新品後亮燈了,也看到的畫面,想說這樣的水果還是挺好吃的可以收工了...

只是第一次裝殼送電跟訊號後,糗了...點不亮,哪A安捏...
拆殼檢查,原來是裝殼的時候AD版的排線沒插好,重新插好後...正常了!
再度檢視畫面後發現糟糕...面板跟燈管仍有問題。
整個亮度偏暗,4個角都有暗點,右上角甚至有裂痕...
不過手邊也沒有材料可以再更換,於是乎~實習結束!

這螢幕應該就這樣直接收工了...(我想這應該不算有完修!

网友:
恭喜修復完畢...如果真要修燈管...要有很大的耐心..拆/裝順序要記得  不然 拆完之後 又要再拆一次  論壇很多維修知識 多爬文看看吧....

网友:
如果真要換燈管,就直接換LED了,PIGOO上有很多實例,不動手是永遠不會的,加油!

网友:
維修時機子如果有些時日了, 面板的燈管也應要做一些檢測啊!
不然好了才發現祇修了一半…

楼主:
這台螢幕躺了好幾年都沒去管,想說這是大好機會就拿來修看看,只是沒想到就只能修一半!
更換LED,這個看起來似乎也不容易,版上有找到實做教學,我再來研究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29-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87%88%E7%AE%A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87%88%E7%AE%A1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2015-03-01):
燈管問題已經修復完畢,過程沒拍照,就是努力卸卡榫照步驟拆拆拆...
然後發現這螢幕的暗角是因為被替換了17吋的燈管...
(19吋螢幕換了17吋的燈管,難怪左上跟右上都有明顯暗角...這樣也行?)
至於右上的裂痕是最底部的壓克力版裂開了,估計可能是前人維修不當或是曾經摔過造成的...
另外反光版那些的組件都有入塵跟刮痕跟變黃,清掉灰塵後擦拭後其他就直接無視了...
這樣應該算是正式完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