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同為SONY KDL-40CX520畫面異常,上面1/3正常

楼主(2015-01-29):
各位前輩大家好,
遇到問題爬文嘗試後無解,想請各位前輩提供意見。

最近KDL-40CX520開始作怪,畫面上面1/3正常,但下2/3就出現異常垂直紋路,
底下紋路會隨著交界的影像變化(有點像是往下拉長)。
經過一段時間爬文後,參考前輩的經驗與建議,本來想收到倉庫冰封了,
但這幾天想想還是手養拆下被蓋做各種測試了...

大致上將問題設定在面板或tcon上,
但安全起見還是有將電源板上所有輸出電壓都確認過一次無誤後,
目測沒有明顯的電子零件故障。

之後便拿下面板的邊框開始檢查跟面板坐在一起的tcon了,
tcon編號ESP_OB_S4LV0.4,Google後找不到datasheet,索性就開始先量各測試點,
Gama值正常
VGAMA 1= 14.83 / VGAMA 2= 12.92 / VGAMA 3= 12.13 / VGAMA 4= 11.69 / VGAMA 5= 11.45 / VGAMA 6= 11.24 /
VGAMA 7= 10.97 / VGAMA 8= 10.68 / VGAMA 9= 9.1 / VGAMA 10= 6.56 / VGAMA 11= 5.6 / VGAMA 12= 5.22 /
VGAMA 13= 4.77 / VGAMA 14= 4.21 / VGAMA 15= 3.59 / VGAMA 16= 3.03 / VGAMA 17= 2.18 / VGAMA 18= 0.81

其他數值因為沒有datasheet只好大致上判斷一下:
Vcom D=0 / Vcom 1=6.54 / Vcom 2 =6.54 / Vcom 5=6.55 / Vcom 52=6.55 / Vcom 53=6.55 / Vcom G=6.4
VIN =12.1  / VIN 0=12.1
VONE =28.9
VSS =8.33
AVDD =15.5
HAVDD=7.7
VR =6.3
VOFF =11.1
VCST =6.3
VOFFE =11.1
VCST =6.4
OUTA =6.4
INA =6.4
OUTB =6.2
INB =6.4

重要的幾個好像沒有問題,所以就檢查其他晶體
查到33uf 1E17這個電容時,發現電壓是由2.3慢慢跳到15.3
因此加強檢查附近的零件,其中f08088K 3904這顆晶體是3.3V,應該也是正常的吧?!
所以最後我只換了電容一個,
換了33uf 25V的鉭質電容,
但是...故障情形還是一樣...

請問大大們,依您的經驗,
這確定是面板掛了,不用試了嗎?

第一次在這發文,如果有任何不妥,請告訴小弟,謝謝!

网友:
這一台很多都是面板壞了,目前手頭也有一台面板故障,一台高壓板故障

補充內容 (2015-1-29 07:16 PM):
結果以為是高壓板壞了,結果是燈管壞了

网友:
面板壞了 +1

网友A:
面板壞  不用再查了  40CX520買台都壞這個  倉庫躺一堆  像墳場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壞  不用再查了  40CX520買台都壞這個  倉庫躺一堆  像墳場阿

跟我一樣 頭痛n_1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壞  不用再查了  40CX520買台都壞這個  倉庫躺一堆  像墳場阿

我也回收很多台,不過高壓板用插pin 的還不錯用,用沙輪機加工可以改來改去,其他板好像都用不上

楼主:
謝謝各位的解答,阿資你的建議挺好的,剛好缺個光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解答,阿資你的建議挺好的,剛好缺個光桌~~

期待大大DIY光桌出來看看,或許可以讓我的報廢機找到出路了

网友:
確定是面板掛了,不用試了

网友(2015-03-03):
這型號無解,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