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 HP-650-G14S 5VSB 故障

楼主(2015-01-30):
SEED HP-650-G14S 5VSB 故障 IC爆裂
只能看見是TNY 後面的型號不知道是什麼
是7支腳的,第3支腳空腳,請教各位高手,謝謝

网友:
無圖違反版規,請補圖。

楼主:
IC爆裂,補圖片

网友A:
這台是SEED HP-750-G14 ,圖有沒跟您的一樣?

TNY277-280 都可以用
PWM ~ TNY274~280.pdf (1.56 MB, 下載次數: 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SEED HP-750-G14 ,圖有沒跟您的一樣?

板型看起來不太一樣
線路有沒有類似就某災樣啦

楼主:
變壓器好像不一樣,我的型號是19.61010.11(B),感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