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變壓器電壓不足元兇

楼主(2015-01-30):
Asante AWRT-600N變壓器電壓不足元兇
有人發了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5193-1-1.html

剛剛好我的也好像有相同的狀況
用電表量一下電壓~只有9.3V  這個沒拍照
拆開外殼~一下子就看到兇手了~
這顆電容是16V 680UF  找廢板拆顆16V1000UF來用 ~
換好外殼再用烙鐵溶合一下收工
換好後量一下電壓是12.3V 正常了收工

网友:
原來是老症頭~~~電容發胖了~~

那可不可以改成1A輸出咧?

网友:
恭喜完修
我的分享器也是最近變慢了說

网友A:
看有沒有痞友,可以掛個電流表測一下,AWRT-600N在全載時耗電流有多大?!

這樣就可以了解,大概要用多大電流的變壓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有沒有痞友,可以掛個電流表測一下,AWRT-600N在全載時耗電流有多大?!

這樣就可以了解,大概要用多大 ...

這個我試過,大約在0.2A~0.3A之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試過,大約在0.2A~0.3A之間。

所以配0.5A的夠用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配0.5A的夠用ㄚ~~~~

0.5A夠用,只是電容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A夠用,只是電容不耐用。

換掉就好了咩~~~~

网友:
又是電容

网友:
長時間開機耗著又發熱,電容其難免是會提早損耗,2-3年壽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