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DMI可開啟電視嗎?

楼主(2015-01-30):
孔夫子有教無類,三太子也是有交無類,閒來也是要去做客服、做口碑
今天關懷的對象是奇美TL-37S3000,待機紅燈,開機綠燈

但是,電視機的開啟是由有線電視數位盒的遙控器來讓TV ON

數位盒背面有CABLE INHDMI(TO TV)AV黃線(好像是ADAPTER DC IN,太忙!沒做確認)

目前接觸到的HDMI都是TYPE A 19PIN

接腳定義

三太子不讀書,HDMI PIN-13 CEC真的能讓電視POWER ON嗎? 嘉芬逼供請先進解惑~

CEC通道(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
用來傳送工業規格的AV Link協定訊號,以便支援單一遙控器操作多台AV機器,為單芯線雙向串列匯流排。
一些製造商可能使用了HDMI CEC,但是可能使用了不同的名稱來代表CEC功能:
Samsung - AnyNet+
Sharp - Aquos Link
Sony - BRAVIA Link and BRAVIA Sync
Hitachi - HDMI-CEC
AOC - E-Link
Pioneer - Kuro Link
Toshiba - CE-Link and Regza Link
Onkyo - RIHD (Remote Interactive over HDMI)
LG - SimpLink
Panasonic - HDAVI Control, EZ-Sync, VIERA Link
Philips - EasyLink

网友A:
這個問題我不太清楚 !

但是我家那台SANYO 55吋 LED液晶,HDMI_3連接飛利浦藍光播放器。

每次我只要開啟播放器,電視都會自動跟著開機,並且自動跳到輸入源:HDMI_3。

三太子大大

提拱給你參考看看

PS:南國的ADAPTER DC IN ,接頭是黃色的沒錯。

网友B:
狀況跟2樓大大一樣.
同事家的Sony 46吋電視有接藍光播放器還有一堆週邊.
只要開啟藍光播放器, 電視就會自動跟著開機, 並跑出播放器的開機畫面.

看一下Sony Bravia 的操作說明
http://service.sony.com.tw/i-man ... _brsync_ch_twn.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狀況跟2樓大大一樣.
同事家的Sony 46吋電視有接藍光播放器還有一堆週邊.
只要開啟藍光播放器, 電視就會自動 ...

專業大大你好!
我的情況是無意間發現的,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此功能。
買來後也沒去設定什麼,只是很普通的裝上播放器。
會選HDMI_3是因為它在側面,安裝容易。
一次在開起播放器後,才無意發現電視會自動跟著開啟。
這才知道概約有此功能。

网友:
又學到一項新的資訊
之後遇上的每台電視,都給它試一下是否均有此動作

网友C:
引腳14不是已經寫了 on device 嗎??
照字面來說,就是「保留(空接就是開啟裝置)」

舊型TV的HDMI可能沒有自動開啟電視的功能,新的應該都有了。

网友D:
這支遙控器沒有兩個電源開關嗎?如果有那一個是學習型的,已學習了此電視的遙控器了,而非是此第四台業者 提供的機上盒來控制的了

网友E:
家電遙控器大一統 HDMI CEC標準應運而生  <---省略多餘的遙控器

為減少家電產品遙控器數量,HDMI標準增加CEC功能,以期讓消費者便於控制以HDMI連結的各項裝置。不過由於CEC允許客製化設計,一旦各家廠商產品各自發展CEC架構,將導致產品間無法相容,因此廠商也漸漸釋出其自有CEC設計,未來以單一遙控裝置控制所有家電用品指日可待。

如果當有人想在家裡以新的高解析度電視看電影時,通常得操作咖啡桌上的五支遙控器。現在高畫質多媒體介面(HDMI)鏈結有一個新的功能,稱為消費性電子產品控制(CEC),就是為了讓每一位家庭成員對家庭娛樂系統都能上手。

=======================================================

=======================================================

http://www.2cm.com.tw/coverstory_content.asp?sn=1006020001

网友F:
看完馬上去試我的lg simple link  但是殘念
好像是台中群健的 TBC機上盒不支援吧

网友G:
我是沒有注意這個問題,不過現在的電視不是跟螢幕一樣偵測不到輸入訊號就自動進入待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我不太清楚 !

但是我家那台SANYO 55吋 LED液晶,HDMI_3連接飛利浦藍光播放器。

藍光播放器? 呵呵!三太子沒有那麼先進的機器

您不妨試試:
1. 藍光接任一組HDMI,CEC都會將電視打開
2. 藍光接HDMI至任一電視廢主板,測量HDMI PIN-13 CEC待機、開機電壓?
3. 開啟時,順便測量藍光接HDMI PIN-19 Hot plug detect電壓?(此腳常氧化,無法收視的原因)

希望您得知的結果,能與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狀況跟2樓大大一樣.
同事家的Sony 46吋電視有接藍光播放器還有一堆週邊.
只要開啟藍光播放器, 電視就會自動 ...

三太子不讀英文,因為...........BRAVIA不是一個單字
Best Resolution Audio Visual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腳14不是已經寫了 on device 嗎??
照字面來說,就是「保留(空接就是開啟裝置)」

你跟不讀書的三太子會變成好朋友
PIN-14 Reserved(N.C. on device)
引腳14 保留(裝置上,空腳未接)

网友H:
有些機型的RS232也可以開啟電視

上次修理學校電視就發現.他們採購的電視都有RS232接頭說.

教務主任說他們都是用RS232來開啟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支遙控器沒有兩個電源開關嗎?如果有那一個是學習型的,已學習了此電視的遙控器了,而非是此第四台業者 提 ...

有線電視數位盒的遙控器可以開啟電視........是美眉說的

應該是數位盒被開啟後,PIN-13 CEC 起動了電視機~
我們都被美眉唬去說

補充: 18樓、20樓說法跟一休大師雷同,拍械!拍械! 是三太子外行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電遙控器大一統 HDMI CEC標準應運而生

感謝老獅指導
現在才驚覺.......電視機的TUNER經HDMI給主板,不能開機的肇因是否與此相關
PANASONIC TH-L32X20W 熱開機CATV黑屏無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機型的RS232也可以開啟電視

上次修理學校電視就發現.他們採購的電視都有RS232接頭說.

昆哥卡厲害,走卡緊
都已經衝到RS2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線電視數位盒的遙控器可以開啟電視........是美眉說的

應該是數位盒被開啟後,PIN-13 CEC  ...

有線電視數位盒的遙控器確實可以把電視打開說
上次有線電視來裝數位盒
裝好後就2隻遙控器對一下燈號閃一下
他附的遙控器就可以開電視了說
都沒看到他是怎樣COP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完馬上去試我的lg simple link  但是殘念
好像是台中群健的 TBC機上盒不支援吧

今天用早期SONY DVD 之HDMI輸出給不同兩台電視,也是不能開啟
也許要看電視說明書有無此功能

最希望MCC大的電壓測試結果能分享給大家
我筆記本都準備.....照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線電視數位盒的遙控器可以開啟電視........是美眉說的

應該是數位盒被開啟後,PIN-13 CEC  ...

其實美眉說得沒錯哦 !

她說的是這樣開啟電視的。

先按 " 電視 " ,再按 " 機上盒 " 。

先按 " 機上盒 " ,再按"電視 " 。

分兩次性開啟。

而不是我們討論的 一次性開啟 。

如下圖 :

因為我也是這樣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藍光播放器? 呵呵!三太子沒有那麼先進的機器

您不妨試試:

好的!星期一試試。
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其實美眉說得沒錯哦 !

她說的是這樣開啟電視的。

如果換電視裝機上盒
不知要怎樣更改設定呢
我家的也是一樣的
想換電視了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老獅指導
現在才驚覺.......電視機的TUNER經HDMI給主板,不能開機的肇因是否與此相關
PAN ...

您都不開課...殘念!!

這台Panasonic 視訊盒我只有修過 42, 32沒修到過...
您所謂的"電視機的 TUNER經 HDMI 給主板,不能開機的肇因是否與此相關"

我的想法為 CVBS 訊號經過 Broadcom(en/decode (很容易空焊)) --> HDMI 到 mainboard只是訊號的轉換與傳輸

其實 PDP/LCD/LED TV不能開機的原因有很多種...各廠牌每台狀況都不同,上述有可能為其一...但我沒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沒有注意這個問題,不過現在的電視不是跟螢幕一樣偵測不到輸入訊號就自動進入待機嗎? ...

電視書明書~
◎ 數位節目接收系統(單一tuner,數位/類比共用)
◎ 美規MTS雙語播出系統
◎ 常用頻道設定
◎ 三組影像設定記憶
◎ 三組聲音選擇/設定
◎ 頻道往返
◎ 睡眠定時
◎ 立體雙語
◎ 7T以上系列,無信號藍畫面
◎ 無信號◎ 數位節目接收系統(單一tuner,數位/類比共用)
◎ 無信號20分鐘自動關機

想不出,看電視看到睡著還是一樣有信號,20分鐘自動關機這功能設置的原因何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換電視裝機上盒
不知要怎樣更改設定呢
我家的也是一樣的

你好 ! 請參考如下
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學習設定

世新/國聲有線
http://www.cyccatv.com.tw/digital_service_qna.htm
南國有線
http://www.nkcatv.com.tw/theme-features/explain.html

自己可以進入第四台網站裡的QnA都會有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昆哥卡厲害,走卡緊
都已經衝到RS232

軟體通訊寫好...周邊的 Connector 都可以使用 On/Off ...但是規格只有自己知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都不開課...殘念!!

這台Panasonic 視訊盒我只有修過 42, 32沒修到過...

啃~ 三太子是修到哪~學到哪~ 呵呵! 還開課捏

昨天同行送來一台TC-37VFL黃屏,經確認TUNER還有雜訊障礙

任一訊號源1~3分鐘,出現半綠屏就自動關機,不會!不會!還好還沒拆,通知退修
這款TUNER常有障礙,留給你們大師去賺說~ 淋杯還是修修電風扇,比較符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 請參考如下
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學習設定

感謝分享
原來CATV數位機上盒還具有"自動軟體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 請參考如下
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學習設定

謝謝提供資料
不過好像都跟我家的不太一樣
找好久
流程如下:
1.(BB遙控器)同時按"OK"+"數字2"→電源紅燈恆亮
2.(BB遙控器)按一下電視機的"電源"
3.(TV遙控器)按一下"電源"
4.(BB遙控器)按一下"OK"

网友F:
實在是靠北邊走
剛剛打tbc群健尋問遙控器設定方法
答案是
要有租用其他付費附加服務
才會附有學習能力的遙控器
只租用基本原類比台收視戶只提供最陽春的機上盒和遙控器

月租費恐怕還是全國最貴的  565/月
季繳半年繳年繳都沒有優惠
這還算是服務業嗎?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實在是靠北邊走
剛剛打tbc群健尋問遙控器設定方法
答案是

遙控器圖拍上來看看
稿不好客服~唬巄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原來CATV數位機上盒還具有"自動軟體更新"

本來機上盒很少在開
昨天為了測試
一上電就開始更新說

网友:
又學習到,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遙控器圖拍上來看看
稿不好客服~唬巄你的

遙控器

主機後

主機前

手機太爛 糊掉了  拍謝

要這種的才可以

但是要加買其他服務才有這種遙控器     客服說滴

网友I:
真的好像沒有也
如果有學習功能的
會有2個電源按鍵說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真的好像沒有也
如果有學習功能的
會有2個電源按鍵說

勇哥真是高效率
我圖都還沒完全放完哩...無論如何謝謝啦
只是覺得群健不太重視客戶..畢竟台中市早就3國歸一統...別無選擇了
除非只看數位無線的15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勇哥真是高效率
我圖都還沒完全放完哩...無論如何謝謝啦
只是覺得群健不太重視客戶..畢竟台中市早就3國歸 ...

新北市這邊也都統一了說
不過我們家機上盒附的遙控器(可以學習)
除非你要加買其他節目不然也是免費說

网友I:
最後這張圖附的搖控器
可以學習不知道要不要換機上盒才能用
如果不用看看鄰居有沒有人裝
如果有請他幫忙買一隻
但不知道會不會很貴說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最後這張圖附的搖控器
可以學習不知道要不要換機上盒才能用
如果不用看看鄰居有沒有人裝

要不要換機上盒就沒問了
當初換數位機上盒的時候
全頻道試看半個月(不包含  彩虹n_034|)
15天後直接從機房把我account上的音樂台..後段的福斯系列數位台..日本台..韓國台等等全關了
所以我猜不用換機上盒吧

小經驗跟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月租費恐怕還是全國最貴的  565/月
季繳半年繳年繳都沒有優惠
這還算是服務業嗎?

請比看看種花電信MOD 豪華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勇哥真是高效率
我圖都還沒完全放完哩...無論如何謝謝啦
只是覺得群健不太重視客戶..畢竟台中市早就3國歸 ...

現在數位無線已不止15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換機上盒就沒問了
當初換數位機上盒的時候
全頻道試看半個月(不包含  彩虹)

寒舍的第四台是台灣大的系統, 他的數位有線機上盒遙控器就有學習電視開關機音量調整等功能.

不過呢....在下想看Y博士唬爛米國PRO野球時, 還是得乖乖拿出電視機隨附的遙控器才能收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比看看種花電信MOD 豪華餐~

因為家裡有人只看nhk台(看相撲)
我看過種花的沒有nhk
跟3太子駁個杯...指示一下有沒有其他solution嚕
仙Q先

网友:
有遇過.台灣大寬頻.只用機上盒遙控器.
既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為家裡有人只看nhk台(看相撲)
我看過種花的沒有nhk
跟3太子駁個杯...指示一下有沒有其他solution嚕

呵呵! 你問錯人
三太子沒有在看電視說~
看看有沒先進給你開釋

网友:
引用 楼主:
藍光播放器? 呵呵!三太子沒有那麼先進的機器

您不妨試試:

各位專業大大你們好 !

經小弟實驗結果,報告如下。

1. 可開機輸入源,只有HDMI_3,其餘HDMI_1,HDMI_2皆無法開機。(看來當初接HDMI_3是瞎貓碰到死耗子)

2.在播放器待機時,各個腳位電壓為下圖:
其中17腳為CEC,開機後會一路跳變為5V,然後停在5V,直到關機再度跳回0.35V。

3.三太子大大說的19腳位,在播放器開關機時皆是0.39V。

以上提供給各位專業大大參考 !

播放器型號 : 飛利浦BDP3380。
電視機型號 : 三洋SMT55M_HD3。
傳輸線 : 1.4b HDMI

网友:
原本HDMI的設計理念就是集合  影像 聲音 控制 在一條線上
所有的裝置應該都要有至少兩個HDMI以做串接(一進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