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U33 無待機燈

楼主(2015-01-31):
親戚最近拿一台禾聯的42吋LCD給我看
型號為HD-42U33
狀況是無待機電源
原本以為是POWER故障而以
有檢測過所有電容都是好的..power板也有將全部電容測過並換掉
裸版power測試所有電壓都正常
一裝上去有5Vsb,但是待機燈就是不亮
量過主板所有可疑地方都沒有短路..
且5Vsb有進待機燈那塊小板
主板上有一個5v轉3.3v的ldo也有出來..這是給spi flash吃的
看似電壓都正常...也有將一塊一塊板子都拆掉指勝主板上電.
待機燈一樣沒出來

經趴文後板上也有板友有類似狀況,換程序就好了
我現在也懷疑是不是程序問題?
請問哪邊可以找到程序?或買的到?
或者有板友可以提供?
我手上有燒錄器可以燒,flash再去買即可.
現在擔心的是沒有程序

主板型號:R401013262004 REV:04
R8013262112A-H10492407 REV-03V
我想型號有點不同或版本不同應該沒差..
面板是用友達的面板

拆開背面照片

拆開背面照片

主板

主板

网友:
這種狀況好發於冬天,天氣乾燥靜電擊穿24C,程序需多請益版上前輩,應該沒問題祝順利完修

楼主:
應該是沒有擊穿..
U9跟U10 2顆flash裡面都有資料
順便也把這2顆資料存起來成bin檔了
但就是不知道裡面的code有沒有問題??
還需要請板上各位前輩幫忙....
但好像很冷門@@

网友A:
RE: 禾聯HD-42U33 無待機燈

IC是不是25L016 另ㄧ顆25L320SD試看看不行就改公版或是找拆機

1.43 M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B:
小弟試過很多禾聯機種....2EPROM(24C系列)SMD.用空的IC既可.......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是不是25L016 另ㄧ顆25L320SD試看看不行就改公版或是找拆機

感謝前輩的幫忙..
1顆U9是Winbond 25Q32BV
另一顆是Winbond 25Q16BV
我想廠牌沒差..我再去買你講的這顆即可
請問有另一顆32的程序嗎?
我先試試16的這個看看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試過很多禾聯機種....2EPROM(24C系列)SMD.用空的IC既可.......給您參考!

請問上面有24系列的EPPROM??
我看到只有2顆25系列的而以

网友A:
無 待機 更 25Q32無關25Q32是 面板程序講的不 對請版上大大更正 25Q16 才 是控制我只有25L禾聯機 型 多有轉頻版無轉版 25Q我找有再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 待機 更 25Q32無關25Q32是 面板程序講的不 對請版上大大更正 25Q16 才 是控制我只有25L禾聯機 型 多有轉 ...

了解....
我先試看看..
但我手上這台是120hz的
可以用你上面附的那個檔案嗎?

网友A:
試看看不行再找25Q16

1.48 MB, 下載次數: 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看看不行再找25Q16

試了...還是不行..
我發現主板的25Mhz xtal有clk
12Mhz的xtal卻沒有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原因?

楼主:
請問一下這塊板子
若只接power跟主板跟待機燈那塊小板子而以
若正常的話待機燈會亮嗎?
還是說要全接上待機燈才會亮?

网友:
專業大你好 !

這是台南昆哥的維修實例 ! 情況跟你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希望有幫到你。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3181601

网友:
會亮 接收板橙色線要有3.3V才會亮

楼主:
該測的都測了還是不行...
有去買25L016的flash換成你給的code還是不行
轉板或無轉板都試過了..
後來發現24c壞掉了..沒辦法對他寫
換一個新的(確定是好的)還是一樣無待機燈..

發現U10的SPI訊號看起來都正常...CLK..CS..等等..CS為High..
但是U9的CS確是像clock一樣...(有將U9拔起來抹掉重燒)
真的很怪..正常來說CS應該為H或L才對..
怎會是像CLKCK一樣??
確定待機相關電壓都有起來..
包含5Vsb..3.3v...1.25v
3.3v跟1.25v是這個Vsb轉出來的
請問各位前輩還有無其他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測的都測了還是不行...
有去買25L016的flash換成你給的code還是不行
轉板或無轉板都試過了..

專牛角..看類似文章...搞死自己..
有文章 參考用..不是一定問題都可搞定
給你一個參考..SONY 40W5500 ..閃燈13..
痞友內都說燈管壞.... 真的式燈管嗎
還有痞友熱心幫我找沒屋頂燈箱... 好貴
沒買....最後修好 邏輯一顆IC故障
沒圖指引各腳電壓..沒譜..
指會走冤望路..苦憐 主板多的事 一片也不貴
120MHZ 面板我為何會出售...不是修不好...
r成本問題...沒利潤.把面板賣了..為何賣三天
先給痞友..開價=白牌為收商面板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