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線的針腳對接( 綠線+黑線), 有時候會轉 , 再重新...

楼主(2015-01-31):
主旨:請問電線的針腳對接( 綠線+黑線), 有時候會轉 , 再重新對接一次就又不會轉~     會是什麼問題

PS: 雜牌power (  電力 Monster 450W, 立光科技)

敘述:

就很久沒用的Power,一開始還正常的可以開機,重灌完還ok ~   那時還用軟體 測作業系統自動重開機 40遍都正常,後來就關機了
結果第二天以後, Power 就再也起不來了 , 經交差比對, 確認是該 Power 的問題

後來我就把圖中的 黑+綠 線 用攝子跳電,  測了我圖中的 紅跟黃 二組的方式,
結果是一樣的, 就電有時會通, 通的時候攝子不要放,可以一直轉動
再重測就不一定能通了, 測十次大概可以成功一次吧

一開始懷疑可能是接觸不良, 我就用攝子去刮刮看 綠+黑線 , 看是不是這個問題~ 結果沒用

請問各位大大~  這個還有能怎麼去檢測問題點

网友:
拆了POWER看一下裡面吧!!
量一下有沒有待機的5VS有沒有正常
你已經直接短路了~這跟接頭沒關希

网友:
把外蓋拆除看電容是否有大肚, 黑+綠 線 短路後不要放 紅色線應有5v.12v 3.3輸出

网友:
測試ATX POWER   +5V +12V  要上負載 (如接一兩顆硬碟)

有些POWER有設計 保護措施   負載過低(沒電流) 會自動POWER OFF

很久沒使用 電容可能有故障 要量輸出電壓 看哪個部份有異常

楼主:
目前 Power 綠+黑 接線~  只看到風扇轉一下就停了~    沒辦法像之前一樣有時還可以正常供電

在這個狀態下~ 測Power 的 紫+黑線  ( 5vsb )  是有電的~   用三用電表也量到 5V  的值

有一次剛好power 正常時,有測到  紅+黃 線( 接硬碟用的電源線),用三用電表量到約 12V 的值 ,
接下來要測別的時候, 電源又死掉沒反應了

接下來不知道要測那, 所有的電容都沒有很明顯的爆漿外表,  只有一顆上面有一點點白白的粉末,
我想先測測這頂電容(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 看是不是有問題

各位大大如果有好意見, 小弟也會儘量試試看的

网友:
電容都換掉吧,沒爆漿不表示沒壞,如圖右邊的電容看起來好好的,拆下來才看到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