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U-LAD01K視訊盒問題

楼主(2015-01-31):
各位前輩們好!小弟有一台國際牌32吋因為沒有連接線(VGA線二頭都是母座)就用電腦用的VGA線.但電腦用的VGA線二頭都是15針公座.所以就用兩個轉母座的轉接頭.但連接主機跟視訊盒後卻無影像.有先將另一台國際機種原廠的連接線接上畫面是ok的.(所以主機板跟視訊盒是好的)........就是欠那條連接線.不知各位前輩有無連接線可販售給小弟.或是有無另一種方法可解決此問題?感謝各為前輩提點!謝謝.............

网友:
你好,怎下玩標題沒圖片舊按發表

這又違反版規了,快編輯補圖吧

楼主:
抱歉...按太快.圖以補上~~~~謝謝大大提點!

网友A:
自己做一條唄...
用三用電表把原廠的線路接法量出來(1-1,2-2...).
去電子材料行買那種VGA D-sub 15pin 3排母對母的線(挑可以拆開接頭的,通常都是最便宜的)...
拿起烙鐵,跳線,再用電表確認一次,裝回去,就好啦.
另一種是D-SUB接頭不能拆的,那就只能剪線重接啦,優點是通常這種線都有抗干擾磁環,當然也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條唄...
用三用電表把原廠的線路接法量出來(1-1,2-2...).
去電子材料行買那種VGA D-sub 15pin 3排 ...

謝謝前輩提點.....但壞就壞在那台國際機種電視.客戶已取回.也無從當範本DIY連接..............悲劇!!!

网友:
機器拆開 視訊盒拆開 測量看哪一條沒接上 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