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瓦斯安全開關(調節器)耐用?

楼主(2015-01-31):
家裡舊式的用了快二十年,前陣子裡面都銹蝕,不曉得這兩款含表頭哪款較耐用?下圖是新式樣的產品!

网友:
你好 我家是用圖上面那個舊型 大概用了10年左右就壞了

本體本身不太會壞,會壞的地方就是前面那個按鈕

网友:
瓦斯的流量閥通常都很耐用吧,不過我通常都5年左右會更換一次...
如果要我選的話,保守點會選上面傳統型加壓力錶式的,畢竟傳統設計已經很成熟(重點是便宜)...
下面有Tgas認證的應該也沒問題,不過應該比上面那顆貴多了吧...

网友:
我三個位置都換成上方那顆,大概有五年了吧,目前都還正常使用中。

网友A:
上面那個小弟壞過2顆,大約4-5年掛點,原因都是氣化器圓盤裡的橡皮膜破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個小弟壞過2顆,大約4-5年掛點,原因都是氣化器圓盤裡的橡皮膜破洞

請問 橡皮膜破洞而壞掉 會有甚麼狀況。
我家的用了超過10年了,都沒在注意的...

熱水器換一個 R280 的,瓦斯省很多。

网友:
那是銅製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橡皮膜破洞而壞掉 會有甚麼狀況。
我家的用了超過10年了,都沒在注意的...

看您放室內還是室外,症狀就是開瓦斯會聞到瓦斯味,而且瓦斯用很快

网友:
是鐵製的,所以才會生鏽。

銅生鏽叫做銅綠是緊緻皮膜,本身可以防止鏽蝕進行。

网友C:
這個東西最好換瓦斯筒時巡一下!官方推薦最好每五年換新一下!

我的是放在四樓的陽台外!給熱水器用的!先前也沒去注意,一個用了十多年....

曾經發生過很可怕的事!瓦斯桶剛換新沒幾天就沒瓦斯了!

結果是這個瓦斯調節器故障,整桶瓦斯漏光!!

還好當時瓦斯桶是放在戶外,不然......

所以說!這種有關生命安全的錢,最好別省!

還有!熱水器的安裝安全也要注意一下!

這種安全性的事,是沒法承受來一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東西最好換瓦斯筒時巡一下!官方推薦最好每五年換新一下!

我的是放在四樓的陽台外!給熱水器用的!先 ...

小弟第一次換就是1桶瓦斯原本用4個月,突然2個月不到就沒了,整個管線抹肥皂水抓到問題點

以後每次開瓦斯時都會整條管線聞一下,有瓦斯味的地方抹肥皂水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