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SH3741左半邊畫面不良

楼主(2015-01-31):
BENQ SH3741

左半邊畫面不良

t-con 使用T370HW02 V0

這有可能是t-con故障或是面板故障,
但我都會先量量這兩個零件(有之前的經驗,有些板會有四個)

正常

抓到了,就是你~

就這樣處理

修理完成~

网友:
赞哦,好实例,多谢分享!

网友A:
我會以為面板那邊的問題說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會以為面板那邊的問題說
謝謝分享

有的是面板那邊的問題沒錯.

网友B:
可以直接用線心連接.那這顆原本作用是n_064|

网友:
直接對症下藥,讚

网友:
好棒的維修實例,又學到一招了,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他不是電容?

网友:
B字頭編號,看起來是Fusex類 ...
恭喜完修

网友:
排感..排感..

网友:
原來如此~~

网友:
看到此維修分享.又把過去躺在地上的電視拿出來量.疑.沒斷.但是電阻變大..趕緊飛1條.試機..完修.真不知之前都在量什麼東東..感謝大大的重點分析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請敎那是保險絲嗎?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維修經驗分享~感謝了

网友C:
請教一下,既然是排感,直接短路不會有後遺症嗎?

网友:
赞哦,好实例,多谢分享

网友:
又學到一招,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是很給力!

网友:
我有一台應該是sd3742的
嗯  學起來備用

感謝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既然是排感,直接短路不會有後遺症嗎?

專業大你好 !

從版主上的圖四顯示,排感似乎與電容並在一起,形成LC互感濾波功能。

根據原件功能定義 : 電感(L)有:通直阻交,電容(C)有:通交阻直,在交互作用功能下,達到完美的濾波效果 !

簡單的說明:

將電燈泡前面串一顆電感,通電後燈泡會慢慢慢慢的亮起,最後達到全亮,但是當斷電時,燈泡會慢慢慢慢的熄滅,

最後達到全滅。這個作用就是電感的 " 來者拒之,去者留之" 的阻抗作用,目的是達到 " 平衡突來的電流 "。

由上序,應該就可以理解到電感簡單的說只是做到平衡阻抗作用。

而板大將電感直接導通,雖說沒了平衡阻抗功能,但還是有電容起到作用,所以後遺症,並無明顯感覺。

以上說明是小弟自己所理解的部分 ! 有錯請專業前輩指教。

网友:
很讚,修的精采,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線心連接.那這顆原本作用是

專業大你好 !

應該是:互感濾波功能。

請參考26樓說明謝謝。也請多指教。

网友:
精準完修.排感的詳細解說.學習了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專業大你好 !

從版主上的圖四顯示,排感似乎與電容並在一起,形成LC互感濾波功能。

感謝前輩精闢的說明,讓小弟又上了一課。

网友:
剛好手邊有一台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谢谢大大的精彩案列的分享

网友:
利害。如果是我判面板。謝謝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操作說明,正是要用最簡單的方式修理。反正現在新的電視都很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