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X96T512H爆電容求助

楼主(2015-01-31):
使用到一半突然沒畫面
我本身不喜歡裝主機側蓋
低下頭去查看
電容就在我眼前炸開出火光
趕緊把電源關掉

爆掉電容為C1547
旁邊剛好有相似的電容C1548
我把C1548電容猜拆用
爛爛的大陸錶量電容值
但值飄來飄去不敢確定為多少?
請問大大們有這電容的參考值嗎?

网友A:
這是GV-N98的圖,上面C1547 & C1548秀的是10u/16V,應該差不多吧?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GV-N98的圖,上面C1547 & C1548秀的是10u/16V,應該差不多吧?
希望有幫到你.

感謝benson1206大大
10uf這個值跟我用爛爛的錶量的差不多
只是錶會在4uf~10uf間飄來飄去
加上不確定耐壓要用多少?
謝謝大大解惑
剛剛又看了一下走線更確定了
與大大提供的圖一樣
旁邊三並聯電容C1346.C1347.C1348
都在同一個走線上
應該沒有錯了
等等焊上去看看.上機測試
再回來報告結果
謝謝!!

网友:
用25v 10uf 拆顯卡廢板12v供電端大小相同的電容既可.

网友B:
那電容會爆會不會是其它元件故障導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電容會爆會不會是其它元件故障導至呢?

是電容的問題。MLCC內部短路導致,以前的鉭質電容也常常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