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LCD 數字時鐘拆解與校準

楼主(2015-02-01):
這個鬧鐘在網拍很常見,大約200多元買得到,拆解後發覺結構還算牢靠,缺點是時間誤差頗大,剛入手時每天誤差30~40秒,經過校整已控制在一星期差1秒內,也算是實用的鬧鐘,所以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 正面顯示,時間、日期、鬧鐘時間同時顯示出來,不必切換。

▲ 可開啟背光,有自動關閉功能。

▲ 鬆掉背面螺絲,面板框即可取下。

▲ 取出電路總成。

▲ 電路總成背面。

▲ 拿開正面 LCD 面板,裡面是背光燈箱,兩顆藍光 LED 朝內投射,以燈箱反射產生均勻背光。

▲ 反順序組裝回去。

時間校準:
原電路在石英晶體兩端沒有補償電容,是以雙面 PCB 加大面積來產生電容量,想也知道很難掌握容值,所以外加電容來調整,以嘗試法來增減電容量,當調整到很準確時,即使扳動陶瓷電容也會影響時間準確度,所以儘量不動已焊上去的電容,所以出現這種多顆互疊不整齊的畫面,每次調整觀察期至少1星期,調整到現況1星期誤差1秒需時1個月以上。

▲ 以增減電容方式來調整時間誤差。

時間過得真快,這時鐘經調整已使用3年多了,所使用的兩顆4號電池還沒更換過。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做ㄚ~

网友A:
老灰狼的老花眼越來越嚴重.....
最近才想說買一台類似的LCD 數字時鐘來用....
下賣這個賣場的時鐘.....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類型....
不知道時間誤差....有沒有改進???...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028273112

网友B:
修正的工作,應該是出廠時就要修正好再送到消費者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的工作,應該是出廠時就要修正好再送到消費者手上。

一個200元買到的東西不敢期望這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的老花眼越來越嚴重.....
最近才想說買一台類似的LCD 數字時鐘來用....
下賣這個賣場的時鐘.....看起 ...

應該是公模的東西,您貼的這個多了溫度顯示,價錢更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公模的東西,您貼的這個多了溫度顯示,價錢更便宜。

ysc版主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您銲接上去的陶瓷電容的規格....
小弟我也想買去買一個回來試看看.....
之前買的數字時鐘套件是用2051編寫程式的....
一個星期快了好幾分鐘.....小弟我不會修改程式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版主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您銲接上去的陶瓷電容的規格....

就準備一些 1,2,3,5,7,10P 陶瓷電容,並聯在 32.768Khz 石英晶體兩腳對地,增加容量會減慢,減少容量會增快,以此原則慢慢調整,這跟軟體比較無關。

网友C:
可以用两段漆包线绞在一起作电容,根据实际需要增减绞在一起部分的长度以改变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两段漆包线绞在一起作电容,根据实际需要增减绞在一起部分的长度以改变容量。 ...

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ysc版主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您銲接上去的陶瓷電容的規格....

這個有可能是程式問題,也有可能是電容問題.
你可以買一個30p的可變電容下去調,再買幾個20P以下的電容,調好之後再以固定電容下去試.

固定電容是陶質的易受溫度影響,焊接後要等它冷卻後再試.

网友E:
可以試試更換一個精確定高的石英晶體,應該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有可能是程式問題,也有可能是電容問題.
你可以買一個30p的可變電容下去調,再買幾個20P以下的電容,調 ...

這個方法粗調可以,當精確度到達一定程度之後(如一天一秒內)不可行,即使是同一顆陶瓷電容焊起來再裝回去準確度就不一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粗調可以,當精確度到達一定程度之後(如一天一秒內)不可行,即使是同一顆陶瓷電容焊起來再裝回去 ...

怎麼會不可行,只是比你多了前面一段而已啊,後面是與你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試試更換一個精確定高的石英晶體,應該可以改善。

問題是高精確度石英不容易取得,一般標準都是20ppm,5ppm的還買得到,1星期差1秒是1.65ppm。

用電容校時很麻煩也費時,後來自己設計的電路都改用DS3231,內含溫度補償時鐘源,一星期大約差1秒,一年差一分鐘以內,還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會不可行,只是比你多了前面一段而已啊,後面是與你相同的.

一天86400秒,一天差一秒已經幾乎是10萬分之一,容值差個零點幾PF就差很多了,已經校準好的電容即使扳個角度準確度也會跑掉,何況拆焊影響更大。
一般人手邊也沒那麼精準的電容表,即使有假設測到5.631PF,也找不到這種數值可用。

曾經遇過用DS1302做的RTC,剛好遇到機王,裝好沒調整就準確到10天才差1秒,之後拆下電容又裝回去,即使是原本的電容也無法達到7天差1秒以內。

假如說校準到最後5P並聯3P是滿意的準確度,我就不會去動他,若拆下來換個8P上去,準確度肯定又不一樣了,又得重新作校準程序。
以上說的是校準到七天誤差1秒以內,若是一天誤差10秒也可以接受,用可變電容或許是個方法,一天差10秒也是萬分之一的準確度,在電路標準上也算是高標了,但日常生活來說誤差是大了一點,一星期就差了一分多鐘。

搞這個太麻煩了,後來自己設計都使用 DS3231,這個案例是買來的時鐘無法改變RTC,才勉強用這方法調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天86400秒,一天差一秒已經幾乎是10萬分之一,容值差個零點幾PF就差很多了,已經校準好的電容即使扳個 ...

沒有辦法,我們都只是應用零件而已,你去生產不易受溫度影響的低容值電容,你就發了,從應用零件變成製造零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辦法,我們都只是應用零件而已,你去生產不易受溫度影響的低容值電容,你就發了,從應用零件變成製造零件 ...

呵呵~~即使做到了,可能成本比一個時鐘還貴......乾脆使用溫度補償時鐘源比較快,但低價時鐘還是只能用一般石英振盪,一切都是成本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即使做到了,可能成本比一個時鐘還貴......乾脆使用溫度補償時鐘源比較快,但低價時鐘還是只能用一 ...

長久之計也要cost down,才能生存.
話說人造衛星的前置鏡片,本來台灣沒在做,外國的技術又不傳授,連賣成品都不願意,只願賣低階的,現在台灣有公司做出來了,而整套人造衛星的解析度比外國高,重開機時間比外國快速許多,價格又比外國低,現在連外國的都已不是他們的對手了.

网友F:
以前都是用可變電容加上高精度計頻儀來調整,
要求高一點再加上軟體溫度補償修正,
後來有了 GPS & 中原標準時間電波訊號,
零誤差免調整數字鐘已經不是夢想.

网友G:
多謝樓主指導發文,小弟的老341車上時鐘也有這個問題,1星期快約2MIN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都是用可變電容加上高精度計頻儀來調整,
要求高一點再加上軟體溫度補償修正,
後來有了 GPS & 中原標準 ...

如果RTC晶片有輸出BUFFER後的時基訊號是可以用高精度計頻器來校準,若是只能測量XTAL兩端訊號那也是有困難,探棒碰觸上去震盪頻率就跑掉了,可變電容調準了碳棒一拿開頻率當然又偏移了。

能夠GPS、電波校時是最好的,但礙於成本、環境因素(如GPS天線),XTAL震盪當時基是最常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謝樓主指導發文,小弟的老341車上時鐘也有這個問題,1星期快約2MIN

這也誤差太多了,是新車就這樣還是逐漸惡化的?

某些新款車有配備原廠導航(非另外加裝),儀錶板上的時鐘會跟GPS同步,永遠準確不必調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也誤差太多了,是新車就這樣還是逐漸惡化的?

某些新款車有配備原廠導航(非另外加裝),儀錶板上的時鐘 ...

小弟接手時已經是10年老車,現在又過8年了,剛接手時就是這樣

這台只有引擎有電腦,所以小弟捨不得換,免的變車奴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接手時已經是10年老車,現在又過8年了,剛接手時就是這樣

這台只有引擎有電腦,所以小弟捨不得換, ...

如果車況良好是值得修,先拆出來看看是否能校準,真的不行就拿去汽車材料行買個新的總成回來換,341在當時也算是暢銷車款,料件應該還買得到才對,我開過321旅行車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車況良好是值得修,先拆出來看看是否能校準,真的不行就拿去汽車材料行買個新的總成回來換,341在當 ...

是買的到,不過轉速表總成1顆2500,有點花不下手

換是不難,儀表外框上方有2顆螺絲,拆下後小心板開外框4周卡筍,就能拆下外框,之後拆下儀表總成固定螺絲,可以取出儀表總成,再看要拆哪顆表,從總成電路板背面拆掉固定螺絲

現在都用音響面板的時間顯示代替

网友G:
321旅行車款,應該是最後一代的前輪驅動化油器引擎,如果是自排的,耗油有點小高

這個似乎是SENTRA系列的通病,到了最近改用CVT才改善

小弟的341是手排的,有夠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買的到,不過轉速表總成1顆2500,有點花不下手

換是不難,儀表外框上方有2顆螺絲,拆下後小心板開外框 ...

喔!所以時鐘是整合在轉速表總成內?那就麻煩了,本以為是獨立的VFD顯示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G:
321旅行車款,應該是最後一代的前輪驅動化油器引擎,如果是自排的,耗油有點小高

這個似乎是SENTRA系列的 ...

是化油器沒錯,當時是買手排的,那時自排不是主力,之後換車也是買手排但已是噴射引擎,又開了10年到2000年時才換自排車款,因為沒得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喔!所以時鐘是整合在轉速表總成內?那就麻煩了,本以為是獨立的VFD顯示那種。

沒屋頂找的相片,除非殺肉的,否則還真是貴

這個賣家沒說明這塊是手排的(檔位燈跟控制IC全沒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屋頂找的相片,除非殺肉的,否則還真是貴

這個賣家沒說明這塊是手排的(檔位燈跟控制IC全沒裝) ...

時鐘電路應該還在電路板下一層,要拿開電路板又會動到面板指針,這不太好搞。

假如這問題是通病,買殺肉品也可能遇到相同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RTC晶片有輸出BUFFER後的時基訊號是可以用高精度計頻器來校準,若是只能測量XTAL兩端訊號那也是有困 ...

曾經在 CITIZEN 看過一個治具, 一張飯桌一樣大, 把鐘表放上去調整的
原理不懂動, 但是看得到晶振的頻率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時鐘電路應該還在電路板下一層,要拿開電路板又會動到面板指針,這不太好搞。

假如這問題是通病,買殺肉 ...

這2個表原廠設計就是能單獨換,所以換是還容易,只是新品價格真的是OOXX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2個表原廠設計就是能單獨換,所以換是還容易,只是新品價格真的是OOXX ...

這個作時鐘嗎..

网友G:
小弟自己拆過時速表,轉速表拆法一樣,時鐘就做在轉速表下方內部,所以換時鐘必須跟轉速表一起

電路板下方2顆固定螺絲拆掉,電路板跟表頭總成就能跟白色外框分家,算是滿容易DIY的

原廠1顆表材料2800,2500是網拍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弟自己拆過時速表,轉速表拆法一樣,時鐘就做在轉速表下方內部,所以換時鐘必須跟轉速表一起

電路板下方2 ...

這麼神奇? 時間在哪裡顯示呢

网友I:
這種 32768 水晶振盪器的頻率有三種誤差:
1. 出廠初期誤差,約 ±30 ppm,可以靠篩選或小電容器來修正,消費者買到的成品準不準只能看廠商製程、良心與運氣。
2. 老化,每年約 ±3 ppm,如果您要每年都做一次校正就沒什麼問題。
3. 溫度,每 ℃ 約 ±0.035 ppm,所以在台灣室內變化約 10 ℃ 約只有 0.35 ppm 的變化這還能接受。

所以想要每週誤差要低於一秒就要控制在 1.66 ppm 內,如果是 3 ppm 就每天有 0.26 秒的時差。
目前能買到的 RTC 晶片最高精度也只有誤差 1 ppm 這個範圍,這已經算是很準了。

要用可變電容與高精度計頻儀來試電容器數值是可以的,但請用較高級的多轉真空可變電容。
http://www.spraguegoodman.com/#!variable-capacitors/chtp
而且測試完後請換成無溫度係數的陶瓷電容或穩定度稍高的銀膜電容。
因為即使是很高級的可變電容其溫度係數可能會高達 100ppm 以上,
用可變電容試出來的特別數值也只能靠電容表在一堆同規格的電容器中挑出接近的數值。
這時候用整卷的 SMD 電容來挑是最好,既便宜且雜散因素最小。

人家手錶或時鐘大廠都是要求石英晶體廠商出最精確的水晶振盪器給他們,例如都要在 10 ppm 內的 A 級貨。
如果整批內有幾顆高於要求就整批退貨且可能以後不再採用,篩選出來的次級貨就流落到其他地方如現貨市場。
所以會買到時間誤差很大的新品也就不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家手錶或時鐘大廠都是要求石英晶體廠商出最精確的水晶振盪器給他們,例如都要在 10 ppm 內的 A 級貨。
如果整批內有幾顆高於要求就整批退貨且可能以後不再採用,篩選出來的次級貨就流落到其他地方如現貨市場。
所以會買到時間誤差很大的新品也就不會奇怪。

這是關鍵因素,大廠採購都有合約牽制,即使是一個100多元的指針式石英鐘芯準確度也有相當水準,一般人少量購買只能靠運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這麼神奇? 時間在哪裡顯示呢

紅箭頭所指的就是

這種古董不要指望會有啥超英趕美的特異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紅箭頭所指的就是

這種古董不要指望會有啥超英趕美的特異功能

那趕快拆拆看, 讓群眾圍觀景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趕快拆拆看, 讓群眾圍觀景仰一下.

那就對不起了,下次拆機要等到儀表掛了或是車子凱太報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两段漆包线绞在一起作电容,根据实际需要增减绞在一起部分的长度以改变容量。 ...

這個有玩過RF的就常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曾經在 CITIZEN 看過一個治具, 一張飯桌一樣大, 把鐘表放上去調整的
原理不懂動, 但是看得到晶振的頻率的 ...

你說的那個治具,其中原理....
看起來很神奇,沒有接觸(量測物)時鐘,只有放在上面...
也說穿了,原理很簡單,就是"感應"或說"無線電感應"...

跟"無線電"火腿族原理一樣,都是靠"無線電"傳播...
只是一個是"有心"故意發射(大功率)電磁波,讓你接收,解調...
另一個是"無心",但一樣會有(很微弱)"電磁波"跑出來....

在七八年前時,工作上遇到一個與"時間"有關的問題...
公司產品是伺服器(Server),廠商要求Server電腦在沒插電的狀態(運送,倉庫,...)保存時,
電腦中的RTC(Real Time Clock)時鐘,每天最大誤差必需在1秒以內...
誤差 = 1秒 /1天 = 1秒 / 24(小時) * 60(分鐘) * 60(秒) = 1/86400 = 11.6 ppm 以內
理論上,只要 X'tal誤差小於 11.6ppm,那基本上就是使用10ppm(可達規格),又是最精濟.

但會影響誤差因素,有很多...如 Duke83大大 所述 老化,溫度,...
當然也有元件各別因素及其他元件或電路設計問題...
我們雖然不是 硬體設計部門,但原有的 (硬體)設計與測試 的作業是...
硬體RD根據 電路設計原理與參考電路來設計線路...
(當然 RD單位 也會自行測試,用來驗證是否有設計上的問題...)
測試部門根據 客戶要求來測試...
這是一個 很標準的作業流程,一般基本的驗證都是如此,
本來不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 設計沒什麼問題,測試結果也沒什麼問題....
那這個測試會在設計初期或在其他測試項目同時進行時,
在時限內完成(測試報告)...

問題就在 當測試結果出了問題時,問題就大了....
就如 ysc大大 所說"...每次調整觀察期至少1星期..."
(是的 當時 測試單位,所用的方法,就是打117報時台來測試準確與否)
至少1星期這問題就頭大了....
想一想... 硬體RD下了一個"對策",然後自已簡單驗證,再由測試單位多台驗證...
硬體RD每下一個"對策",就要花掉7~10天的時間才能,得到結果.

每驗證一次就要花7~10天的時間,是大家(客戶與公司)都無法接受的...
必需有更好的驗證方法...

我們當是接到的任務,就是這個...必需在短時間內,就能知道RTC計時是否準確?
當時主要問題是:
註: RD單位,有各式各樣高檔高價位儀器,只要能"想"出辦法,就可以....
1. 計時是否準確,其實原理很簡單,只要(振盪)源頭是準的,問題就不大...
  要測試(振盪)源頭,本身就是一大挑戰...
  A: 不能直接用探棒直接量測 Crystal,會因為你的"接觸"量測而頻偏...
  B: 必需要有Clockout接腳,一來要更改硬體,二來IC並不一定有這支腳位...
  註:機器本身是未供電,只有鈕扣電池供RTC電源....

2.即時紀錄過程
只要能量測Crystal,紀錄本身對我們程式開發而言,不是太大問題...

最後,這個任務由另一位同事跟我,我們兩個人一起解決.
解決方法:
  1. (非接觸)感應式量測
   直接購買 鐘錶 維修調整用(32.768k振盪)的感應儀器(買得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014059251
   只有顯示誤差,無法與電腦連線紀錄.
  2. 電腦連線並紀錄
  我們向廠商買了外接式的感應棒(把感應線圈,做成一細長圓棒,約0.5公分直徑,長約十公分)
  並取用原來用來放大部分電路,並與電腦連線...
  感應棒(買來的)-->類比放大電路及除頻電路(買來的電路中,拆下來) --> 誤差比對與電腦連線(自行開發)
註:為了誤差比對電路,當時設量測數值誤差要小於1ppm,而量測儀器本身誤差值最好在0.1ppm以下,
當時同事買去了一顆約300美元 OCXO(Oven Controlled XTAL Oscilator) 0.05ppm
再經用CPLD/FPGA 除頻電路,並計算誤差,最後由USB IO與電腦連線.
目前我們兩個,都沒有在原公司上班,也沒去找舊資料,僅就當年記憶跟上網查一下,寫下這個過往經驗.

------------------------------------------------------------------------------------------------
寫完之後,想到pigoo DIY高手如雲...
其原理不是太難...
32.768k Crystal   <===> 感應線圈 ==>濾波+放大 ==> 除頻(非必需) ==> 高精度計頻器
有DIY興趣者,也許可以練練功,試試看...感應線圈 ==>濾波+放大
或者有類比功力深厚的 大大 可以提供意見或有興趣者自行討論討論...

註: 除頻成1Hz在計頻器上,可以直接得誤差值與比率
例: 同樣誤差 1ppm及 5ppm
未除頻 32768Hz 誤差 +1ppm = 32768 * (1+1ppm) = 32768.032768
未除頻 32768Hz 誤差 +5ppm = 32768 * (1+5ppm) = 32768.16384
除頻 1Hz 誤差 +1ppm = 1 * (1+1ppm) = 1.00000100
除頻 1Hz 誤差 +5ppm = 1 * (1+5ppm) = 1.000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問題就在 當測試結果出了問題時,問題就大了....
就如 ysc大大 所說"...每次調整觀察期至少1星期..."
(是的 當時 測試單位,所用的方法,就是打117報時台來測試準確與否)
至少1星期這問題就頭大了....
想一想... 硬體RD下了一個"對策",然後自已簡單驗證,再由測試單位多台驗證...
硬體RD每下一個"對策",就要花掉7~10天的時間才能,得到結果.

做過就知道沒專業儀器的困難度.......

网友:
我以前拆過朋友維修石英鐘錶的專用測試儀有兩種,一種是指針三用表 360 那種體積,另一種是桌上型數字表的大小。
兩台都沒有用七段顯示來顯示 32768 的正確頻率,指針錶那款用類比指針顯示手錶頻率高或低,桌上型的用  LED 條狀燈來顯示高或低,頻率指示只是其中眾多功能中的一項。
修錶的朋友說他們不會去調石英表的頻率,手錶機心電路板上也沒能調,都只是檢查是否過高或過低到某一程度就更換電路板。

匆匆的拆開看了一下(人家的吃飯傢伙),只看電路架構與使用零件。
感應器使用壓電蜂鳴器那種壓電板,大部份都是類比電路也沒有單晶片,零件不多但電路非常巧妙。
頻率檢測是內部有一石英振盪器產生 32768 參考頻率再以頻率相位比較器來比較被測物的頻率高低。
這種的設計大量降低使用的 IC 零件,又能符合使用者的維修需求,這也是台灣人聰明智慧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說的那個治具,其中原理....
看起來很神奇,沒有接觸(量測物)時鐘,只有放在上面...
也說穿了,原理很簡單, ...

你的意思是說類似 AM 收音機 RF 接收的 LC TANK, 可以靠近 32768 XTAL 收到訊號嗎...
如果是這樣, 這個低頻不會難搞呀

网友:
還真省電!!!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的意思是說類似 AM 收音機 RF 接收的 LC TANK, 可以靠近 32768 XTAL 收到訊號嗎...
如果是這樣, 這個低 ...

>>如果是這樣, 這個低頻(32.768 KHz)不會難搞呀

當然,對於"專家"而言,不難...
(必竟早有產品上市,當然不是"難"題...)
只是"專家"不一定很多就是了...

我本身也是電子本科,雖然基本觀念也都有,
但學校畢業後,多年從事的是 寫程式(軟體) 與少部分單晶片及簡單的(數位)電路...

大大 您說這個不難,想必也是(類比)專家...
就給大家 一些建議或方向 讓有心人/有興趣者 可以動手DIY實做實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這樣, 這個低頻(32.768 KHz)不會難搞呀

當然,對於"專家"而言,不難...

這個感應32768沒想過
不過用壓電片貼著電子鐘當震動感測器測那一秒是玩過,純粹軟體功夫,沒搞到無線電,所以不確定這樣的感應可行否

网友I:
要直接用感應的方式來測 32768 振盪信號有點難度,想了一下有兩種方法。

1. LC 諧振感應線圈,讓使用鐵粉芯的電感去靠近電路感應信號,依據需求計算了一下可能的數值,
控制 L C 的比例讓此諧振電路的 Q 值很高,能夠感應出微弱訊號並濾掉雜波,再用線性電路放大到 TTL 位準。
但這種方式用在手錶上要先開背蓋才能測的到。
2. 超音波換能器,原設計工作頻段與石英振盪線路接近,用現成元件可能比較容易做出來。
使用案例:http://www.itc.gov.hk/ch/quality/scl/tf/tf4.htm
對岸的某測表儀附的探頭。

絕大部份現成的測表儀都是測機械齒輪震動的聲音,用壓電板 Piezo 甚至電容麥克風都行。

這種方式對機械錶與指針石英表都行,數字石英錶沒機械震動當然不行。
建議先看這個連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042e50102ecz4.html
只是不同的機芯其震動頻率都不相同,這要先弄清楚才不會算錯,甚至用 iPhone 花個小錢買個 APP 馬上就能測。
其業界習慣以 s/m(每分多少秒)、s/h 或 PPM 來顯示誤差值,機械錶有的調但石英錶就沒的調,這也是石英錶的最大優點。
人家做的測表儀都號稱其準確度有 0.5 PPM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直接用感應的方式來測 32768 振盪信號有點難度,想了一下有兩種方法。

1. LC 諧振感應線圈,讓使用鐵粉 ...

這個構想是好, 電子式要測XTAL, DIY難度比較大

機械式的XTAL鐘錶, 不一定要直接測 XTAL, 用磁感應的比較容易, 因為有個步進馬達.

以前常去看這個壇,
http://omegaforums.net/threads/q ... resting.5475/page-2

至於提出來參考的那個超聲波的那個創新科技署的, 看看就好, 不要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