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的PC遇過這種問題!?

楼主(2015-02-01):
就開機蜂鳴器一直叫(短聲),但是還是能正常開機與使用。。。。。

叫了一陣子,可能進到Windows還會叫。。。。。後來看它高興就不叫了。。。。

不叫就不叫,也沒有再叫。

實在想不通什麼狀況會這樣!!???

有人可以說一下自己的經驗嗎??

网友:
有, 不理它

网友A:
直接軟開機 or 冷開機不會好嗎?
奇怪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軟開機 or 冷開機不會好嗎?
奇怪的問題~

按reset後,重開機也不會叫。。。。。

网友:
這應該是  bios 的問題,在某些條件下沒有初使化好 8054 or codec (現在 pc speak 都是拉線進 codec 裏去,要填好 veb table 聲音才會動)~

楼主:
bios 的問題!?

有空我重燒一次看看。。。。燒好了再上來報告。

网友:
電路壞了?

溫度過高?

時脈不對?

网友:
沒先換個speaker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 的問題!?

有空我重燒一次看看。。。。燒好了再上來報告。

draculaxx大~

我的意思是說,有可能是 BIOS 的 bug~重燒不一定能解決。
這個也有可能是 reset 信號不良所引起的~通常這種事,都是 BIOS 出 workaround 來解決它。

网友B:
我之前碰到的是鍵盤有問題…叫的時候拔鍵盤就正常了…後來直接換鍵盤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到的是鍵盤有問題…叫的時候拔鍵盤就正常了…後來直接換鍵盤好了… ...

剛剛試了,拔掉鍵盤也叫。。。。。。

网友:
我有遇過技嘉主板一次,索性把蜂鳴器拿掉不管他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拔掉鍵盤也叫。。。。。。

有沒有可能是,其中一個風扇在搞怪?  像是偵測不到轉速之類的

開機一段時間就正常不叫了

网友:
映象中, BIOS內 warning temperature 以及 FAN detect 這二個功能可能會有影響.

1. CPU溫度到了一個程度, 系統發出聲音警告
2. 風扇的轉速低於一個程度, 系統發出聲音警告

可以試著換個風扇, 重上散熱膏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