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PHILIPS 收音機鬧鐘 AJ3115 拆解

楼主(2015-02-01):
前不久從網拍上發現 PHILIPS 推出新款收音機鬧鐘,舊款 AJ3112 是類比選台,新的 AJ3115 是數位選台,剛好家人需要新購鬧鐘,就買來順便拆解參考看看.......

▲ 正面顯示,只有時間顯示無日期,其他只有上下午、兩組鬧鐘燈號。

▲ 操作按鍵與喇叭孔都在頂蓋上。

▲ 底部電池盒,拿開電池蓋鬆掉3顆螺絲即可拿掉頂蓋。

▲ 掀開頂蓋,裡面空空如也。

▲ 號稱 MAIN BOARD,除了按鍵之外沒幾顆零件。

▲ 主要零件都在顯示板上,主控 IC 是以 COB 方式安裝,左下角是 FM 收音機 IC,數字顯示器 LED 晶片也是以 COB 方式直接安裝在 PCB 上。

▲ FM 收音機 IC 特寫。

▲ 放上按鈕組蓋回頂蓋。

這個收音機時鐘由於全數位化簡化了很多機構設計,模具與生產成本得以大幅降低,軟體設計上在收音機、時間設定、鬧鐘操作等還算合理順手,唯一的缺點就是成本省過頭了,塑膠外殼模具精緻度有很大改進空間,跟 SONY 收音機鬧鐘比起來感覺不同層級產品,但新的數位選台卻是無敵方便。

延伸閱讀:SONY ICF-C318拆解與外接喇叭

网友A:
原來那種封裝方式叫做COB  我都隨便叫  也不知道該怎麼找正名  沒有關鍵字
今天終於給我遇到了

大部分都空的   應該是共用塑膠殼的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那種封裝方式叫做COB  我都隨便叫  也不知道該怎麼找正名  沒有關鍵字
今天終於給我遇到了

COB = Chip On Board
直接將晶片打在 PCB 上。

這個外型跟 AJ3112 一樣,但模具無法共用,因為少了 選台、音量 旋鈕,按鍵個數也不一樣,可能只是延續同系列外型格調。

网友B:
  輕觸開關更換頻率可能會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輕觸開關更換頻率可能會增加.

這部分需要時間觀察,就算遇到了也還好,標準開關自己更換不難。

网友C:
這東西音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音質如何?

5 公分直徑喇叭音質無法要求太高,比 SONY ICF-C318 好一點點。

外接喇叭音質就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5 公分直徑喇叭音質無法要求太高,比 SONY ICF-C318 好一點點。

外接喇叭音質就好很多。

知道了~~~~似乎很不錯

网友:
這台有AM嗎?

楼主:
沒有,只有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