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量二顆超级法拉电容 2.3V40F

楼主(2015-02-01):
請問 超级法拉电容 2.3V40F 是否可以用此測試儀測量?

超级法拉电容 2.3V40F

超级法拉电容 2.3V40F

第一顆

第一顆

第二顆

第二顆

网友:
目前一般電容表應該找不到可以量40F的,更別說是測試儀了。40F光是充電就不知道要多久了...

网友:
2.電容器:25pF-100mF(C>2uF十,可顯示ESR值)

簡易晶體測試器量測範圍: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35-1-1.html

自己有買的話,記得把測試儀的基本資料收藏起來喔.

网友:
不要測,以免打壞電容,測試電壓為 5V~你這顆才耐壓 2.3V喔~

楼主:
謝謝phuang3 scottwang jojoling的回應,看來我是錯了。

网友:
1.可使用電源供應器定電流(假設3A,電壓設定約略大於電容標示電壓)法求出,
使用公式: I=C*dv/dt ,I/C=dv/dt, 3A/40F = 75mV/Sec,先將電容安全放電,並在電容兩端接上電壓表,再接上充電器開始計時.(每秒可充電75mV),若需充飽至2.3V,則約需2.3V/75mV=30.6秒.需注意時間不可超過,否則可能會爆電容,或者將充電電流適度降低,充電時間變長.
2.公式的記憶方式: I/C=dv/dt,即當電流向電容充電時( I/C),輸出電壓隨著時間增長而上升(dv/dt).

楼主:
謝謝ciko.ciko賜教,讓我又多懂了一些有關此超級電容的測試方法。

网友:
1. 一般儀器無法測超級電容(電容量過大...)
2. 故從充電原理對電容來做充放電測試...
  充電可分為,固定電流充電及固定電壓充電...
  就一般而言,固定電壓充電,比較容易取得,也比較容易做測試操作...

電容測試最好也要測"放電能力"...
google找電容RC充放電就會有一堆詳細資料....

其中有提到充電RC常數...
通常簡單的方式我們用 5RC (5倍的RC充放電常數)來簡單測試充飽(至99.3%)與放電(剩0.7%)完成...

電容40F, 定電壓2.3 要選額定電壓(2.3V)以下.
R選1 ohm(5W)的話,RC時間常為40秒. 最大電流為I=2.3V/1ohm = 2.3A
充放電時間 1RC = 40秒  (充電電壓可達1.4536V(2.3*63.2%),放電剩0.8464V(2.3*36.8%))
充放電時間 5RC = 5*40 = 200秒 = 3分鐘20秒 (充電電壓達2.2839V(2.3*99.3%),放電剩0.0161V(2.3*0.7%))

如果電阻選更小,R=0.5ohm,
則充放電RC時間可縮短40*0.5=20秒, 5RC = 100秒
最大電流增加(4.6A),電阻功率也增大(10W)

如果電阻選更大,R=2 ohm,
則充放電RC時間可變長變長40*2=80秒, 5RC = 400秒 = 快7分鐘
但電流減少(1.15A),電阻功率也變小(2.5W)

楼主:
感謝jason680詳細說明,原來這裡頭大有學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