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勝家縫紉機後續校正問題

楼主(2015-02-01):
今天晚上比較有空,所以繼續上次勝家縫紉機的問題。
我後來有在勝家買到缺少的套環︰

但是不幸的,它的底座是"生啊"做的,稍一出力就裂了,真是蛋疼.....。

算了!先這樣頂著吧!反正這麼多年來沒這個套環烏骨雞學姐還是能用。

實際試車看看!
正面看起來是還好︰

但是後面卻是這樣︰

看起來就像針線還沒有拉緊就又往下的感覺,稍調整送步齒輪的位置後目前改善到這樣︰

剛剛再打電話向philips980 求助,他想先看看車出來的樣子,所以先貼出來讓他參考。

後續。

网友A:
你這樣很不及格,沒修好的feel~
再買個底座吧~

网友B:
這是前紗未拉緊的狀況~
機器上應該也會有微調的裝置可以將紗調緊~
不過如果時間差太多就要動手調機器~

老大這裡你劃紅箭頭地方~穿過針的時間不對~要再往前一點點~試試

這是你調到這位置只是在附近~穿過針的時間要微調~你調的位置是剛到最底時
還是要由最低開始要往上升 ~一般來說會在要開始往上時經過

如果你要好調整也可以調整針柱的高低~
不過最好要用百分表測量一下才知道動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很不及格,沒修好的feel~
再買個底座吧~

的確不及格,不過因為看到好像還有好幾個這種材質的東西,再拆裝也不知道會不會越破越多,烏骨雞學姐就說車到壞就買新的了。
再想想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前紗未拉緊的狀況~
機器上應該也會有微調的裝置可以將紗調緊~
不過如果時間差太多就要動手調機器~

附圖的地方有做缺口防呆這個無法微調,我先再調整送布齒輪看看!

网友C:
唉~~這也就是我不敢碰我媽東西的原因,要是弄不好你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老大~你假厲害,看吧~~弄壞了......把學姊嫁妝弄壞了修不好過年回娘家見丈母娘不好交代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這也就是我不敢碰我媽東西的原因,要是弄不好你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老大~你假厲害,看吧~ ...

這個座應該也會買的到才對,只不過要換這個的困難度不知道還會不會動到那些調整。

网友D:
為啥套筒座裂開..軸孔也不太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啥套筒座裂開..軸孔也不太配合

那種材質久了都這樣。
套環軸孔原本就是這樣,因為縫紉機會左右跳著縫,所以故意讓它有些空隙。

网友A:
基本上也不能怪老大,來痞酷網的產品,基本上都存在某種設計不良的成份,
這麼大的一個鐵環有螺絲固定,卻又不見,
鐵環上似乎也沒螺絲孔,
整個力學沒設計好,螺絲就變成槓桿,加速底座開裂,二個底座又長得不一樣,
疑點重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種材質久了都這樣。
套環軸孔原本就是這樣,因為縫紉機會左右跳著縫,所以故意讓它有些空隙。 ...

俺們的勝家雖然不是電動, 但是軸不會這樣鬆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也不能怪老大,來痞酷網的產品,基本上都存在某種設計不良的成份,
這麼大的一個鐵環有螺絲固定,卻 ...

對喔!如果這個鐵環也做鑽一個可以讓內六角螺絲鎖進去的孔,那就不用靠鎖很緊來固定了,不過如果這個底座也用銅或其它較好的材質金屬來做,應該也是可以撐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們的勝家雖然不是電動, 但是軸不會這樣鬆鬆的.

這種縫紉機就是會做一些特殊功能,所以會左右跳著縫,有的縫紉機還會繡花哩!那種的針應該更複雜。

网友:
那個誰誰誰~~請勝家公司R&D來解釋一下......

推出改量套件時要印上Pigoo商標...

网友:
我個人認為,用彈簧倒是不錯,像吸錫器裏面的彈簧。
我有拆過JUKI的,前頭這邊有隻彈簧,也不知是否用於相同處,
沒認真研究,只清裏面棉絮。

网友E:
請問老大您裂開那個是如何確定生仔做的,用磁鐵吸吸看嗎

小弟看光澤怎麼覺得像鋁合金,因為鐵材比較好焊接,鋁就頭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老大您裂開那個是如何確定生仔做的,用磁鐵吸吸看嗎

小弟看光澤怎麼覺得像鋁合金,因為鐵材比較好焊接 ...

鋁的延展性很好,破掉不是這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鋁的延展性很好,破掉不是這樣。

可能小弟8字輕,常常碰到鋁鑄件一出力就裂掉

小弟比較好奇的是,鑄鐵熔點高(8-900度),比鋅鋁的6-700度高不少,相對流動性也比較差,這麼小的鑄件要怎麼澆鑄

网友F:
也可能是"按幾" 的,拆的下來的話,找亞鉛店應該能焊。

是我的話,外圈直接白鐵絲纏繞絞緊,再上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小弟8字輕,常常碰到鋁鑄件一出力就裂掉

小弟比較好奇的是,鑄鐵熔點高(8-900度),比鋅鋁的6-700度 ...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按幾" 的,拆的下來的話,找亞鉛店應該能焊。

是我的話,外圈直接白鐵絲纏繞絞緊,再上膠就好了 ...

對喔!可能是我把"按幾"錯看成"生啊"!

网友:
鐵環想改造的話,可以在與螺絲接觸面磨平就好,不用鑽孔。

网友G:
生鐵 又名 銑 (險) 拿磁鐵吸一下看看  無磁性 應該是鋁合金之類物品

网友H:
WISH大:
  看到您的PO文我心有戚戚焉!! 多年前我家大人的 勝家迷信也故障了,裡面的電木齒輪崩了,我花了 450元買原廠零件來更換,換是換上了,但是結果跟你的一樣!! 最後再花500元給原廠師父調整+保養就OK了!! 縫紉機(日語叫 迷信)是一個機械設計的極品,他已經有幾百年的發展歷史了!! 一個馬達打遍天下!!太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鐵 又名 銑 (險) 拿磁鐵吸一下看看  無磁性 應該是鋁合金之類物品

謝謝!那請問"按幾"又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大:
  看到您的PO文我心有戚戚焉!! 多年前我家大人的 勝家迷信也故障了,裡面的電木齒輪崩了,我花了 450 ...

其實拿給店家修也是可以,只是痞酷網就是討論修東西的論壇,剛好有個題材能拿來應用最好。
可能從照片上看也看不太出來,其實我調整到這樣烏骨雞學姐也覺得跟她之前使用是一樣了,只是最佳是怎樣我也不知道,所以上來請問大家。
這裡有會員的父親是勝家退休的技師,我也打算來個專訪,由原廠技師來說明應詃更清楚細節才是。

网友G:
按幾 又名 鋅合金 =成分 鋁成分居多 銅和鎂少量
我們常常 會把鋁跟鋅合金 誤判 外表看起來都一樣兩種都是無磁性
要分辨 靠幾種方式 1:靠刀具刮邊角 鋁=軟 鋅合金=硬 2:鋁輕 鋅合金重
(比如以 50元銅板大小 鋁拿起來無感 鋅合金與50元硬幣 重量感類似)

鋅合金鑄造方式 我印象當中 是用鋼模具 壓鑄而成 冷卻靠水冷
銑鑄造方式 用沙子鑄造模型 (與鋼鐵廠鑄造方式類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那請問"按幾"又是什麼?

樓上說的沒錯~

按幾=鋅合金=亞鉛
中北部可能比較少了,台南還有一些亞鉛店,專門在焊補亞鉛的。

它的成型方式雖名為壓鑄,可是卻跟塑膠射出成型比較接近。
還有鋁合金也是,這幾種的模具結構幾乎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幾 又名 鋅合金 =成分 鋁成分居多 銅和鎂少量
我們常常 會把鋁跟鋅合金 誤判 外表看起來都一樣兩種都是無 ...

謝謝蔗蟬狼詳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上說的沒錯~

按幾=鋅合金=亞鉛

這個亞鉛座用了這麼久了,應該也都壞的差不多了,而且這麼小應該也不好補,真的要解決還是要換個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