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這顆IC能用這台編程器燒錄嗎?

楼主(2015-02-02):
這台編程器買來很久了,一直沒機會使用,剛好今天遇到一顆IC裡面的資料應該是有問題的,

拆了另一台正常機器上同樣位置的IC,想把這顆正確IC上的資料寫入壞掉IC裡面(還不確定

是IC壞掉或是單純資料毀損),只是想試試看,請問這台編程器可以燒錄這顆IC嗎?請

各位先進指點,謝謝~~

圖片左邊是好的(PIC16F57),右邊那顆應該是有問題(MDT2020BP)

网友:
再燒錄程式內有相對應的IC編號

你查對一下,有對上的就能燒,沒對上的也可以找相近的嘗試看看!!

不一定會成功!!   燒錄前先不要上IC,先做硬體測試,在拔電插IC,不然 IC 燒了

ㄟ哭!!!

网友:
MDT2020BP號稱完全相容PIC16F57, 理論上是可以燒的.
但如果PIC16F57有防讀取保護,讀不出程式,還是無法燒MDT2020BP.
另外,MDT2020BP的datasheet 似乎沒有提到它是可以重複燒錄的.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解答
今天先將好的IC插在有問題的機板上面,測試正常,所以確定是那顆MDT2020BP裡面的資料壞掉了
想了解那一顆IC的規格比較好,或是相容性比較佳,不限定是這兩顆型號,要買幾顆回來燒錄試試看,謝謝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解答
今天先將好的IC插在有問題的機板上面,測試正常,所以確定是那顆MDT2020BP裡面的資料壞 ...

先確定可以讀得出來吧.
MDT2020BP是山寨版. 本尊是PIC16F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可以讀得出來吧.
MDT2020BP是山寨版. 本尊是PIC16F57.

了解,謝謝Ricky釋疑

楼主:
這兩天有空找了一片有25pin printer port的主機板組一台電腦,結果光碟片裡的軟體讀不出來,請問有人可以提供驅動程式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