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登入地點異常,建議立即變更密碼 »怎解??

楼主(2015-02-02):
出現這個訊息,已經好一段時間了~

改了密碼,還是一再出現。有其他人碰到這個情況嗎?
是我被鎖定了?要如何解決呢?

网友:
你有在不同的上網地點瀏覽痞酷網嗎,有的話會在右下角出現登入地點異常警告。
它應該是用IP位址不同提出警告,它會顯示上次的IP與這次的IP。

网友:
不同地方登入
或是浮動IP就有可能出現那個訊息吧
我雖然是固定IP
但是家裡跟公司也是會出現
確定IP都是你的就沒問題了

网友:
你是不是有用  VPN  這類的  軟體

還是你是翻過來的

登入地點是算國域的   如果有用代理伺服器 就可能會跳出諸如此類 提醒

网友:
上回我用手機上網看痞酷,晚上我用電腦上來就發現有這警告了,還以為是行蹤曝路被各大工會盯上了~~

後來才想到~~ㄚ用手機上網啦

楼主:
我都坐在同一個位置,用同一台電腦。印象中,也沒手機登入的樣子,還是忘了?
出現的訊息都是說:昨天在"台灣台北"登入;今天在"台灣"登入(我在台南)

不過,今天好像沒警告了?我再觀察看看

感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我明明在台南, 卻說我在台北有時又在台南, 同一個 ip

网友:
我在住家,公司,老家輪流登入,每次嘛看到這個訊息,確認是你自己登入就無關緊要啦..

网友:
這個功能是更新論壇就自動打開的,如果大家覺得麻煩我就關閉它,但是我看Discuz 官網有人提到就算關閉了也沒用,就請大家幫我試試看了。

网友:
网络IP是有限资源,不可能每台电脑都分配一个固定IP,所以每次上网,宽带网络供应商就自动随机给个IP,所以有时会显示异地登录,这个很常见,特别是手机上网,IP地址显示更是十万八千里,你退出论坛,把“猫”(调制解调器)电源关掉,等会再开电源,再登录论坛,IP地址又变了。我们上这种论坛聊技术扯闲蛋,没什么利益可盗,只要登录密码不设置太简单,一般没人来盗号,有被盗号的多是盗来发垃圾广告的,因为刚注册的号发帖会受限制。

网友:
MINGO大是不是您的無線ap或分享器有關機習慣
以我為例  我的無線ap沒在關機所以即使浮動ip也不太會變動
就算變動也在同一區段裡面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您有這樣的訊息
我猜大概就是被盜或是分享器關機造成
給你參考

网友:
我也常常被 google 抓去台北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