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HERAN聯碩HD-32G62液晶電視

楼主(2015-02-02):
這台電視冷開機秀出Welcome畫面後就白屏
5秒就自動關機,要多開幾次才正常可看
熱機後可一直看都沒問題,可是關掉冷機再開又以樣

請問要重那查起(電源板電壓都正常)

補充內容 (2015-2-3 09:22 PM):
已完修

网友:
主版問題

网友:
架個公版來交叉測試
主板+1

网友A:
24C32換看看之前也遇過億碩一 樣毛病Welcome畫面就白屏更換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32換看看之前也遇過億碩一 樣毛病Welcome畫面就白屏更換就OK

24C32要寫程式嗎?

网友:
好像要.主版穩壓ic如正常.先換10uf電容看看?

网友:
因該不用換新的空白試看看 我是拆舊機 不行我再燒一個給你

网友A:
塿上大大講的10u電容也 可以換看看 應該不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塿上大大講的10u電容也 可以換看看 應該不困難

電容我先換看看
不行再說

网友:
電容不行啦!
我全部都換完了還是一樣的情況
現在不想修了,還放在地上的一角
現在看到了你的文章
希望你能修護完成,告訴我問題的所在

楼主:
目前已完修
主板上的10u電容全換470U三顆換掉
穩壓ic補焊

网友B:
主板背面u9用燒錄器先讀出。再把ic清空。再把程序燒回去。應該就OK了。我修好幾台禾聯這個毛病用這樣子都會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背面u9用燒錄器先讀出。再把ic清空。再把程序燒回去。應該就OK了。我修好幾台禾聯這個毛病用這樣子都會 ...

這台主板背面沒有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沒注意看 兩位抱歉..好文下次補上

网友:
恭喜完修喔,又是電容在搞怪

网友C:
可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69
這已經是聯碩通病..我也10U全換.就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69
這已經是聯碩通病..我也10U全換.就完修了 ...

還好主板上有留插電容的腳位
SMD電容就直接搖下來

网友:
看了好幾篇文章 ! 好多冷機有問題,熱機就正常的故障點。

再繼續往下看了完修過程處理,好像幾乎都是電容搞怪。

針對這個問題,小弟不才,對這現象不甚了解,

於是網上找找一些電容故障因素,以及作用原理,試圖找出故障因素的解釋!

針對此現象小弟找到的資料如下 :

1。電容原理
電容(或電容量, Capacitance)指的是在給定電位差下的電荷儲藏量;電荷在電場中會受力而移動,當導體之間有了介質,
則阻礙了電荷移動而使得電荷累積在導體上;造成電荷的累積儲存。顧名思義,電容器就是“儲存電荷的容器”

針對上述的原理,使得電容有了以下功能 !

2。電容作用
濾波作用,耦合作用,整流作用,振蕩作用,旁路作用,儲能作用,去藕作用....等等。

根據其原理及作用,小弟整理出可能發生故障的共同因素!

1。其他電容相對儲能功能變差
2。電路中某一小電容故障因而影響其並串連關係的整體電容群。(常見的有:大電容並聯小電容作用)
3。電容故障,因而形成電阻作用。
4。電容故障導致其他原件作用失準。(例如:取樣電壓)

上述說明好像也沒說到任何有關此一現象的問題點

些下來複雜的就不說了,只針對此一現象作說明。(為什麼冷機不正常,而熱機卻正常呢

這是因為電容的ESR提高.導致充放電時間拉長。

何謂ESR現象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個單詞的縮寫,翻譯過來就是“等效串聯電阻”。

ESR的出現造成電容的行為背離了原始的定義。

等效“串聯”電阻,意味著,將兩個電容串聯,會增大這個數值,而並聯則會減少之。

理論上,一個完美的電容,自身不會產生任何能量損失,但是實際上,因為製造電容的材料有電阻,電容的絕緣介質,
所以各種原因造成電容變得"不完美"。

不完美這個因素損耗在外部表現的就像一個電阻跟電容串聯在一起,所以名字就叫做“等效串聯電阻”。

比如,我們認為電容上面電壓不能突變,當突然對電容施加一個電流,電容因為自身充電,
電壓會從0開始上升。但是有了ESR,電阻自身會產生一個壓降,所以這就造成了電容兩端的電壓會產生突變。
無疑問的,這就會降低電容的效果。

而電容效果一旦降低,便會拉長作用時間。

因而才產生我們誤以為的"冷機不正常,熱機正常的現象"。

以上說明是小弟的見解!歡迎各位專業大大一同討論此一現象發生原因!

如有誤!請各個專業大大指導,感恩不儘。

网友:
外行新手又吸收一點資訊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