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線電話鈴聲刺耳

楼主(2015-02-02):
版上大大,
              最近家中的市話話機壞了,換上新的話機,強調超大鈴聲,結果被長輩嫌聲音尖銳難聽,可是此型屬簡單型話機,所以沒有其他種類振鈴可改變,聲音大小設定只有大小無,三種切換. 後來拆開後,發現它是使用壓電式喇叭單體,直徑5 cm, 可能是壓電式喇叭頻率關係,讓聲音尖銳刺耳. 後來查知可以更換內磁式薄型喇叭單體,聲音可能會比較低一些. 不過這種喇叭單體規格有, 8歐, 1W或是8歐, 0.5W, 尺寸大小有直徑 2cm~5cm不等. 請問如果供應響鈴的前極條件一樣之下.單體若是相同電阻8歐,尺寸一樣,但一個規格是1w, 領一個規格是0.5w,那個會比較大聲呢?
另外聽說電阻規格也會影響聲音,可是市面上好像常見8歐的規格,其他的電阻規格找不到.不知道在台北要去那裡尋找購買呢(光華商場看到的都是8歐的)?
如果不更換喇叭單體,是否可以用串或並聯電阻的方式,讓壓電式喇叭不那麼刺耳呢?

先謝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
拆了他   拍他電路板  沒有圖片  是違規  注意  補圖要快

可以從功放下手

或是串聯電阻    可變電阻也行    12-3    1-23  這兩種接法  要買1w的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要附圖片, 先放上一張話機原來使用的壓電式喇叭,其他相關圖片,待晚上補拍後附上.

壓電式喇叭

壓電式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要附圖片, 先放上一張話機原來使用的壓電式喇叭,其他相關圖片,待晚上補拍後附上.

可以拆故障話機的喇叭接上去看看,說不定就可以改善了。

网友:
膠帶貼住出聲音的孔道, 起碼降低一半的吵

楼主:
附上圖片
控制電路板

mb1

mb1

另外一邊的免持聽筒喇叭

mb2

mb2

請問12-3, 1-23是指將電阻串連在負極或是正極的意思嗎? 電阻大小呢?

你回答1w是指換上1w的,會比0.5w的聲音要大嗎? 再確認一次.

另外有xiaolaba提到用膠帶黏貼,這個有嘗試過了,但看來壓電式啦叭的音頻高,穿透性很夠,就算貼的密實,還是蠻尖銳的.

再次謝謝大家提供想法.

网友:
我記得壓電式蜂鳴器的驅動方式跟一般線圈式喇叭的不同.
換上線圈式喇叭可能會沒聲音.
或許可以經由改變驅動頻率來達到降低音量. 但這必須分析驅動電路是如何調整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