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電動門遙控器修改為定頻式

楼主(2015-02-02):
電動門遙控器修改為定頻式

1. 調整篇:頻率調整法

鐵門遙控器最常碰到的就是頻率跑掉,像是 rras 大底下的這個案例

大門遙控器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1213-1-1.html

rras 前輩的遙控器並非一般固定頻率 (315/434 MHz) 遙控器,而是 313.6 MHz
因此遙控器本身發射頻率必須要做成可調式的
調整遙控器的頻率是用頻譜分析儀來測定

不過這種 LC 電路,是透過調整電容,使發射電路產生震盪,時間久了,還是會跑掉

其發射電路類似下圖:

其調整方式,如 rras 前輩所說,最好要有頻譜分析儀或者是專門用來調整遙控器的頻率掃瞄器

但有一個不需要頻譜分析儀的另類調整法:

對於火腿族來說,手邊少不了無線電手持機,若這手持機是全頻接收的型號 (0.1MHz ~ 1200 MHz)
那就再好不過,正好可以用來調整遙控器的頻率

所需工具:可接收 315 / 434 MHz 的無線電手持機或是接收機

(1) 這個方法的前提是知道遙控器大約的頻率,大約在 315M Hz 左右
(2) 拿一個好的遙控器,將遙控器靠近無線電手持機天線中間部位(或發射電路附近),按下遙控器按鈕
(3) 無線電頻率設定到 315 MHz附近,調變設定為 AM 或 FM 都可以
(4) 調整無線電接收頻率,直到聽到類似電報音 (嘟嘟嘟的聲音),則該頻率就是遙控器的發射頻率
(5) 固定這個頻率後,調整故障遙控器發射電路的修整電容(這個需要非常細微的動作),直到聽到相同的嘟嘟聲為止

2. 分析篇:遙控器特性

以小弟的例子,小弟的遙控器是定頻 315 MHz 的,但發射電路還是傳統的 LC,
這應該是廠商 Cost Down 下的做法

這種情形,可以透過修改發射電路,將原本的發射電路由 LC 改成 SAW 為基礎的電路來改善
這樣比較不會發生頻率偏離的狀況

動手之前,要瞭解幾個遙控器的特性:

(1) 調變模式

一般調變模式是 ASK ,像是這樣

CH1 為 ASK 調變後的波型
CH2 為編碼晶片的 DATA 輸出

當晶片輸出高電位時,會有載波 (315 MHz),低電位則無

若修整電容的值不對,放大發射電路根本不會起振

(2) 定頻式 SAW 發射電路

有些接收主機是採用定頻方式,固定為 315 MHz 或是 434 MHz
這種情況下,比較好的電路設計會在遙控器的發射電路上,採用 SAW 的晶振,產生固定頻率的載波

這種設計,是透過一顆 SAW 晶片,產生固定頻率的載波,
這樣會使得載波頻率精確許多,約在 +/- 75kHz左右,電路像是這樣

(3) 滾碼

最簡單的方法是,若能夠買到一個使用 SAW 電路的遙控器來代替,也是可行

但小弟的遙控器比較麻煩,上面的晶片是 HCS301 滾碼式的,
也就是說,每次發射的信號內容都不同,會由接收主機端根據特定的 Key 來解碼

因此即使換遙控器,也要想辦法複製密碼,不然是沒有作用的
偏偏主機的維護廠商是家大黑店,一個遙控器要收費 1500 大洋
(而且還是 LC 發射電路)

因此若是重買一顆,得符合以下規格:

A. HCS301 DIP-8 封裝 (因為要把原來的 HCS301 拆下,換裝到新遙控器上)
B. 使用 SAW 發射電路

這樣的遙控器不是買不到,只是很難找,目前市面上,為了小型化,使用的都是 SOIC 的封裝
更換起來有點難度

3. 修改篇:改用模組式發射電路

因此小弟採用另一種做法 -- 直接修改發射電路,

不過因為遙控器本身已經很小,空間不是很足夠,
若要在裡面「搭棚」,難度也不低

因此替代方法是找尋以 SAW 電路為基礎的發射模組

網路上有不少人在賣,但是光是那顆 SAW 的尺寸,
就塞不下了,像這樣:

幸運的是有廠商提供這種 SMD 模組 (SHY-J6122TR)

這一組含發射及接收兩個模組,小弟只需要發射的部分

這個發射模組尺寸只有 13.5 x 11 mm,高度也只有 2.5 mm 左右,
若把原有發射電路的元件拆掉,剛好可以塞進去,

把原有發射電路部分元件全拆掉,然後把發射模組裝進去
還有一點空間可以做個天線,讓訊號更好

最後用無線電測試一下:

訊號非常好!搞定收工!謝謝收看!

网友A:
頻率跑掉能調回來是小事,我家有遙控器頻率調不回來的,換電池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頻率跑掉能調回來是小事,我家有遙控器頻率調不回來的,換電池也沒用

可能是修整電容壞了,小弟就是因為不想用原本這種不穩定的 LC 電路,才改為定頻不可調的 SA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修整電容壞了,小弟就是因為不想用原本這種不穩定的 LC 電路,才改為定頻不可調的 SAW

不知道耶。就都調不上去,差一點點,也不知從何維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耶。就都調不上去,差一點點,也不知從何維修起

調整要用陶瓷起子,不然就算調整好,起子一旦離開修整電容,容質又會跑掉

而且的動作要非常細微,可以按住按鈕,用無線電聽,先粗略調整,
當無線電有反映,嚓一聲時,通常已經調過頭,這時要反方向細調,有點耐心就會調整好

网友B:
這種收發電路稱為超再生電路構造簡單,頻率不穩接收感度不良,即使使用了 SAW 振盪器穩定了頻率但還是有收發距離不遠的問題,還有 EMC 電磁輻射過高的困擾。

這幾年已經有許多超外差的收發模組能夠使用了,調變除了 FM 外的還有 FSK 能選,調變量也變小了這也有利於無線傳輸,自己實測空曠遙控距離能達到 500 公尺。
使用了專用 PLL IC 與普通石英晶體將電壓與耗電降為更低,所以能夠使用 3V 的鋰電池工作,接收的靈敏度也提高到ㄧ般無線電收發機的水準 -118dBm,發射的頻率穩定度也在 20ppm 之內,功率大於 10mW。
重點是售價仍然非常便宜自己做都不夠本,頻譜分析儀與調整也不再需要了,體積小巧很適合舊設備原機改裝,用起來很滿意。

网友:
遙控距離太長也有缺點,萬一離開家門不小心壓到搖控器,小偷進門就不傷腦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調整要用陶瓷起子,不然就算調整好,起子一旦離開修整電容,容質又會跑掉

而且的動作要非常細微,可以按 ...

遙控器是鎖店老闆調的,我就看他怎麼轉頻率都上不去,假設頻率是500,就只能調到480,老闆以為是電池不夠電,換顆新的也一樣不行.....
如果能修,就不用花錢配新的遙控器,因為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收發電路稱為超再生電路構造簡單,頻率不穩接收感度不良,即使使用了 SAW 振盪器穩定了頻率但還是有收 ...

duke 兄說的沒錯,接收機若使用超外差會好很多,只是不知道哪裡有賣?還有,這種超外差式的晶振部分有配貼片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是鎖店老闆調的,我就看他怎麼轉頻率都上不去,假設頻率是500,就只能調到480,老闆以為是電池不夠 ...

應該是修整電容有問題了,換一顆試試

ben 兄的遙控器也是滾碼式的嗎?因為若是一般的,複製上應該不是問題,而且也不貴
滾碼式的,若無法操作接收主機端,來註冊新的遙控器,所以只好跟廠商購買,而售價通常也是好幾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 兄說的沒錯,接收機若使用超外差會好很多,只是不知道哪裡有賣?還有,這種超外差式的晶振部分有配 ...

振盪晶體雖然不是貼片式但高度也不高,也可以試著去找貼片式的來換。
掏寶一堆銷量很大。型號也是五花八門,要先做功課並詢問賣家。

网友C:
ytsejam大你好~

可以 show 一下圖使用的示波器規格嗎?
這台感覺滿高檔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ytsejam大你好~

可以 show 一下圖使用的示波器規格嗎?

jojo 兄好,這是狠下心買的 Tektronix DSO3054, 4CH, 500MHz, 2.5G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jojo 兄好,這是狠下心買的 Tektronix DSO3054, 4CH, 500MHz, 2.5GS/s

這台的 LCD 面板,感覺好大,從電腦連結軟體的像素來看,很細緻,可以想像機器上的面板很大,規格很好~
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 LCD 面板,感覺好大,從電腦連結軟體的像素來看,很細緻,可以想像機器上的面板很大,規格很好~

感恩!確實很好用,比起我原來的 GW GDS-1152A 好多了,雜訊的解析可說是天與地的差別
可是荷包也大失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修整電容有問題了,換一顆試試

ben 兄的遙控器也是滾碼式的嗎?因為若是一般的,複製上應該不是 ...

請問修整電容市可調式電容嗎?
家裡用的是普通遙控器,我記得配一個遙控器要3百多塊,
另一個遙控器內部長這樣,電動鐵門原廠遙控器,也是接收有問題,另一顆使用是O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jojo 兄好,這是狠下心買的 Tektronix DSO3054, 4CH, 500MHz, 2.5GS/s

ytsejam 大你好~

你這台規格超級棒,這種新型數位的,應該都有內建頻譜轉換吧?
不知你改天要不要發個文,介紹一下現今高端數位示波器的獨特性啊~
應該可以取代很多頻譜分析儀的工作喔~

期待你的這篇介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修整電容市可調式電容嗎?
家裡用的是普通遙控器,我記得配一個遙控器要3百多塊,
另一個遙控器內部長 ...

照片中的晶片是 HCS200 ,也是滾碼的晶片

發射電路則是 SAW 電路,固定頻率式的

Ben 若有無線電,可以我上面方法查查看正常的頻率是多少
(建議從 315 MHz 或 434 MHz 為中心頻率開始找起)

另外,板子上有型號 YH-231
可以 Google 查查看頻率

http://jenius168.blogspot.tw/2012/04/h204-yh-230yh-231.html

看起來好像是 315 MHz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中的晶片是 HCS200 ,也是滾碼的晶片

發射電路則是 SAW 電路,固定頻率式的

原來是滾碼的機型,而外觀就跟連結裡的照片一樣,還有拷貝學,這樣就不怕沒遙控器可用了。
我只有車機,沒有全頻接收機,而天線在頂樓,所以也沒辦法用你的方法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ytsejam 大你好~

你這台規格超級棒,這種新型數位的,應該都有內建頻譜轉換吧?

jojo 兄

型號我寫錯了,應該是 DPO-3054

這不是什麼高檔的機器啦,只是我個人認為在數位示波器裡面比較能接近傳統陰極管機種的能力
因為家裡空間不大,放不下 2465 之類的

FFT 是有內建,比我原有的 GDS-1152A 要好多了,
但是還是比不上頻譜分析儀的精確度和方便
(不過建議不要依賴這種示波器內建的 FFT,因為用起來實在不是很方便)
晚一點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FFT 的圖片分享一下

DPO-3054 是介於 TDS 系列跟 MDO 之間的產品,目前已經停產了
Tek 大概是覺得 DPO 跟 TDS 的差異不大,
DPO 除了螢幕比較好,尺寸比 TDS 大以外,功能上大同小異
所以這台目前是由 MDO 系列取代,MDO 也增加了很多功能
比方說內建頻譜儀的功能 (optional),價格自然也就 ……

网友:
完全看不懂
不過感覺好厲害的實例帖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tsejam 大你好~

你這台規格超級棒,這種新型數位的,應該都有內建頻譜轉換吧?

jojo 兄:

這是 FFT 輸出,準確度還ok,請參考

网友:
真美。
儀器夠精準。頻率在規格內。讚。

网友:
請問樓主這個模組哪裡有的買,最好不要是掏寶

因為小弟親戚的鐵捲門遙控功能掛了,換電池也沒用,2顆遙控器都一樣,廠牌是倍速特

線控功能正常,原本以為程式跑掉,現在懷疑接收模組升天
照片原本不是要拍收發模組,所以拍的不好

作鐵捲門的建議換主機,整台換6000,單外接遙控主機2300

如果DIY換RF模組救不回來,小弟預備加裝遙控主機(材料頂多1500)

楼主:
修這個要看一下主機數位部分有沒有問題,若數位訊號接收正常,應該是接收模組掛了

可以把遙控器發射部分數位輸出,直接接到主機輸入,也就是跳過 RF 調變

建議可以換 RF 模組換看,不過那個 4 pin 接頭定義要先搞清楚
RF 收發一組,若是定頻的話,頂多 300 ,可以試試看

网友:
痞酷網,真是臥虎藏龍,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