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7LC7D開機綠燈閃四下.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5-02-02):
請教前輩大大們不吝指導方向...
此機開機後綠燈閃四下.液晶面板亮起.有聲音無影像...
如無訊號輸入.幾秒後液晶面板變暗.背光還在....
  懇求賜教...感恩
銘牌
電源板
主板
高壓版

网友A:
基本電壓都沒給~是怎麼幫你~好暈   隔空抓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電壓都沒給~是怎麼幫你~好暈   隔空抓藥.....

jackhiphop 大大好..
補上照片..

网友A:
T-CON的 VGL異常  正常約-5V-6.7V之間

移除T-CON連接到面板的軟排拆除 在看VGL有沒有出來  如還是沒出來  查T-CON

如拔除就有了  那就面板有吃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的 VGL異常  正常約-5V-6.7V之間

移除T-CON連接到面板的軟排拆除 在看VGL有沒有出來  如還是沒出來   ...

jackhiphop 大..
移除軟排後為  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大..
移除軟排後為  0V

你這粒,是不是RT89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粒,是不是RT8901

popcorn 大大您好...
  L04
  W855
  8E
請問D18會有負電壓嗎?
謝謝..

補充內容 (2015-2-3 11:50 PM):
太子大..你那一跟我這一不一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pcorn 大大您好...
  L04
  W855

請量一下…c88是否有短路?
照片中看起來似乎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量一下…c88是否有短路?
照片中看起來似乎有…?

su_fei 大大好..
這個電阻用晶體測試儀.測成二極體..換邊測顯示未知或損壞..難道是它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的 VGL異常  正常約-5V-6.7V之間

移除T-CON連接到面板的軟排拆除 在看VGL有沒有出來  如還是沒出來   ...

再請問jackhiphop 大..
您說的電壓是負電壓嗎?
正常時..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大好..
這個電阻用晶體測試儀.測成二極體..換邊測顯示未知或損壞..難道是它故障了..

C88電容測量1,是指無限大(正常),還是一歐(有問題)
電阻101,板上測量,歐姆檔正反向測量怎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8電容測量1,是指無限大(正常),還是一歐(有問題)
電阻101,板上測量,歐姆檔正反向測量怎麼說~ ...

popcorn 大好..
指針式電表..1歐(C88).都是板上測.
R98電阻101.紅黑棒兩邊交換測量.
黑棒在左紅棒在右10歐.
測棒交換.指針稍動一點點.像是500歐吧?
電阻用晶體測試儀.測成二極體..換邊測顯示未知或損壞

楼主:
更換完R98(101)VGL負5.x  V 已經出來了.
可是狀況依舊...

网友C: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大好..
這個電阻用晶體測試儀.測成二極體..換邊測顯示未知或損壞..難道是它故障了..

回 f 大您的話 …

    小弟由您的回文中,認為您對 " 電阻"," 電容 " 的量測方法都不是很了解,所以 …

請您先多爬文後,再來談此板的維修,會有較大的可行性 !

网友B:
103、C88兩粒是並聯,電容測量1歐,有問題~
兩粒拆下來量~

网友:
有時是並聯所以量起來會有怪怪.拆下來量就知道有無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f 大您的話 …

    小弟由您的回文中,認為您對 " 電阻"," 電容 " 的量測方法都不是很了解,所以  ...

su_fei 您好..
我非專科出身.初學者又不讀書..
對於板上測.無法正確判斷.除非是短路.
一些數據偏高或偏低(板上測)就不知其好壞了...
讓您見笑了.不好意思.我會多加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C88兩粒是並聯,電容測量1歐,有問題~
兩粒拆下來量~

popcorn 大好..
C103.C88拆下.量得11uf左右
R94  01B應是1K吧?不知對不對.拆下量999.9歐
原零件的位子(拆下零件)量起來是1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pcorn 大好..
C103.C88拆下.量得11uf左右

C103.C88拆下良量有容值,表是電容沒短路
那測得1歐短路不就是來自線路板~

网友D:
VGL-5V已有 接 上 面板狀況依舊.測VGL看有無變化 下降查 面板 不變查VGL至軟排或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03.C88拆下良量有容值,表是電容沒短路
那測得1歐短路不就是來自線路板~ ...

小弟無知..請問popcorn 大大..
不接T-CON板..開機一樣綠燈閃四下...
這是否還有其他問題..主板?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L-5V已有 接 上 面板狀況依舊.測VGL看有無變化 下降查 面板 不變查VGL至軟排或面板 ...

su08247446 大大好..
明天找時間測一下數據..
謝謝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L-5V已有 接 上 面板狀況依舊.測VGL看有無變化 下降查 面板 不變查VGL至軟排或面板 ...

su08247446大大..
VGL -5V沒變化.但VGH M沒了.

网友D:
不接 面板再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 面板再測看看

su08247446 大你好..
不接面板軟排線...
VGH_M 有19.8V  這麼看來是要拆面板囉?
感謝回覆..

网友D:
查 面板VGH貼片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 面板VGH貼片電容

su08247446 大好..
發現面板SMD排阻有些問題.備料中....
( 電子街找不到)

网友D:
VGH吃電跟排阻應該沒有關係 .查 排線.電容.面板.有無短路電表切R檔.正接地負 測面板VGH點看有沒有短路.再測貼片電容兩端有無短路.小 零件可拆給你面板就沒辦法.

网友:
很有耐心交流,對新手而言很務實,感謝各位的撥冗指導

网友:
詳細供電解說.受教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H吃電跟排阻應該沒有關係 .查 排線.電容.面板.有無短路電表切R檔.正接地負 測面板VGH點看有沒有短路.再測 ...

su08247446 大大好...
打擾了..
面板這邊(是叫菜刀板嗎)沒看到標示VGH的測試點..電容暫時還沒查到問題..
排阻解焊量測正常(板上測有一腳是通路AR2/AR12這兩組各有一個)

有量測一些電壓不知有無幫助...

网友C:
f 大 … 建議先看以下三篇 …

  1邏輯板標註的主要測試點釋義

  2邏輯板電路結構與關鍵測試點

  3 面板.屏電路的六個主要電壓

   請先了解主要的電壓及特性,再動手量測這樣才有方向…

网友D:
f大..能把面板各個電壓記錄下來的精神.值得鼓勵.但方向不對.VGH電壓會下降應查對地的阻值..面板無VGH標示.就從T-CON.VGH點電表用R檔測更面板的哪一點共通.再查T-CON.VGH點本身不接面板的對地值...和面板的對地值.阻值少的就有問題.面板那邊的元件可拆下阻值沒 改變就面版短路.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 大 … 建議先看以下三篇 …

  1邏輯板標註的主要測試點釋義

謝謝su_fei大大....
不久前曾想找這些相關資料看看...
但不知要如何搜尋...
感謝您的提供...
(我的電腦WIN7打不開資料.缺某種程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f大..能把面板各個電壓記錄下來的精神.值得鼓勵.但方向不對.VGH電壓會下降應查對地的阻值..面板無VGH標示. ...

su08247446 大您好..
會照您解說的仔細查察再回報...
感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su_fei大大....
不久前曾想找這些相關資料看看...
但不知要如何搜尋...

請先安裝 ADOBE Reader...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acrobat/adobe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先安裝 ADOBE Reader...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acrobat/adobepdf.html

感謝thwa 大大...
  已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H吃電跟排阻應該沒有關係 .查 排線.電容.面板.有無短路電表切R檔.正接地負 測面板VGH點看有沒有短路.再測 ...

su08247446 大大好..
電表切R檔.正(紅)接GND.黑接T-CON (VGH_M)連過來的點.指針不動是短路.電容兩端"暫時"尚無發現有短路現象
交叉將軟排線只接一個(一個拆下不接)變成白屏.有接光碟機沒(囉購)畫面

网友D:
指針不動 是沒有短路.沒有短路VGH電壓應該會有.指針會動或是快 歸零就是有短路VGH電壓才會沒有再重新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針不動 是沒有短路.沒有短路VGH電壓應該會有.指針會動或是快 歸零就是有短路VGH電壓才會沒有再重新測量看 ...

su08247446大大..
年前因整理內部沒空...
昨天再次把液晶拆開檢測一點補焊.有新數據..
VDD 14.9V上下    VGH_M 23.5V     VGL -5V    2VS 1.4-1.8(飄)    1.8V  1.8V     VCC 3.29      P12V 12.25
有背光.有亮屏..不知主板有否訊號過來T-CON..
新年快樂...

楼主(2015-03-25):
請教各位前輩...
電容標示100  16F是何規格
      22    16J是何規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電容標示100  16F是何規格

說實在的你連最基本的電子零件都無法判斷數值,你該先充實一下相關資訊,否則站上諸位大師們
會直覺不知該如何下手幫你而不願出手相助
回到此機
你先確認一下是否所有訊號源輸入皆如同你所陳述的一般有聲音無影像?
如果你有所謂的公板,可以先接上測試,如此能很快速的判斷出到底是T-CON前端或是T-CON後端產生的狀況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實在的你連最基本的電子零件都無法判斷數值,你該先充實一下相關資訊,否則站上諸位大師們
會直覺不知該 ...

suilin 大大您好...
真不好意思..我是初學者..有很多不懂..所以才問...(所有前輩是為老師..我是學生所以不懂..才問)
   關於電容..我只看懂一般電解電容..如100uf/16V等等......
   圖中所圈選的鋁殼電容只標100/16f或22/16j  我不知是否為100uf/16v或22uf/16v..
因興趣初學.功力不足..沒買公版.也不會用..
  所有輸入皆無影像.有背光
不接T-CON 開機依然綠燈閃四下..
但前幾天發現主板會發熱(開機一陣子)
  沒散熱片的晶片....有散熱晶片的....包括電容都會熱...
  雖不很燙..但溫度有點高..應該是主板也有問題吧?猜
   正想買把溫度槍來測測..
  電源晶體...IC.手摸不燙手...

网友G(2016-07-14):
大大 不防回焊 bga 試試吧

在來要確定是主機板還是面板還是t-con壞  如果你有v59公板 就能試是不是主機板壞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suilin 大大您好...
真不好意思..我是初學者..有很多不懂..所以才問...(所有前輩是為老師..我是學生所以 ...

試試看傳說中的..........吹風機大法!

電源關閉,用吹風機吹 BGA IC (你那片板子好像有兩顆) 大概吹3~5分鐘!

看看能不能開機!

可以開的話就找人做迴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不防回焊 bga 試試吧

在來要確定是主機板還是面板還是t-con壞  如果你有v59公板 就能試是不是主機板 ...

回tchjim 大大:
   v59公板..我是沒那功力...初學者...會記下大大說的步驟備用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試試看傳說中的..........吹風機大法!

電源關閉,用吹風機吹 BGA IC (你那片板子好像有兩顆) 大概吹3~5分 ...

absmen3000 大大:
    這台目前存放倉庫...
    有空時會再拿出來依大大提供的方式試試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absmen3000 大大:
    這台目前存放倉庫...
    有空時會再拿出來依大大提供的方式試試

是否有短路?

是否有短路?

是否有短路?

楼主:
感謝amoretto 前輩的提醒..等手邊工作忙完會再拆機量測..再跟您報告..
   謝謝您...

网友:
細心受教給新手很多務實的指導 ................

网友I:
版大,你也很厲害,看了日期嚇一跳,從去年堅持到現在,加油~一定能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大,你也很厲害,看了日期嚇一跳,從去年堅持到現在,加油~一定能修好的~~~

小冬瓜大您好:
  這部液晶早收存放倉庫了..這段時間沒空研究這台....
    好的...謝謝您的打氣加油...我會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