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的馬達

楼主(2015-02-03):
請問有人知道目前有哪些型號的洗衣機所使用的馬達與圖上所示相似

网友A:
怎麼看起來像直流變頻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看起來像直流變頻馬達

大概是吧!
有修過洗衣機的人最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麼看起來像直流變頻馬達

這是"三相直流無刷馬達"
"變頻"是控制器輸出的三相訊號頻率改變了
進而改變"三相直流無刷馬達"的轉速

网友C:
a大想拆下來搞風力發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想拆下來搞風力發電?

厲害!! 一說就中 , 如果有免費水源,水力發電比較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一說就中 , 如果有免費水源,水力發電比較適合

風力也不錯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三相直流無刷馬達"
"變頻"是控制器輸出的三相訊號頻率改變了
進而改變"三相直流無刷馬達"的轉速 ...

多謝雄大解惑,小弟看起來覺得像是馬達外面乳白色塑膠外殼連著轉盤在轉,線圈固定不轉(跟吊扇一樣)

扭力承受久了,乳白色塑膠外殼會不會變形裂開,畢竟塑膠的耐用性要超過10年不太有信心

网友:
可參考LG變頻洗衣機馬達

网友:
Fisher & Paykel -菲雪品克.
直立洗衣棒.
跟現在轉盤構造不太一樣.
看不到離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