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塊FSP204-2F01電源板定義

楼主(2015-02-03):
請問這塊FSP204-2F01電源板定義,ON腳位是12V待機(VSB)嗎?

网友A:
Connector CN3:
Pin-01:    NC
Pin-02:    NC
Pin-03:    0V/2,5V (PS_ON signal goes from 0VDC to 2.5VDC when power switch is activated)
Pin-04:    12V
Pin-05:    12V
Pin-06:    12V
Pin-07:    12V

---------------------------------------------------------------------------------------------------

連接器CN3:
腳01:NC
腳02:NC
腳03:0V/2,5V(PS_ON信號從0VDC至2.5VDC時,電源開關被激活)
腳04:12V
腳05:12V
腳06:12V
腳07: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or CN3:
Pin-01:    NC
Pin-02:    NC

請問NC,CN3(123)腳是什麼意思。
補充圖片1,CN3(123)是寫GND不是N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NC,CN3(123)腳是什麼意思。

哇咧  1 2 nc是空腳   3就是待機5vs 照這樣看 他是要短接12v跟5vbs 才能啟動  如果你連原理都不了 很難修復的拉

网友:
看樣子應該是12v待機電壓
給主板,當主板被起動
傳回5v給ps_on然後起動24v

网友:
1-PSON      2,3,4--待機12V     5,6,7--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NC,CN3(123)腳是什麼意思。
補充圖片1,CN3(123)是寫GND不是NC吧!

如果照你圖中如果所寫無誤
由左至右
GND GND GND 12V 12V 12V ON

网友:
圖片上不就有印定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你圖中如果所寫無誤
由左至右
GND GND GND 12V 12V 12V ON

這塊電源板正常ON腳電壓是幾V,5V或12V呢?
有哪位先進知道如果搭配這塊主板腳位要如何接,電源板腳位由左至右
GND GND GND 12V 12V 12V ON

FSP204-2F01電源板定義

T699-AD-B

那在請教如用這塊電源板FSP228-3F01搭配主板T699-AD-B,腳位要如何改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電源板正常ON腳電壓是幾V,5V或12V呢?
有哪位先進知道如果搭配這塊主板腳位要如何接,電源板腳位由左 ...

好多人多說了.還問 代表你修得不夠多..
也有人回文了還看不懂嗎
這片待機12 主板啟動電源板

電視電源待機不是只有5V
先了解開機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NC,CN3(123)腳是什麼意思。
補充圖片1,CN3(123)是寫GND不是NC吧!

NC: 沒有連接!
电路原理图 (FSP204-2F01)
電源的電壓輸出FSP204-2F01

电路原理图 (FSP204-2F01).pdf

68.28 KB, 下載次數: 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 沒有連接!
电路原理图 (FSP204-2F01)
電源的電壓輸出FSP204-2F01

請教一下JosuelMarques 大大有以下這塊電源板WOD180243編號的電路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JosuelMarques 大大有以下這塊電源板WOD180243編號的電路圖嗎?

WOD180243編號的電路圖!
這台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D180243編號的電路圖!
這台是什麼問題?

電源板故障,24V電壓輸出不良。

网友:
這篇對初學者是很好的教材,也感謝各位高手的撥冗賜教

网友:
加油!繼續....你會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板故障,24V電壓輸出不良。

可以說清楚.
电源WOD180243; 电源FSP228-3F01; 电源FSP204-2F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說清楚.
电源WOD180243; 电源FSP228-3F01; 电源FSP204-2F01????

抱歉,我現在只需要看有沒有,电源WOD180243的電路圖而已,
其它的電源不須要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