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大 有修過此種擴大機

楼主(2015-02-03):
換過 大顆晶體後  裝到車上 都 很快 晶體 又燒了
已換過 大晶體  3 次 4 次了  一直燒
麻煩 有哪位大大 維修過 的 給小弟 指點一下
如圖2中 左上 左下  幾乎都是 左上 燒 修好後 換左下燒
也曾 試過 都更換 也是撐不久

网友A:
雙電壓是否正常??
功率晶體是在甚麼情況之下燒的??(溫度急速上升燒毀or莫名其妙秒燒)
CAR AMP 的輸出附載端異常短路??
CAR AMP 的中點電壓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電壓是否正常??
功率晶體是在甚麼情況之下燒的??(溫度急速上升燒毀or莫名其妙秒燒)
CAR AMP 的輸出附載端 ...

因本身不是電子相關科系
看不懂 專業名詞
都是換過晶體 有測試正常 裝到車上
2 個星期 左右 又燒
在請問 一下 晶體應該是 同一聲道 相同晶體?
拿到 拆開後 是  一聲道 TIP36C   3 顆 TIP35C   3 顆
另一聲道 也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本身不是電子相關科系
看不懂 專業名詞
都是換過晶體 有測試正常 裝到車上

同一聲道要對稱
通常是NPN PNP一對

网友:
這種電路 通常功率晶體都需要配對 不是哪幾顆壞 就換哪幾顆
要一次全部更換 不然會換得沒完沒了 不過前提是電源 電壓放大
等等 都需要是ok的

网友:
多年前客戶開遊覽車的,三天兩夜,帶3台amp上車,回到家3台主機都掰掰了,拆開看都燒功率晶體,白百思不得其解,終於解出了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電源有問題

也就是配線很重要

當電源不穩定就亂燒一堆

1000w看看就知要多大電流快100A

网友:
6棵晶體中間有一顆小晶體(溫補)有查過嗎~

超低音阻抗量一下~

保險絲是熔斷還是炸黑!

換好晶體先不要開LO PASS超它,你很難聽出異常聲~~

要測量的部份上面都講,我只是補充

网友:
應該是晶體沒配對所致,基本上NPN或PNP同一組要先配對最基本的hfe,再來才是NPN與PNP配對(這個比較難)。還有為何射極電阻會有不同款?有白色水泥電阻也有金屬皮膜? 這邊我猜應該曾燒壞過,射極電阻阻值要一致,通常是0.47歐姆,如果有燒機過每顆都要拆下檢查

网友B:
很簡單問題..大大您把全機晶體全換.保證還是回來找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簡單問題..大大您把全機晶體全換.保證還是回來找您

願聞其詳! 難道是車上發電機的突波造成?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解答
1. 是自己在用的
2. 此擴大機 是資源回收 撿來的
3.還有為何射極電阻會有不同款?有白色水泥電阻也有金屬皮膜? 因為還有 一塊板子 上有VR 是要閃VR 的
4.電源 部分 目前沒壞 也考慮過是凸波或者電流不穩
5.有印象 之前偶爾是會進入保護  自從換過音響主機 就開始燒了 也懷疑過是不是 輸入方式改變所導致
之前裝的主機是全音域輸出 是有人聲 的  現在裝的是純重低音輸出  聽不到人聲  只有蹦蹦蹦的節奏
6.板子上 所有 能換 都換過  唯一那 8 顆大電容  沒換過
再請教 一邊 是 4 顆 大電容 並串聯  有需要再  2  邊 並聯嗎??
原本是板子下 有 2 條 線 並聯 電容 正負極

因不是電子相關 只是胡搞瞎搞

网友:
一般的機器不可能像hifi機那樣配對,就算十來萬的amp,也很少是有配對的。小弟先前玩音響時有學人家配對,發現就算設定好工作點配對的,經一段時間,數值會跑掉。後來自認能力太差,向對岸的「雨後初虹」買號稱用晶體曲線儀配對過的mosfet來裝pass的機器,也是一開始很ok,幾個月後就跑掉了;跑掉了直流也沒高多少,我也聽不出聲音有明顯差別......

建議樓主先check電源的輸出是否正常、「目測」只是最方便的檢查方式,「看」起來沒事不代表真的沒事。

网友:
依使用歷程敘述,車電源造成故障機率較大,亦有另一可能是"高頻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