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螢幕膜糊

楼主(2015-02-03):
請教各位大大們,小弟的 View Sonic 螢幕膜糊,下面有幾張照片請大大們幫忙查看。

請問這種情形,是否可修復呢~

一、Eee pc 筆電螢幕  &  View Sonic 螢幕,桌上螢幕明顯反白

二、Eee pc 筆電螢幕 ,色彩比較鮮豔

三、View Sonic 螢幕,桌上螢幕明顯反白

四、View Sonic 螢幕,螢幕上藍色部份明顯成紫色

五、View Sonic 螢幕,螢幕上藍色部份明顯成紫色

六、機型:View Sonic 螢幕,VE 700

网友:
負片~處理方式同油畫.

网友A:
請問..使用桌上型電腦會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使用桌上型電腦會這樣嗎?

會呀,試了二台桌上型電腦,結果是一樣的耶~該如何是好呢~

网友:
恢復原廠設定或 MCU換看看

网友B:
VE700 , resset預設值若無效

那就是AD板的問題,一狗票電解電容慢慢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700 , resset預設值若無效

那就是AD板的問題,一狗票電解電容慢慢換吧!

好的,年假時可以慢慢的來拆了,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