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S的螢幕線接錯,請問還有修復的機會嗎?

楼主(2015-02-03):
POS的螢幕線接錯,當下一陣焦味,螢幕就成這樣,請問前輩們,他還有救嗎?

网友:
沒有貼圖~~小心被刪除!

网友:
面板買單

网友:
一失手.成千古恨

网友:
前人說的 : 沒燒幾片面板是出不了師的。

不過這代價也太慘重了。

面板OUT兜了。

楼主:
不是我插錯的,我朋友拿給我的時候,有問他怎麼狀況,他就這樣說道.......
我還問他 插頭不是有防呆,怎麼插得下去............
他說他也不知道~  無言......

請問如果我拿  舊的15吋螢幕,拆開,取其面板,裝進去,不知道這樣的構想,是否得以實現??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插錯的,我朋友拿給我的時候,有問他怎麼狀況,他就這樣說道.......
我還問他 插頭不是有防呆,怎麼 ...

一般的POS都是用LVDS接頭直接插在主板上,
您可以對一下面板的接腳圖, 注意一下接腳是不是一樣的,
另外還有面板參數, 如果沒有差太多...
直接換上就可以救回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POS都是用LVDS接頭直接插在主板上,
您可以對一下面板的接腳圖, 注意一下接腳是不是一樣的,
另外 ...

牛大您好:
我這台就像您說的,LVDS直插主板。
我本來也像想你說的那樣做.......
今天我有插第二副顯螢幕,看主板上的顯示晶片是否還健在,(不知道這樣測試是不是正確)
主顯插上+副顯插上,開機,副顯方格彩屏
主顯LVDS拔下+副顯插上,開機,一樣  副顯方格彩屏
以上結果   是不是  主板的顯示晶片也是掛了
所以既使找到  相對應的螢幕接上也是無可救藥!!
請大大們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大您好:
我這台就像您說的,LVDS直插主板。
我本來也像想你說的那樣做.......

這和筆電VGA Chip掛掉/不良的現象很像!! << 但牛不是這個的專家!!

1. 如果你有80 Port debug卡, 看看主板是不是還是正常開機.
2. 主板上有沒有留PCI或是PCI-E?? 外接顯卡排除看看是不是內顯的問題!!

网友B:
要知道是不是面板買單 公版測一下就知道 如果確定面板壞了  看一下面板 規格書 找一片 塞的下 可以固定就可以代用不一定要原型號  但是 如果是pos主板  燒了 那你也不用玩了 我想你也沒有修的工具跟儀表 如果要自己動手 除了基本維修概念 還要有維修工具跟儀表  這不是電腦DIY 想要修 跟 會修 是兩碼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和筆電VGA Chip掛掉/不良的現象很像!!

1.我沒有80 Port debug卡。
2.主機板沒有PCI OR PCI-E SL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是不是面板買單 公版測一下就知道 如果確定面板壞了  看一下面板 規格書 找一片 塞的下 可以固定就可 ...

幾乎已經確定主機板的顯示晶片燒了,代表著我真的已經玩完了!!  謝謝您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