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TAIWAN MOBILE T3 按鍵不良維修

楼主(2015-02-04):
TAIWAN MOBILE  T3

故障狀況:按鍵不良,音量鍵(上)微導通短路

故障狀況,音量顯示條持續出現…

故障點,按鍵真的很髒了…..

清潔完成...

裝回測試!!   沒問題了!!
不會在持續出現音量條了

謝謝觀賞....請指教!!!

网友A:
我家還有兩台T3呢,這台可以刷第三方韌體到4.4.2,算是最長壽的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還有兩台T3呢,這台可以刷第三方韌體到4.4.2,算是最長壽的手機

硬體效能不足,能刷不一定好用!!   我也嘗試過刷舊機

剛開始都很順,等應用程式安裝了,就很頓了.........

网友:
其實T3是慢在RAM不足,拿來當MP3播放機或是車用GPS都不錯,尤其是這台GPS定位超快,世間少見

网友B:
這台觸控會產生問題,我就有一台T3根本不能觸控了,回原廠維修也沒用,搞不懂是哪裡出問題QQ

楼主(2015-03-26):
引用 网友B:
這台觸控會產生問題,我就有一台T3根本不能觸控了,回原廠維修也沒用,搞不懂是哪裡出問題QQ ...

不能觸控不是新聞了!!

以現在白牌手機來說是常見的故障,通常換一張觸控板可以搞定

我有一隻長江 G2000  才在保內換修觸控板, 過保沒多久又掛了

下3功能鍵失常,無動作,只能ROOT,用模擬軟體來操作,

尋遍淘寶,居然找不到這張觸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觸控不是新聞了!!

以現在白牌手機來說是常見的故障,通常換一張觸控板可以搞定

接無線滑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