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g g2000wa 20吋螢幕更換LED燈管 [已解決]

楼主(2015-02-05):
日前從朋友那邊用300元收了一台beng g2000wa無法啟動的螢幕,想說拆開看看
是啥問題。拆開果然是電容爆醬的問題,換上日系電容後就復活了。
用了一兩個月後發現螢幕越來越暗,再次拆開檢查,用一組殺肉的高壓板測試
上下兩組各兩支的燈管,果然上下各有一支燈管都有故障,所以不是高壓電源
版的問題。
記得之前有在網拍看過有賣LED燈管套件可以改,再來就是20吋的燈管不好找又貴,
所以就決定買LED燈管套件來改裝。
很順利的分解面板換上LED燈條後,開始要找PI板上的 VCC GND 和ADJ拉來給LED的
電源版使用,拆開PI板後我傻了,電路板上正反面完全沒有接腳定義,有前輩能隔
空抓藥告訴我該從電路板上那邊下手去找出這些接腳嗎?或者從排線那邊可以用顏色
區分出接腳定義嗎?
版子編號為e162032好像有好幾牌的螢幕都用這塊版。
附加檔為解析度較大的圖檔

网友A:
先看這塊PI板的高壓主控IC型號先,再去從IC腳位去判斷你需要的訊號來源在哪...
然後再決定要拿掉哪些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這塊PI板的高壓主控IC型號先,再去從IC腳位去判斷你需要的訊號來源在哪...
然後再決定要拿掉哪些元器件 ...

感謝前輩的指點。昨晚想了一夜,今早決定採取土法煉鋼,把排線一條一條
的挑出來測試。先從往高壓的保險絲那邊的後端接出了一組12V電源來使用,
萬一有問題也是先燒保險絲。再來判定ON/OFF和ADJ為信號線,線會比
一般的細,就從細的線開始測試。很快的挑到一條開路後,螢幕POWER按鈕
就沒反應了,這條就是了。再來又很幸運的測到ADJ信號線,一切都很順利。
最後把PI板的ON/OFF和ADJ的線路用美工刀劃斷,這樣才不會有問題。
順道問一下,把板子的ON/OFF斷路後,高壓側就無法啟動,這樣跟把高壓
側的電源移除意思差不多吧?應該用久了不會有後遺症吧?

网友:
把腳位定義用電表量一下做記錄
判定ADJ跟ON腳位,然後重板子上切斷
重主板來的ON 跟ADJ切斷後要連接到LED驅動板
LED驅動板電壓~應該可以使用原本的高壓供電~一般為12~14V
高壓包相關零件可以移除~方便黏上LED驅動板
大概就是這樣吧
補充一點
起動ON通常是綠線~還是要量一下比較好
起動時有電壓~待機時電壓不見那個就是ON或ADJ

网友:
如果你要保留燈管高壓電源 FUSE :
1. DIP的就將後端解焊翹起,PIN直接焊接到LED驅動板的電源VCC
2. SMD的就解焊後,換個方向焊回前端PAD,後端不要接觸到PAD上再焊接到LED驅動板的電源VCC(記得用耐高溫膠帶固定一下)

如果不要保留 FUSE :
FUSE直接解焊,前端PAD直接焊接到LED驅動板的電源VCC

ON/OFF & ADJ找到後
1. 如果線路上有單一電阻跑後端;該電阻解焊即可連接到LED驅動板的N/F & ADJ
2. 如果後端線路有分支那就切段最前端線路銅箔再連接到LED驅動板的N/F & ADJ
3. 將排線抽出撥開一點線直接纏接到LED驅動板的N/F & ADJ(是我會用這種)

POWER + Enable(ON/OFF)已經切斷(ADJ沒啥影響),燈管高壓PWM IC就不會動作了;後面電路功能就廢了,拆不拆就隨你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