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音量電位器之規格選用

楼主(2015-02-04):
請教諸位我欲更換一台擴大機的VR電位器,如圖:
請問此顆VR是否為,B型直線式電位器,但根據Google後之資料,
用於音量調節應該適用A型指數式才對啊~~
還有只找到大部分20K、50K等,幾乎很少有22K阻值的。
如選用20K的話適用嗎(會產生何種情形)?
又如將B型改用成A型可以嗎?
請先進不吝告知。在此先謝過。

网友A:
音量VR 20K絕對OK,我曾經將原廠20K VR換成10K也OK。A或B型其實要看個人喜好,有人喜歡A但是大多數廠機都偏好B型,Hi-End音響都是A型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VR 20K絕對OK,我曾經將原廠20K VR換成10K也OK。A或B型其實要看個人喜好,有人喜歡A但是大多數廠機都偏 ...

請問P大圖中的那個B,指的是B型,是否正確?
如換購後只要注意尺寸即可,是嗎?

网友:
換購後只要注意尺寸即可

楼主:
請問各位如選購的軸長度太長的話,可以剪短嗎?
如此物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37888464
所述柄總常為20mm,而我所需之長度為1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如選購的軸長度太長的話,可以剪短嗎?
如此物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3788 ...

剪短----可以
要是我-----阻值我會選 50k A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短----可以
要是我-----阻值我會選 50k A type

OK~感謝您
預購中.. 換裝完畢後再上傳圖片分享,(不過預計需至過年後了)。
PS:此阻值的匹配,難道沒有一定的公式或準則嗎?
A.B.C型也是個人喜好嗎?納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如選購的軸長度太長的話,可以剪短嗎?
如此物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3788 ...

RV24YG 這顆大小(外型圓直徑,不是指軸長)是 24mm 的。你原本那顆看起來像一般 16mm 大小的。
確認一下機箱空間,以免外型/孔洞不合裝不上。

如果想要聽起來跟原本的差不多,阻值選相似的就行了 20K or 25K,B type。
換阻值較小的(5K、10K、15K),轉同樣格數的音量會比較大聲。
換阻值較大的(50K、100K),轉同樣格數的音量會比較小聲。

網路上找的,裡面有個VR的變化曲線圖
http://subig1957.pixnet.net/blog/post/17151166

音量用的 VR,A or B type 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感謝您
預購中.. 換裝完畢後再上傳圖片分享,(不過預計需至過年後了)。
PS:此阻值的匹配,難道沒有 ...

嚴格來說VR都是接在輸出之前,所以會影響後端負載的阻抗匹配。creekse大大建議用50K應該是因為一般後級輸入阻抗大約設計在47K,用50K會比較接近。

网友D:
有點懷疑這顆VR是不是EQ處的,小弟常見的廠機是用50k、或100k這種數值,連10k的都很少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V24YG 這顆大小(外型圓直徑,不是指軸長)是 24mm 的。你原本那顆看起來像一般 16mm 大小的。
確認一下機 ...

感謝Hi大的資料與提醒,在訂購前會再次注意尺寸
否則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嚴格來說VR都是接在輸出之前,所以會影響後端負載的阻抗匹配。creekse大大建議用50K應該是因為一般後級輸 ...

在音響這方面我還是門外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點懷疑這顆VR是不是EQ處的,小弟常見的廠機是用50k、或100k這種數值,連10k的都很少見。 ...

當我在詢問賣家時,他也說此阻值蠻稀少的.......
它確定是用在VR上。

補充內容 (2015-2-11 09:19 PM):
確定是用在音量V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