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400 畫面異常,類似油畫

楼主(2015-02-05):
難搞的 SONY 液晶電視,兇案再添一樁!
面板故障的機率頗高,但此款面板看起來不像是三星,
t-con 不像一般是使用 AS 系列 Gama IC,增加判斷 Gama 電異常的難度
請前輩幫忙診斷,謝謝!

▼圖一、型號

▼圖二、Cable 、數位訊號呈現過亮和類似油畫現象

▼圖三、選單

▼圖四、恢復出廠設定之後

▼圖五、

▼圖六、開蓋基板配置

▼圖七、t-con 外觀

网友:
好像ex系列,主機板NG機率比較高

网友:
主板屏線座或是小排感查看看

网友:
主機板故障,一堆小傢伙不乖了

网友:
類似圖四狀況我遇過,供你參考
LVDS訊號少了一組
AD板上排阻不良

楼主:
感幾位前輩的指點,若說是小零件得考驗俺的眼力,希望不是 BGA 的問題,
否則就沒救了。

网友A:
因該不是面板的問題.但它是三星的面板.
跟ex520的面板製程一樣

這塊的邏輯板會壞.gamma ic是上面正中間那顆

网友:
看起來有點像是負片的狀況...跑掉啦!!

网友:
主機板NG+1

楼主(2015-04-21):
引用 网友A:
因該不是面板的問題.但它是三星的面板.
跟ex520的面板製程一樣

今天抽空來處理庫存機,承蒙小張老師提點 GAMA IC 是 MAX9591,
實際量測電壓確實是異常,所以就朝它下手了,待料到再上工。

在料未到之前先對此晶片做了一些功課,發覺此IC的封裝是無引腳 38-WFQFN Exposed Pad

遇過一次這種封裝,記得當時只能用熱風槍解焊,而且晶片底部有散熱墊,操作起來不怎上手,

請教版上的高手們,對於此種封裝的晶片,用啥方法處理卡妥當?

楼主:
在等料的期間,先來做做功課。
找到此篇影片教學,雖然俺聽不懂他講的內容,不過從整個過程中,
發現所使用的助焊膏在熱風槍加熱過程中,不會冒煙!

网友B:
270℃ 20秒後,散熱墊的預錫熔化IC腳四面平貼,對齊,OK~
猜想PCB背面應該有用120℃預熱臺輔熱

木頭前輩可以用廢板練習拆裝試試!

网友:
這 沒用預熱台~很容易 把 IC 搞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 20秒後,散熱墊的預錫熔化IC腳四面平貼,對齊,OK~
猜想PCB背面應該有用120℃預熱臺輔熱

三太子眼尖,看出底部有預熱台,融錫超快,輕輕一撥,融錫表面張力使晶片就定位。

所以規納幾點結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熱風槍
二、預熱台
三、良好的助焊膏
四、適當的溫度

當然老灰狼只有土炮熱風槍,加上不怕死的決心,等晶片到貨後就給他硬上說。

网友:
這片我第一次用時是使用單支熱風槍..雙面吹......在來就改用黑晶爐了..好用很多

网友C:
這種小型的晶片一班我都用紅外線拆焊.很容易搞定的.預熱到150度 開紅外線210度約5-6次的照射便可以取下
回焊紅外線 150度-180度-210度進階加溫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小型的晶片一班我都用紅外線拆焊.很容易搞定的.預熱到150度 開紅外線210度約5-6次的照射便可以取下
回 ...

紅外線,真神奇~
有沒圖,PO來聞香說

网友:
P大就是用這種拆

紅外線拆焊台

紅外線拆焊台

网友:
感謝蘇大,您會不會修太大

黑晶爐號稱遠紅外線,玻璃盤面溫度80~250℃(依0~9溫度調節),應該可當預熱台

等有空,拼一台來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