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QPWB11483-1G 主機板如何去OSD

楼主(2015-02-05):
引用小張大QPWB11483-1G之維修篇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i_xing/post/1322555368

西屋 WT-L2605IS
故障畫面--無論選台/音量/靜音/顯示/....種種控制,只要是與OSD顯示有關,就會出現以下干擾之畫面

控制動作完成,OSD消失後約3秒畫面就恢復正常
如果是音量調整則會停留1~2分鐘,甚是困擾

老機器想整理起來留在工作區加減看,無OSD顯示不會影響使用
請站上諸位熟識此板之先進大大,指導將此板之OSD顯示去除方法

註:已做過下列動作
IC801補焊/IC802更換/IC6更換/C762更換/C724更換/C750更換/C758更換/C736更換/C766更換
零件IC802/IC6由另台正常SAMPO 32吋取得,此台之IC802/IC6裝至SAMPO 32吋也正常
至於IC801功力不足不敢動

网友:
這塊主板毛病很多,真的不是一般人搞的定的,我要是搞到還不行就放棄了

网友:
這塊噢!
奉勸你改公板....問題太多了.
台語的一句名言:會好不完全

网友:
此狀況為布面格紋...須動一下 BGA...

网友:
你有能力就修復他  如無法修復他就改公版    我個人是喜歡原板修復  完修開心十秒(花的時間基本上都比改公板久)

改版比較快  看自己怎麼選擇了

楼主:
首先謝謝各位先進們的關心
原想跟據以往經歷一般只要將OSD信號剔除即可
只是事情往往不是憨人所想得那麼簡單
反正這行業從不缺電視看
看來就先留著了
謝謝各位

网友:
重新烧写一遍数据试试看。不行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