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STM8S207用一般的燒錄器可以燒嗎

楼主(2015-02-05):
LQFP 44-pin

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要能讀出IC裡的程式
這顆IC是遙控電車的搖控器裡的MCU
原廠設計是能接上ipod或iphone來更新裡面的韌體
但玩家通常不知道會更新韌體
導致還沒更新完就拔開以至於無法開機
最麻煩的是遙控車是從美國買來台灣
在台灣並沒有代理商
原廠也沒有在官網上放出韌體
以至於更新失敗整支遙控器就報銷了
目前小弟想嘗試買台燒錄器把mcu裡面的程式讀出來
之後燒到新的IC裡
不知道可不可行
煩請高手們指點

网友A:
結論是:基本上,不可行!

①一般的燒錄器可能不支援這顆MCU
②使用ST-LINK可連結MCU,但是基本上裡面的程式應該都是有保護的,
   所以你應該是讀不出程式啦,就算讀出來了也是空的
③MCU逆向破解是個大工程

以上,想辦法送回原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論是:基本上,不可行!

①一般的燒錄器可能不支援這顆MCU

了解,感謝大大的解答

因為這支遙控器價格加運費折合台幣大概兩,三千塊

而且因為此問題壞掉的玩家還蠻多的

如果寄回美國來回運費包括維修費恐怕划不來

看樣子只好放棄了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感謝大大的解答

因為這支遙控器價格加運費折合台幣大概兩,三千塊

那就把內部電路板,拍拍寫真,
po上來讓其他老師看看有沒有解囉!

或是寫信問問原廠看肯不肯釋出軔體囉!

网友:
要讀出內容很難!! 就算有人可以費用也不便宜!! 建議直接上網客服反應看看!!

网友B:
想要複製這顆單晶片的程式必須滿足以下兩點:

1. 要讀出的遙控器必須是正常的,更新失敗晶片內部程式已不完全,即使讀得出來也沒意義。

2. 該單晶片必須沒有程式讀出保護,可以更新程式未必沒保護,就算攔截更新檔內容也沒用,更新檔通常有加密,必須在原本程式運轉正常下,接收更新檔才能正常解密完成更新。

如上述遙控器正常也沒有讀出保護,那就可以讀出再燒錄到另一個更新失敗的遙控器,只要晶片沒故障都可以重複燒錄程式,不一定要買新晶片。

燒錄工具很容易取得,軟體到 ST 原廠下載 STVP ,硬體部分到網拍購買 ST-LINK ,如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18138672

STVP 可以針對 STM8  系列作燒錄、讀出、清空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複製這顆單晶片的程式必須滿足以下兩點:

1. 要讀出的遙控器必須是正常的,更新失敗晶片內部程式已不 ...

感謝y大的指教

原則上公司這邊有功能正常的遙控器

內部PCB板根MCU都一樣的

只差在功能正常的這支有第三動跟第四動(channel 3跟channel 4)

不知道程式是否一樣

現在就看我老闆想不想在繼續摸下去了

因為他後續有出藍芽版本的遙控器

現在故障的這型是用插頭連接ipod跟iphone

所以變成要評估有沒有必要再研究下去了

即便現在花時間跟金錢摸出來

可能也只是用在手中壞掉的這5台

除非後面的藍芽版本也會有類似問題

但目前國內外好像還沒聽說有傳出災情

不論如何還是感謝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