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新入手玩具,射吸式割炬

楼主(2015-02-06):
最近從淘寶得到一個新東西,名稱叫做射吸式割炬,吹嘴是丙烷式的。

標題為何說是玩具,沒說工具?這明明是工具,因為...................除了這個東西其他該有都沒有,所以只是玩具。
既然是玩具,當然先玩玩,射吸式是吹入的高壓氣體,因為負壓燃料被動吸入,理論上不致回火,導致爆炸,
我就用小瓦斯罐(裡面的瓦斯是我用LPG自己填充的)提供燃料,試火..........

太大了,頭毛眉毛差點燒到,轉小一點...
然後沒氧氣怎麼辦?哈!管他,只是玩玩,就用空壓機來點空氣吧。
沒純氧提供,火力不大,也容易熄火。
這種瓦斯吹管,有射吸式,也有平衡式,單管的是焊炬,雙管的是割炬,顧其名可以作切割工具。

网友:
這個好像是拆輪船廢鋼材用的齁~玩這麼大n_021|

网友A:
要發揮真正的效能,再弄一組氧乙炔,就可以無鋼不摧,無鐵不熔

网友:
先去買組調壓器、管線.....點火器....作業手套.....護目鏡......老大要.....做紅豆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發揮真正的效能,再弄一組氧乙炔,就可以無鋼不摧,無鐵不熔

太厚的切不斷,要改用水刀.

楼主:
這種割炬,在台灣的拍賣和對岸的淘寶,含運費相差要一張小朋友,
我的是G01-30型,不含運費只要RMB34元,乙炔嘴和丙烷嘴同價格,
找乙炔麻煩,丙烷的一般瓦斯都可用,我只想玩玩,沒碰過這東西
快樂的日子來了。

网友:
有防爆裝置嗎 ?

楼主:
射吸式略似化油器文式管的功能,從來沒聽過化油器爆炸,防爆只是可有可無。

网友:
這種玩具我也沒玩過.改天也買一組玩玩.

楼主:
昨天下午我改餵它汽油,因為汽油罐完全靠負壓吸出油氣,不像瓦斯有壓力
會自己噴出,要先開空氣油氣才會吹出,可能混合器太稀,不容易點著,更
容易熄火,看來沒氧氣不太好玩。

网友B:
最好在氣源端加上一個防回火裝置,人身安全最重要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氣源端加上一個防回火裝置,人身安全最重要阿,

目前我只用壓縮空氣玩,防回火裝置還不太需要,等真用氧氣再說。

网友:
空壓機也行.大大太強了

网友C:
氧乙炔沒辦法切不銹鋼(只能溶),最好是用電離子切割機,切鋼鐵類就方便了!

楼主:
沒氧氣,中看不中用,連銀烙都燒不了,玩一玩的影片,大家看看就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4WhAV4m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乙炔沒辦法切不銹鋼(只能溶),最好是用電離子切割機,切鋼鐵類就方便了! ...

切不鏽鋼,我拿切石器一下子就OK。

楼主(2015-03-19):
修改了一下,燒銀烙很容易了,等一下傳影片。

補充內容 (2015-3-19 06:09 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bJUmVd6GY&feature=youtu.be

補充內容 (2015-3-19 06:30 PM):
燒4分銅管,銀烙已經可以附著上去。

楼主:
又玩了五天,燒掉兩瓶小瓦斯,火嘴也再改良了一下,外加火嘴略似噴射引擎後燃器,
還是使用減壓的壓縮空氣,目前用瓦斯可以燒銀烙沒問題,也能燒汽油,汽油燒了溫度
略低,不能燒銀烙。
用瓦斯由切割汽路供氣,用汽油則要由射吸汽路供氣,因瓦斯是正壓自己出來,汽油是
等壓由射吸產生負壓帶出混合汽,很好玩,不怕死的可以試一試。

楼主:
玩到今天下午,總算玩出名堂了,為了容易取得與方便,我一直想要使用汽油當燃料,
但是一直不順利,因為整個系統就不是為普通空氣與汽油設計,因此一再改良修正,到
今天下午總算完成壓縮空氣與汽油可以將銀烙燒在六分銅管上。
從一開始的照片與影片,可以看出不怎樣,後來我從火口開始改良,從以前二行程排氣
管得到靈感,將火口內作成一段緩衝管(以下所有名稱與作用都是我自己取的,和專有名
稱也許不同),解決了燃料一衝出火口就不受控制,可以持續燃燒並增加溫度。
在瓦斯燃料上已獲得成效,但改用汽油,還是無法好好燃燒。
首先我也說明一下我將使用的汽油裝被,汽油罐是從壞飲水機拆下來的不鏽鋼桶,有兩
個水口,我一個讓他通氣,一個讓它供燃料,測試很多次,射吸式不能直接吸汽油,不
然準備找消防隊了。直接從桶子中吸混合汽太稀無啥作用,用一支管子 打孔增加混合汽
濃度還是不行,後來想到毛細孔作用,重新製作一 管子 打孔,中間穿進棉紗吸油,產生
混合汽,總算成功。
兩者搭配後總算是燒結果不錯了,但是好像熱度好像不穩定,判斷大概測試中汽油不敢
加太多,添加汽油,又把壓縮空氣提高到0.2粑,燒六分銅管家銀烙就可以了,當然燒2分
、3分銅管輕輕鬆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