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ZINWELL LM4226 改公板

楼主(2015-02-06):
請各位大大看是什麼問題
ZINWELL  LM4226 原本是TV收不到訊號,將其改公板 , 改後畫面正常 , 但是開機大約90分後, 畫面不良, 如圖一 也不能遙控, 不能關機, 請問是什麼 問題

网友A:
以前遇過紅星板子...5VSB 用0.5A會出問題
有時會當住無法遙控
最好用1A或1A以上..
電源板5VSB 1A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過紅星板子...5VSB 用0.5A會出問題
有時會當住無法遙控
最好用1A或1A以上..

BEER 大:此電源板24V/8.5A , 12V/5A , 5V/2.5A , 5VSB/1.5A ,或許是電源板故障, 再確認看看...謝謝

网友B:
我認為電源版有問題

這塊強力膠要清除(會漏電)  一次測內小電容都要換掉   二次側散熱片下方電容常NG

以上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電源版有問題

這塊強力膠要清除(會漏電)  一次測內小電容都要換掉   二次側散熱片下方電容常NG

jackhiphop大:謝謝..我是全部電容換掉, 除了大電容沒換,及補焊及除膠, 以試機快3小時沒故障 ,還在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