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ECO窗型冷氣太冷

楼主(2015-02-06):
美眉夏天吹冷氣,溫度設定28度,半夜都會被冷醒
三太子: 呵呵! 妳是缺少男人的溫柔

美眉說:有定期清洗濾網,現在還是冬天已經預約要修理
三太子又不會修冷氣,嘉芬請教先進該怎麼查修?

网友A:
先學老大~~~用伸縮自如的........先...................然後再....

网友B:
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學老大~~~用伸縮自如的........先...................然後再....

你要去修嗎? 這機會........讓給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不准确了。

請教严杯杯
這款窗形冷氣的传感器,藏在哪?

网友C:
會不會是那顆...小黑豆(溫度感應的)....故障了???

直接把整個面板拆下來....應該看得到吧!!!....

(這種窗型的...面板是直接卡上去的)

网友:
   感溫器 的 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那顆...小黑豆(溫度感應的)....故障了???

直接把整個面板拆下來....應該看得到吧!!!....

感謝~ 老灰狼
呵呵! 應該要來問美眉:待機下室溫的指示有無正常
如果正常,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去那過一夜
看看診狀是否相符說~

网友:
QQ 感知器擺哪?

楼主:
小黑豆-感知器-傳感器,借用shen1788的圖片

网友:
這種情形好像冷媒不足(有洩漏)

以前有碰過類似情形

冷媒不足及太多時,壓縮機的電流會變小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老灰狼
呵呵! 應該要來問美眉:待機下室溫的指示有無正常
如果正常,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去那過 ...

爆米花....冷氣沒有壞啦!!!....

美眉都已經給您.....明示了說.....
要找您....蓋棉被...純聊天...測室溫...
還交代您...不可穿太厚....會測不準...

网友D:
檢查線控器上顯示的室內溫度是否與實際室溫相差很大
若相差很大,故障點就兩個地方有可能, (1)室內溫感溫器 (2)基板

若顯示的室內溫與實際的室溫接近的話,故障點可能是壓縮機啟動繼電器

判斷感溫器故障或是基板故障其實很簡單,冷氣的感溫器都是使用負係數熱敏電阻
也就是溫度越低阻值就越大,知道這特性之後,我們只要告訴基板目前溫度很低了,基板如果正常的話
就會命令壓縮機停止運轉,方法是將感溫器從基板上拔除,拔除之後基板上的端子座就形成開路,開路的
意思就是阻值無限大,也就是騙基板目前室溫很低了,這時若壓縮機馬上停止且線控器上的溫度顯示"0"
或是顯示其他異常代號,代表基板是正常的,也就是感溫器故障了
若是感溫器拔起壓縮機還繼續運轉,且顯示溫度還是很高,那就是基板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米花....冷氣沒有壞啦!!!....

美眉都已經給您.....明示了說.....

感謝桌頭開釋,美眉哩等咧!瓦來呀~

啃,美眉住台北中山區,遠水救不了近火
不知有沒附近的癖友想去幫美眉排解

网友:
如果是控制的基板壞掉,以前有在賣整組的,不知現在還有沒有,上面可顯示溫度,附搖控器,
把線重新配一下就可以了。適合舊型冷氣改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桌頭開釋,美眉哩等咧!瓦來呀~

啃,美眉住台北中山區,遠水救不了 ...

照片貼出來~~~

上聯~美艷的程度決定維修的速度~~~~~

下聯~乳溝的深度決定維修的人數~~~~~

橫批....鴿鴿我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貼出來~~~

上聯~美艷的程度決定維修的速度~~~~~

還相片捏! 淋杯馬姆災是恐龍還是美眉
只怪三太子不會玩FB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相片捏! 淋杯馬姆災是恐龍還是美眉
只怪三太子不會玩FB ...

ㄚ~~~那就沒辦法了,把東元服務站電話給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ㄚ~~~那就沒辦法了,把東元服務站電話給她囉

呵呵! 你沒辦法呀! 過幾年,等你長大一點說~
不知臺北的大胖要不要去幫美眉解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你沒辦法呀! 過幾年,等你長大一點說~
不知臺北的大胖要不要去幫美眉解寒!

我是高雄太遠啦~~~~所以就棄權了

ㄚ你又沒貼照片,所以大家都沒反應~

要學老大!~~貼一張出來~~~到時後一堆人搶著替她裝新冷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查線控器上顯示的室內溫度是否與實際室溫相差很大
若相差很大,故障點就兩個地方有可能, (1)室內溫感溫器  ...

請教曹兄! 窗型冷氣前膠殼拆卸的正確步驟? 印象中好像是:
1. 雙手手指摳住下方左右兩角,往前拉出約1公分左右
2..雙手手指摳住上方左右兩角,拉出約1公分左右
3. 雙手手指摳中段左右兩側,拉出整個膠殼。  安捏!對不對

想來拆下來用吹風機來烘,看看LCD溫度指示否正常~

補充內容 (2015-2-9 11:10 PM):
此冷氣非TECO,僅為拆框示意圖片~

補充內容 (2015-2-9 11:20 PM):
本樓,窗型冷氣前膠殼拆卸的步驟,不正確! 請參23、24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高雄太遠啦~~~~所以就棄權了

ㄚ你又沒貼照片,所以大家都沒反應~

a大.....偷偷告訴您.....
那個美眉....是太子爺的閨女啦!!!....
大胖已經"死會"了....您還是"獨身啊".....趕緊把握機會!!!
將來不僅可以接收三太子廟.....當廟公....
最重要的是.....還可以有把不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曹兄! 窗型冷氣前膠殼拆卸的正確步驟? 印象中好像是:
1. 雙手手指摳住下方左右兩角,往前拉出約1公 ...

外殼上端左右各有 倒(L型)兩掛鉤, 中間左右有兩掐彈片 ,向內壓卡住冷氣機外殼。

反向操作就可拆除。

网友:
沒錯!面板殼下方左右電線出口處手指伸進去拉出來後然後往上提拉左右大力搖晃基本上都可以下來

比較簡單方式帶個冷氣公版去改可能會比較快

真是抱歉因為你圖都不一樣很難判斷你到底什麼問題無法給建議
基本上你問題tsao0427大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就是機板、感溫、繼電器問題
而我猜想不是基板就是感溫,如果是外接4P或6P繼電器故障會導致即使關機壓縮機也會持續運作

設定28度基本上是27關機29開機,所以基本上溫度最低到達27度但個人幾度感覺冷這定義很難抓,也可能出風口直吹人體可能基板問題可能........,還是要依當處情況去判斷是機板還是人為XD

我遇到客人說冰箱冷藏不夠冷....拿錶去測試達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偷偷告訴您.....
那個美眉....是太子爺的閨女啦!!!....
大胖已經"死會"了....您還是"獨身啊".... ...

箱扇妹來送便當是閨女,美眉冷氣機壞了也是閨女
呵呵! 好像太子爺的閨女分佈很廣說
冷氣機在中山區的貓窟,A大還嫩,不要去啦! 免的被

希望臺北有黑社會背景的舅舅卡勇敢,您要不要幫忙去看看............................冷氣啦!
聽說~ 洗澡的電熱水器有時可用,有時不可用,這可能要請美眉操作示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高雄太遠啦~~~~所以就棄權了

ㄚ你又沒貼照片,所以大家都沒反應~

呵呵! a大~您是要相親還是比武招親

网友A:
我們一致決議~~派老大去~~~~

网友:
問題是!!!!這種天氣還開冷氣?......

天氣太冷不要貿然相信結霜問題!
過熱度不足也會有這種現象
或是風速不足也會有結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箱扇妹來送便當是閨女,美眉冷氣機壞了也是閨女
呵呵! 好像太子爺的閨女分佈很廣說
冷氣機在 ...

大胖要拜請我家的媽祖婆及一對金童玉女,
一致決議通過,才有「機會」能去!
阿肥仔還是放棄吧!
省得到時被「卡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胖要拜請我家的媽祖婆及一對金童玉女,
一致決議通過,才有「機會」能去!
阿肥仔還是放棄吧!

吼!!!....我還以為大胖要......出面嗆聲
通通不許動!!!....這個....大胖包下來()了.....
原來還要....博爻.....請示媽祖婆
看來只能請"活會"的黑社會舅舅....出來喬一下......美眉家的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一致決議~~派老大去~~~~

老大不敢去~
學姐說:簽完字!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胖要拜請我家的媽祖婆及一對金童玉女,
一致決議通過,才有「機會」能去!
阿肥仔還是放棄吧!

呵呵! 你家拜媽祖,家教森嚴咧
唉呦! 日行一善為民服務,大胖擔心太多
又不是灌香腸,秤斤要把你給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吼!!!....我還以為大胖要......出面嗆聲
通通不許動!!!....這個....大胖包下來(癢)了.....
原 ...

都沒看到舅舅出聲,難道......................
已經跑去..............................測試冷氣的溫度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沒看到舅舅出聲,難道......................
已經跑去..............................測試 ...

還沒啦~是約明天啦~
正在做筆記要檢查什麼東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沒啦~是約明天啦~
正在做筆記要檢查什麼東東~

今天剛好有三位家電同行不同時來訪,三太子諮詢的結果給舅舅您參考:
1. 先觀察冷氣現在溫顯示幾度(假設為20度),開啟冷氣(冷氣溫控功能正常下壓縮器不會被啟動,)。如壓縮器被啟動,調整冷氣期望溫度為最高32度,壓縮器應會停止,代表溫控是正常(可反覆調整溫度,觀察壓縮器動作),應該就是冷氣口太高、床舖太低,將期望溫度調高至30~32度即可搞定。

2. 如果壓縮器仍然運轉:代表A.感溫小黑豆阻抗變大或斷路,B.控制盒故障(此兩項任一故障皆需拆面板膠框做確認)。

2.1 拆膠框,用十字起拆鐵蓋控制盒四顆螺絲,拔除感溫小黑豆接頭,壓縮器會馬上停止(如13樓曹兄指導),就是小黑豆壞了。是正妹的話我寄一顆小黑豆給您,是恐龍的話,我直接寄給她,叫她自己裝。

2.2 拔除小黑豆壓縮器仍不停止,代表控制盒壞了,抄冷氣型號、控制盒拍照,有機會找到料。

3. 請舅舅不要以身試溫,留在那裡過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剛好有三位家電同行不同時來訪,三太子諮詢的結果給舅舅您參考:
1. 先觀察冷氣現在溫顯示幾度(假設為 ...

太子大:

情長字長,參拜者絡繹於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子大:

情長字長,參拜者絡繹於途

煙花三月, 孤帆遠影碧山盡, 唯見口水天際流

网友H:
感溫檢知壞機率最大~此型沒看見溫度顯示~電表量一下大部份都是用10K的熱敏電阻(25度)
第二是機板不良溫度至達設定時不會停
第三繼電器的機率不高~繼電器短路的故障清形是關機時壓縮機繼續運轉~開路壓縮機不動作
覺得有個盲點~現在台北氣溫都低於28度設定28壓縮機應不會啟動~有可能是天氣冷吧~並不是冷氣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溫檢知壞機率最大~此型沒看見溫度顯示~電表量一下大部份都是用10K的熱敏電阻(25度)
第二是機板不良溫度 ...

舅舅吃了三太子口水
昨天13號星期五,舅舅學會約晚上,進門就直接脫~~~~~~~~~~~~冷氣的外殼

建議美眉,冷氣該換了! 上傳相片後....................

人家美眉也不是省油的燈.......窗簾一拉...............  從此......................舅舅就音訊全無
站長哩卡好心! 您要不要扛一台新冷氣去換舅舅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舅舅吃了三太子口水
昨天13號星期五,舅舅學會約晚上,進門就直接脫~~~~~~~~~~~~冷氣的外殼 ...

最後一張妹妹是說:她想把窗簾換掉了~因為老舊破毀~

ps: 太子爺有交待,徵求妹妹同意後,把一些現況(電器/家具)拍一下。結果不小心妹妹入鏡了~

网友:
緊張緊張~~刺激刺激~~~到底是蝦米碗糕壞去?~~~

网友F:
生平第一次動手拆冷氣~感謝三太子遠方的重責大任,不負痞褲精神,讓從來沒維修過電器的喬喬可以實踐實踐。

站在椅上摸了最少15分鐘,那個機板還是卡在一半拉不出來~
妹妹一開始拿張約30公分高的小椅子給我踩,一直看不到最上面,才又搬了另一張出來。
好在三太子有交待,不用怕,拆壞最多是從高雄寄台新的裝上去。
上面摸不到任何螺絲痕跡,想說那邊是保立龍,應該出力可以卸下右上方的那2片導風頁片。
最後終於可以拉出機板至一半了。
拖到一半,又放現後面的線緊緊的,又不敢拉太狠~
好在那個溫度感測器的接頭能看到,從主板斷開還不算太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平第一次動手拆冷氣~感謝三太子遠方的重責大任,不負痞褲精神,讓從來沒維修過電器的喬喬可以實踐實踐。

呵呵! 第一次都比較珍貴
不知是恐龍嚇到舅舅,還是舅舅嚇到美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舅舅吃了三太子口水
昨天13號星期五,舅舅學會約晚上,進門就直接脫~~~~~~~~~~~~冷氣的外殼 ...

上面灰塵卡那麼厚.....溫度當然測不準....
把那灰塵清一清....搞不好....溫度就正常了.....
照理說....應該再給黑社會舅舅.....一次機會嘛

网友:
保養一下囉~~冷氣這麼髒~~~~運回去空投岡山太子宮前廣場....GPS衛星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舅舅吃了三太子口水
昨天13號星期五,舅舅學會約晚上,進門就直接脫~~~~~~~~~~~~冷氣的外殼 ...

幾天不見案情已發展到此!

對於機器上看的到的髒污小清潔(簡單工具):  機器下墊吸水毛巾或抹布一條,保特瓶一只 瓶蓋上打一小孔 、保特瓶裝水(沖洗用), 洗衣服用塑膠刷一只(2~3公分刷毛那種)...以上物件取材於客戶家!

操作: 順著蒸發器鋁排從上到下、順著刷 別亂刷。 加保特瓶水沖刷、左看右看、多沖幾瓶次、 保特瓶水,直到蒸發器鋁排上的髒污去除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灰塵卡那麼厚.....溫度當然測不準....
把那灰塵清一清....搞不好....溫度就正常了.....
照理說....應 ...

42樓舅舅寫道: "..........站在椅上摸了最少15分鐘,那個機....妹妹一開始...."
舅舅的第一次,難免生澀,當然跟不上老灰狼前輩熟練的腳步

站長說:這早年的TECO窗冷有耐操,清一清,繼續再用十年

晚上關燈、白天拉窗簾~ 男生就是羅密歐,咩咩應該就是茱麗葉
哪位好心導演,請指導下回出兵~ 自然而然、該發生符合眾望的劇情

网友:
还是太子爷厉害,远程遥控!只是苦了jojoling桑,青涩不保。。。想必此时还在回味当时的“苦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平第一次動手拆冷氣~感謝三太子遠方的重責大任,不負痞褲精神,讓從來沒維修過電器的喬喬可以實踐實踐。

看來, BIOS界真的是愈來是愈不好混了...
大家都非得要發展第二專長呀!! (笑)

网友F:
哇累~~~~這兩天酒喝了不少~~
現在才發現你們八卦的功力真是強大~~
傾敬傾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累~~~~這兩天酒喝了不少~~
現在才發現你們八卦的功力真是強大~~
傾敬傾敬~~~ ...

舅舅要不要再爬上去一次
用你那支超強的.................................................小鋼砲,吸~~~
請美眉在你下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舅舅要不要再爬上去一次
用你那支超強的.................................................小鋼砲,吸~~ ...

美眉的冷氣又壞了??
這... 擺明了是上次服務太好... 要求再回修檢測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美眉的冷氣又壞了??
這... 擺明了是上次服務太好... 要求再回修檢測的是吧?? ...

好幾天!沒見到舅舅上來逛街
不知道 ........................是不是找到可以吹冷氣的...............................溫柔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幾天!沒見到舅舅上來逛街
不知道 ........................是不是找到可以吹冷氣的....... ...

想太多... 只是在忙吧!!
三月有展, 六月有展, 客戶多在這時趕著要做案子參展的!!

网友(2015-03-19):
感覺蒸發器不太乾淨(結霜部分),基本溫度設定大概在2度差上下,先測進風口溫度,如相差太大建議更換公板,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溫檢知壞機率最大~此型沒看見溫度顯示~電表量一下大部份都是用10K的熱敏電阻(25度)
第二是機板不良溫度 ...

FORMOSA 一對一主板壞,你找的到嗎?
還是這CASE你去做~

网友J:
引用 楼主:
FORMOSA 一對一主板壞,你找的到嗎?
還是這CASE你去做~

如中部可幫處理只收材料費XD,可不好像不是中部地區XD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中部可幫處理只收材料費XD,可不好像不是中部地區XD

老板! 56樓FORMOSA一對一冷氣的主板
你找的到同款新板或良板可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 56樓FORMOSA一對一冷氣的主板
你找的到同款新板或良板可賣嗎?

抱歉昨天沒看清楚以為你說窗型那台
沒這塊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MOSA 一對一主板壞,你找的到嗎?
還是這CASE你去做~

原廠沒有~可用公板改~

网友:
得意溫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板! 56樓FORMOSA一對一冷氣的主板
你找的到同款新板或良板可賣嗎?

三太子大,一定要同板嗎??如需要可幫您問經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太子大,一定要同板嗎??如需要可幫您問經銷

同板比較適宜,麻煩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太子大,一定要同板嗎??如需要可幫您問經銷

這formosa 一對一主板是熟客自拆要買的
冷氣型號要等明天才會答覆,勞煩您了~

网友(2015-04-21):
3150乘4 12600BTU太大  房間要6至7坪數  4.5坪數大概是8000BTU  5至7坪數大概是10000   12600大概要6至7坪數   溫度調高 晚上睡覺會忽冷忽熱 更換機板 也不對 是冷氣太大 房間坪數太小 東元冷氣 機板的繼電器容易卡住 也有可能冷氣不停 太冷   先查機版問題後 如果沒問題 在查坪數大小  我建議更換機板最好有睡眠裝置

网友:
中山北路我大概15分鐘才能到 之前公司在大同公司附近   應該是已經修好了 不需要阿金哥哥 弟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