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爪章魚電路圖解應用

楼主(2015-02-06):
此為我直接將原文Octopus Schematic翻譯而來,不知是否恰當?它的那8隻腳與電路有何關係呢?先來看一下她是長成什麼模樣的?
圖片來源:http://www.qsl.net/kd7rem/img/test/octopus.gif
1.數一數上圖共有幾隻腳?
2.接著將此圖簡化如下:
3.原來此怪物是用來測2隻腳的元件特性(V-I特性,使用示波器的X-Y mode)
4.底下為部分元件的實作接線及經示波器觀察的特性曲線,請仔細觀察其中差異.
4.1 測試板製作

4.2 DUT開路接線圖
4.3 DUT開路V-I圖(電流=0)
4.4 DUT短路接線圖
4.5 DUT短路V-I圖(電壓=0)
4.6 5.6V_Zener接線圖
4.7 5.6V_ZenerV-I圖
4.8 電晶體BC測試接線圖
4.9 電晶體BC測試V-I圖(逆偏不通)
4.10 電晶體BE測試接線圖
4.11 電晶體BE測試VI圖(逆偏導通)
4.12 0.1uF電容器測試接線圖
4.12 0.1uF電容器測試V-I圖(存在相位差關係)
各位有看出電晶體BC與BE的二極體特性差異?(可善用此關係簡易分辨出E或C腳)
如何改變電路中的測試電壓/電流值?
此篇為參考原文youtube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o3pEH7hUE

网友:
謝謝CIKO老師,來研究看看~

网友A:
這機器的波形!! 記得20年前公司有買過 TP3000 專門電路比較用的維修工具,那時候好像要賣到10萬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機器的波形!! 記得20年前公司有買過 TP3000 專門電路比較用的維修工具,那時候好像要賣到10萬元!! ...

簡化後電路只含一顆變壓器及一個限流電阻,卻孕育了無限內涵,這正是電子奇妙之處.

网友:
直接拉測示棒出來,再板子上測試也很實用

网友:
Good job !
現在面臨 4G時代...不知頻譜如何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