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Diode規格

楼主(2015-02-07):
請問各位前輩
家裡連接管理原的影像電話機壞了
發現power的零件都短路了
我沒有電路..這台影像電話應該是日本製
該換的找替代品都換了
唯獨有一顆零件找不出是什麼零件?
詢問過很多同事都說看不出來..
因為短路所以用晶體測試儀測不出來
請問這是什麼樣的diode?規格是什麼?有可以替代的嗎?

上面字樣寫
M1
Z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wte/M4-T1.pdf

請參考!!

感謝分享...
這個我有看到
但因為不確定是不是這個?
所以才來詢問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這個我有看到
但因為不確定是不是這個?

M1  應該是1A 的規格   用 4007 可代

楼主:
藉由此板在跟各位確認一下
若照我另一篇發表的色碼二極體介紹
照片中此二極體為15V嗎?
此為激納二極體吧?
看起來顏色是棕綠
因為一值修不好...
檢查所有零件都是好的
所以才來確認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藉由此板在跟各位確認一下
若照我另一篇發表的色碼二極體介紹
照片中此二極體為15V嗎?

MAZ2xxx Series

http://www.semicon.panasonic.co.jp/ds4/SKE00002CED_discon.pdf

MAZ2150  Brown Green   15v zener

panasonic 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Z2xxx Series

http://www.semicon.panasonic.co.jp/ds4/SKE00002CED_discon.pdf

感謝告知....
果然沒錯..
是15v的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