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perr M19W1銀幕 一直自動重開

楼主(2015-02-07):
小弟的電腦銀幕昨天開始開啟之後銀幕出現約0.5秒後自動黑屏重開,重開後出現畫面0.5秒後又黑屏自動重開
燈號也在反覆閃爍,心想銀幕壞了,但是過一陣子重開就好了!
可是到了今天,又是一樣情形,過一陣子重開還是不行。
最近銀幕使用起來偶爾都會黑屏一下,在顯示畫面。
於是在網路上爬文之後,決定把銀幕拆開看看。發現好幾顆果然電容"鼓鼓的"
不知道問題是不是出在這些電容身上。
希望板上專業人士能夠針對我的問題給予回覆,感恩

有參考了板上同款液晶維修,可是狀況不相符,他是無電源,我的則是一直重開....
http://bbs.pigoo.com/thread-31781-1-1.html

M19W1版

M19W1版

電容鼓鼓的

電容鼓鼓的

网友:
不用管會怎樣  電容先換了再說

网友:
萬惡電為首.電容先換.按鍵版順便處理一下

補充內容 (2015-2-7 02:35 PM):
都已拆機了.自用差沒多少錢.如要省就看覺得有問題的換唄!!

网友:
電容先換了,祝你成功。

网友:
板子都烤焦了,温度不小!  把电容全换啦,会有惊喜的。

楼主:
請問一下 電容是膨脹的換就好還是全換了?
全換+大顆的總共有12顆
最大顆那顆是100uf 400v
470uf   25v  =2顆
1000uf 10v  =2顆
470uf   10v =1顆
470uf   16v=4顆
2.2uf    50v=1顆
22uf     50v=1顆
其中2.2uf跟22uf大小一模一樣我特地仔細看了看確定是2.2跟22的差別
2.2的型號C711,22的C0713〈M〉

网友:
電容都爆漿了,先換再說

网友:
都已拆機了.自用差沒多少錢.換一換伍佰講的,<順拉>如要省就看覺得有問題的換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電容是膨脹的換就好還是全換了?
全換+大顆的總共有12顆
最大顆那顆是100uf 400v

我的處理方式是,

自用:暴的先換。

賣或送或幫忙處理 : 全換。

楼主:
換玩電容修復好嚕!!!
大顆的100uf 400v沒換,因為看起來非常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