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雷射印表機HP 2100印出時有髒痕的問題

楼主(2015-02-07):
因為特殊原因需要用這種舊型的印表機來製版
最近購買全新原廠碳粉匣(夭受貴)要3千多元
不過印出來時多了好幾條痕跡
請問這是不是碳粉匣的問題還是印表機的問題
覺得是碳粉匣的問題因為舊碳粉不會新的才會
但是賣家又換一隻全新的給我裝上去也一樣
頭痛中

補充內容 (2015-2-15 09:44 AM):
問題已經解決,店家又換一隻2014年出廠的給我就OK了

网友A:
碳粉品質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粉品質的關係??

阿災
可能是庫存新品放久了吧
2008年出廠的我懷疑是裡面刮刀變質

网友:
因為你說換碳粉就OK...這情況是碳粉沒黏牢或者多於碳粉沒刮乾淨....

网友:
碳粉品質的關係+1

网友B:
全新原廠碳粉匣要3千多元,消耗品還這麼貴
勇哥! 遼下去研究~
也許書中的顏如玉就藏在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原廠碳粉匣要3千多元,消耗品還這麼貴
勇哥! 遼下去研究~
也許書中的顏如玉就藏在裡面{:14_ ...

他的顏如玉都嘛從書裡走出來,被他藏在家裡 ...

网友C:
黑色水平線,污漬或條紋

 如果列印紙張上出現黑色水平條紋或髒汚。

§ 碳粉匣可能裝得不正確,將碳粉匣拿出來重裝入。

§ 感光骨(photosensitive drum)可能有刮痕。如果是黑白雷射印表機,用另一支新的碳粉匣,如為彩色印表機,換一個新的感光滾筒(imaging drum)。

§ 印表機可能髒掉了。參考每一台印表機的使用手冊清潔之。

§ 印表機的加熱模組(fusing assembly)可能需要更換。

§ 確認紙張正確裝填。某些特殊材質的紙張可能只能印在某一面上。

§ 確認紙張符合HP雷射印表機所建議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水平線,污漬或條紋

 如果列印紙張上出現黑色水平條紋或髒汚。

謝謝回覆
不過您說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因為此類型碳粉匣是感光一起的
用舊匣不會
所以偏向庫存新品放太久變質了吧

网友:
HP的碳粉匣是三合一(感光鼓.碳粉槽.顯像座)的.不像EPSON是各自分開的.所以比較貴.
水平等距汙漬.可以把紙張捲起來.汙漬對汙漬.形成一支圓形.依照大小就可以判斷是.感光鼓或是加熱薄膜磨損造成.
另外.舊碳粉匣列印不會有汙漬.新碳粉匣列印有汙漬.原因大多是碳匣刮刀不良(2100機器較舊.大多已退役.碳匣存放過久)

原廠也有很多仿的喔

网友:
碳粉匣光鼓問題, 非加熱組(定影組件)問題   成等距痕跡,量一下痕跡距離幾cm應與光鼓直徑相等

网友D:
這類問題很簡單釐清!!!

列印品質不良,依照故障順序就是碳粉匣,感光鼓,加熱組,雷射單元

***依你敘述很明顯就是碳粉匣的問題,你是更換你買的所謂全新炭粉匣才導致列印不良
因為你提及你更換回舊碳粉匣是正常的!!!

另外你所購買的"全新原廠碳粉匣"~是跟HP原廠或授權的店家購買嗎?
我很懷疑是~~~"副廠"碳粉匣~~~的碳粉匣,這些副廠的廣告詞多是寫"全新原廠碳粉匣"

"全新原廠碳粉匣"=阿里不達的廠商出產的新碳粉匣

買"HP or Epson 原廠"碳粉匣時,要注意廣告台詞要寫"全新HP or Epson原廠碳粉匣",並要確認為HP or EPson原廠購物網或授權店家

外面一些維修印表機的店家,基本上大多不是HP or Epson授權店家.

你若是跟HP原廠 or 授權店家所購買的原廠碳粉匣的話,基本上你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
若是碳粉匣的問題,原廠會負全責保證換給你到好為止,並且會要求你將有問題的碳粉匣寄回~"檢測"~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問題很簡單釐清!!!

列印品質不良,依照故障順序就是碳粉匣,感光鼓,加熱組,雷射單元

謝謝回覆
其實店家說要用第一隻有問題的碳粉匣送回檢測
然後看情況會在拿好的來換
只不過連換2隻都有問題所以讓我懷疑是不是機器也有問題

网友E:
yung6313大
您可試著紙張還沒經過加熱模組時關調電源,取出紙張看看有沒這痕跡,如沒經過加熱模組就有那就是碳粉匣出問題,如果市經過加熱才會有那就是加熱這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yung6313大
您可試著紙張還沒經過加熱模組時關調電源,取出紙張看看有沒這痕跡,如沒經過加熱模組就有那就 ...

確實未加熱前已經有痕跡了~

网友:
您可能要先檢查看看紙張行進路徑是否有碳粉匣漏下的廢碳

网友:
消耗品還這麼貴

网友:
刮不乾淨,應是刮刀老化。

网友F:
碳粉匣-----------公司用過同系列產品-------------遇到一樣問題----耗材太貴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粉匣-----------公司用過同系列產品-------------遇到一樣問題----耗材太貴淘汰了 ...

我也是百般的不願意
就是要這種舊款機才有辦法符合我的需求
也試過新款了~用在一般影印紙ok
印在我們特殊版材上就是會掉碳粉

网友:
這是滾筒變質或老化的關係,HP的就再換一組吧!
但是副廠的耗材,老實說沒有可以保證好用的!
測試過太多了,都多多少少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