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22QA白屏---第一次完修T-con

楼主(2015-02-07):
朋友送來一台22吋螢幕,說是白屏,心中想不妙,面板壞了?
今天的主角---奇美22QA

A/D板不熟,T-con沒完修過,遇到這2項幾乎都放棄
白屏狀況
這時已經有送入訊號,很仔細看可以看到很淡的顏色(照片照不出來),所以先判斷A/D沒壞
面板型號
T-con的零件做在上面,這樣方便測量,不用翻來翻去,
不然屎到被我修好,結果面板出現直條紋,我的臉上會出現更多直條紋
T-con右邊
T-con中間
T-con左邊
看不出異常,先量各電壓點
測試點GVOFF1 GVON1VGL1 VGHP1 VSA1 V25V1 WP1 SDA1SCL1 VCOM1
電壓值(V) 2.15 1.22 -6.8 23 12.99 3.36 3.08 3.14 3.14 0.14
VCOM怪怪?(其實其他電壓也不知是否正常?先量了再說!)
沒頭緒,量gamma電壓值為"0"!?
已經看到故障點
清楚嗎
R68已經整個燒焦,連底下線路板的表層都焦了
在國外網站上查到阻值是30歐姆,廢板上只找到33歐姆的
R82、VR1板上測不準,連D7一起拆下測
R82、VR1測OK,就是D7(431M)怪怪的---待會兒說,廢板上找沒有SOT-23的,只有DIP用,怕特性不一樣,沒敢直上,就先把R68底下做好絕緣,全部焊回試機
通過短路保護供電,燈泡約6秒亮一下,畫面有出來,也是6秒亮一下(是趴著的那一台,不是站著的那一台)
好吧,直接上電

ㄟ,亮了,有畫面了,測GAMMA1也有電壓了11.15V、GAMMA2---10.36V.......,回頭再測一次,怪了,GAMMA1剩10.7V、GAMMA2---9.8V?
重來GAMMA1剩6.68V...,暈
手去摸D7,不小心碰到R68,一碰就移位,錫竟然融了,馬上拔電
根據以上異常,想來想去,還是懷疑D7,可是手上沒料,只好再次翻箱倒櫃,終於在一片技嘉的GV-N66上找到一顆431
431與原431M測試C-A-R腳結果(黑筆在左,二極體檔,電表ut61-e):

C-A A-C C-R R-C A-R R-A
431 0.7152.08 0 0.775 0 0.64
431M 0.6780 0.815 0 1.87 0.78
換上D7,R68也另外接過,廢除原焊墊,以免有不預期的意外發生,就變成這樣
重新試機,GAMMA電壓不再變化,VCOM1---4.93V,熱機2小時正常,完修
最後附上GAMMA電壓1-14
10.96   10.36   8.66   8.15   7.74   6.58   6.11
5.61   5.11   3.71   3.23   2.66   0.89   0.25
謝謝收看

网友:
好厲害的john:
連面板故障也修好了!!欽佩!欽佩!
解說的很詳細而且圖文並茂,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喔!感謝分享詳細過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精彩的內容分享~

网友:
感謝內容分享很厲害喔

网友:
厲害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修這種東西實力和運氣都很重要?GOOD JOB

网友A(2016-04-01):
厲害厲害,佩服,我又學到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佩服,我又學到了,感謝

過獎了

网友:
解說的很詳細圖文並茂,謝謝!!

网友:
版大實在利害!!小弟趕緊收下學習

网友:
厲害厲害,佩服佩服,版大實在利害!!小弟趕緊收下學習

网友(2016-05-04):
感謝分享詳細過程~恭喜完修

网友:
是銅箔有燒斷了才拉飛線是嗎?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6-12-30):
強,我也投降。這對電路了解

网友:
真的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2017-04-10):
太強了 好功夫 學習

网友B:
謝謝樓主的經驗以後知道要小心...這個有兩種的包裝.

D7:  TL431 Precision Programmable Reference (精密可编程参考器)

這精密可编程参考器現在SOT-23 SMD 封裝有兩種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樓主的經驗以後知道要小心...這個有兩種的包裝.

D7:  TL431 Precision Programmable Reference (精密 ...

感謝大大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