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形變壓器二次側-電壓修改

楼主(2015-02-07):
三太子逛痞酷,不小心撿到一台沒有變壓器的電源供應器

經善心人士hibiki 提供LPS-305 Service Manual
二次側所需的電壓規格為 0-30V 0-30V /1.2A

台北的沉大胖很熱心,拆解手中LPS-305,拍照提供實物規格為0-32V 0-32V

遽聞,木頭版主家大業大,變壓器特別多

挑一顆最重的環形變壓器捐給太子廟,保平安

這顆型號為CT-001,二次側串連電壓為38V-0-38V,怎麼不是兩組0-32V 0-32V

通電測試電壓,空載40VAC(黃色電表指示)

接至電源供應器,經橋整、大龍砲平滑,電壓54VDC,難怪散熱片會燒呼呼

木頭老前輩有指示:割開膠皮,將二次側中間抽頭分開,即可成為兩組獨立線圈

兩組0-40VAC的線徑是1.5mm
按理推,將總長(或匝數)減少1/5,即可降低電壓1/5(約8v)。(如需增壓,反之亦然)

線圈總共盤繞兩層,兩組同時一圈一圈的解除(由紅箭頭至紅箭頭,約1/5總長)

上電測試,bingo~ 32VAC,有拜有保庇。(抽除的單組銅線約兩米長)

二次線圈改成: 藍-藍0-32VAC,黑-黑0-32VAC

裝機,電源供應器空載下,大龍砲44VDC

電源供應器輸出12V/2A下,大龍砲40VDC

將泡棉燙出變壓器弧形座臺,準備用不感電的童軍繩來綑紮

將電源供應器側躺,環形變壓器也是穩固如山

感謝各方先進,電供LPS-305上架服役

网友A:
呵呵!三太子終於來電了!

請三太子將環形變壓器的尺寸給我,最大直徑和高度量出來,
星期一做一個固定架給您卡安穩,用帶子綁萬一鬆了不大好玩說。

网友B:
好像年糕~~環型變壓器~~學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三太子終於來電了!

請三太子將環形變壓器的尺寸給我,最大直徑和高度量出來,

我倒是怕溫升,然後不知何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三太子終於來電了!

請三太子將環形變壓器的尺寸給我,最大直徑和高度量出來,

謝謝木頭前輩的圓圈變壓器
不要再給您添麻煩,這台305堪用就好,我也不想研究做校驗
三太子修小家電,青菜搞搞卡輕鬆

网友D:
恭禧三太子終於來電了
還能這麼改變壓器這是太強了

沒有順便把rs232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年糕~~環型變壓器~~學到了

OK! OK~ 以後說到年糕,就是指~環型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怕溫升,然後不知何時 ...

呵呵! 希望屆時4A FUSE能及時發揮作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禧三太子終於來電了
還能這麼改變壓器這是太強了

這要感謝您之前提供的MANUAL,不然這台早被殺肉說
改變壓器三太子沒經驗,都是跟隨木頭老前輩的腳步走
RS232,呵呵! 你也是來75三太子的類比智慧

网友:
P大:
   還是那句老話"對你的景仰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最近回收場 拿了一台電龜 刷洗 上電 冒煙.. 接下來要開始"求神問卜"了!!

网友:
也對啦!把時間用來處理維修件,賺錢卡要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三太子終於來電了!

請三太子將環形變壓器的尺寸給我,最大直徑和高度量出來,

感謝~木頭前輩收到了! 手工做的真棒 ,難怪是學機械的
呵呵! 還有附咖啡包,要請眉喝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木頭前輩收到了! 手工做的真棒 ,難怪是學機械的
呵呵! 還有附咖啡包,要 ...

那包咖啡~~會不會警察愛查的那種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木頭前輩收到了! 手工做的真棒 ,難怪是學機械的
呵呵! 還有附咖啡包,要 ...

我機械科(夜校)念了2年,再重念電子科(補校)3年,然後再念電子計算機組2年,緊接著念通訊計算機2年,最後再念資工所(在職)2年~
上面的第一間跟最後一間,我都沒念畢業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包咖啡~~會不會警察愛查的那種ㄚ~~

呵呵!三太子已經喝下肚,消塞去啊,查不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包咖啡~~會不會警察愛查的那種ㄚ~~

想喝嗎? 我有留一包證據!
等你來,沖給你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機械科(夜校)念了2年,再重念電子科(補校)3年,然後再念電子計算機組2年,緊接著念通訊計算機2年,最後 ...

哈哈!
舅舅真的很會讀書說
你怎麼不去念那種~ 繳學費期滿就可領畢業證書哪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
舅舅真的很會讀書說
你怎麼不去念那種~ 繳學費期滿就可領畢業證書哪種 ...

呵呵~~~三太子才真的厲害吧,
個人資料中連小學的畢業證書都不用領還可以修的上天下地無所不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三太子才真的厲害吧,
個人資料中連小學的畢業證書都不用領還可以修的上天下地無所不包的{:14_147 ...

不要替他宣傳啦,不然學校的老師都不知道要如何教學生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替他宣傳啦,不然學校的老師都不知道要如何教學生了 ...

開玩笑!

學校老師要怎教,要教得好,當然要來太子廟拜師學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開玩笑!

學校老師要怎教,要教得好,當然要來太子廟拜師學藝!

難到你忘了學生會說,老師他都不讀書,都可以混那麼好了,幹嘛讀書 ... 那你就慘了喔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難到你忘了學生會說,老師他都不讀書,都可以混那麼好了,幹嘛讀書 ... 那你就慘了喔 ...  ...

老師說:不讀書沒關係,只要能看懂 datasheet ,能修飛機有何不可!?

開玩笑!能修飛機的人,可是有好幾把刷子的,如果你連半把都沒有,那就乖乖地好好給我把書念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師說:不讀書沒關係,只要能看懂 datasheet ,能修飛機有何不可!?

開玩笑!能修飛機的人,可是有好 ...

那個搞什麼飛機的,我們把他匿稱叫做--維修藝術家,要能哄咩咩,還要能修機器, 而且還要修得漂漂亮亮,像個美人兒,許多人天天在等待看他的維修藝術品,不知是搞飛機被訓練的,或者是"玩木頭"玩出來的,不修的漂亮一點好像就不是他維修的,他已有㊣字標記,別人可無法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