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LON 160 電龜相關維修建議與資料

楼主(2015-02-08):
昨天到回收場尋寶,沒有瞎咪新進貨!! 入寶山空手而回又不甘願,所以就把這台 電龜 給帶回家,

有一點自不量力!! 想說,會不會碰到"軟柿子",沒想到把外殼拆了差一點昏倒!!

裡面累積了數年的 工地"功積"!!

清了一下 比較看看!!

今天繼續清理!! 動用了 空壓機 長毛刷  牙刷... 抹布 去漬油 松香水...有沒有面目全非啊!!

歡歡喜喜的送電測試!!
一陣清煙夾雜著電路板的燒焦味道!!

最底下的電源板子冒煙,拆解前先拍照免得,裝不回去!!

這裡有痕跡!! 電容器有 ARCING的樣子!!

發現高壓整流出來(我接的是 110VAC) 正副兩端電阻才 68歐姆!!
電容拆下來沒有異狀(外殼有熔膠!)!!
白色正負電端子下的電路板已經燒斷了!!經過整理之後阻值已經上升到100多K歐姆!! 燒斷的銅箔已經補上!!

擇日再戰!!

請先進高手們提供寶貴意見,若真的修不好就要送請 三太子幫忙了!! 只是運費都比這一台還貴了...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2.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A:
全橋式驅動??    好多TO-247
橋整跟開關晶體應該是沒問題的 有問題保險絲會先死   電容  跟 諧振電容 要量

會壞的打算就是查前級驅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橋式驅動??    好多TO-247
橋整跟開關晶體應該是沒問題的 有問題保險絲會先死   電容  跟 諧振電容 要量

專大:
  感謝提供意見!! 整流輸出的接頭有焦黑現象!! 電容4個 2200UF/200V 都量過,容量正常但是耐壓要上電才知道!!

网友B:
送電後電源板藍色繼電器有作動否,風扇有轉嗎

网友C:
看起來像是電容輸出經過接頭座,由線束(三紅、三黑)供給上板
如果紅黑線沒短路,就焊起接頭座,也許是裡面有銹水乾固變成鐵銹短路

如果難搞,請阿乾師發揮大愛,殺了吧! 16顆閘流體大家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像是電容輸出經過接頭座,由線束(三紅、三黑)供給上板
如果紅黑線沒短路,就焊起接頭座,也許是裡面 ...

P大:
   有8個二極體 8個電晶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像是電容輸出經過接頭座,由線束(三紅、三黑)供給上板
如果紅黑線沒短路,就焊起接頭座,也許是裡面 ...

想不到你那隻殺手,殺剛山的還殺不夠,連新竹的也要殺 ...
手真的很長啊,你跟wish大學的招式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電後電源板藍色繼電器有作動否,風扇有轉嗎

jinnhorng 大:
   送電之後 繼電器沒動作 風扇也沒有轉動!!
   我用一個40W電燈串聯,一開始有燈量沒多久燈熄滅了!! 但是 風扇和指示燈都無聲無息!!
   4個電容器電壓只有1V..
   現在又拆開來量測電路看看有哪裡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jinnhorng 大:
   送電之後 繼電器沒動作 風扇也沒有轉動!!
   我用一個40W電燈串聯,一開始有燈量沒多久 ...

這台是所謂的植釘機...應該為電弧式的機型

之前有幫忙設計電容變頻式植釘機...
你的圖片太少,無法抓藥...

网友:
引用 楼主:
jinnhorng 大:
   送電之後 繼電器沒動作 風扇也沒有轉動!!
   我用一個40W電燈串聯,一開始有燈量沒多久 ...

阿乾大你好
你電源版繼電器沒跳表示12v沒來沒倍壓(輸入110v時)

12v的穩壓電源在 最上板前 後面是橋整後VDC320V

左+右-進到MOS 左4右4 等著驅動信號觸發導通進入

負載線圈,再由8顆整流二極體1樣左4右4輸出

所以先查1下繼電器12V的來源

圖片這顆MOS先看有沒有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台是所謂的植釘機...應該為電弧式的機型

之前有幫忙設計電容變頻式植釘機...

TO :Thwa大

這是直流變頻電焊機(stick)無誤,還帶防電及裝置

不是電容式的植釘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Thwa大

這是直流變頻電焊機(stick)無誤,還帶防電及裝置

jinnhorng大:  感謝您的回答!!

  我的繼電器是24V 風扇也是24V

目前準備查這一部分!!

网友:
阿乾師傅加油!!!....
把這台電銲機搞好....
您就有更多的新玩具可以玩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jinnhorng大:  感謝您的回答!!

  我的繼電器是24V 風扇也是24V

跟我之前拆過的版本不太1樣,不過原理差不多

兩顆24v的繼電器其中1顆要先作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