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不能比YA了》駭客新技術:看照片就能盜指紋,連國防部長也遭殃.

楼主(2015-02-08):
歐洲最大的駭客組織 Chaos 電腦俱樂部在第 31 屆 Chaos 大會上公開了一種盜取指紋的新方法,無需利用任何用戶接觸過的實體物品,僅透過普通相機拍攝手指圖片,即可複製用戶的指紋資訊,駭客正是透過這種辦法獲得了德國國防部長的指紋圖像。

更多細節請看這裡.

网友:
現在駭客真是無所不入

网友:
那是重要高官才這樣,我們升斗小民比YA没有關係的。

网友A:
不僅不能比YA,還不能摸女生屁屁。電影有演,摸完掌紋留在比基尼上。

网友:
學姊已經厲害到老大心跳血壓有任何異常加速的情況就往頭上巴下去...

网友:
  重要人物除了不能比 Ya, 都得戴墨鏡, 以防被 "採集" 虹膜.

网友:
沒有關係    反過比就好n_08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僅不能比YA,還不能摸女生屁屁。電影有演,摸完掌紋留在比基尼上。

沒那麼神奇,那個是整件吊起來燻三秒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那麼神奇,那個是整件吊起來燻三秒膠

三秒膠用燻的?

网友:
文章內是說近照,我不相信一張2M全身相片,比個YA能抓出指紋。

网友B:
沒錯

三秒膠跟溶劑混合後在溶劑揮發時,會有一部分跟揮發溶劑擴散,因為三秒膠對油脂跟蛋白質有親合力,可以在不能上碳粉的地方(皮膚表面)採指紋

用法就是把要採指紋的東西用箱子或塑膠袋(像帳棚一樣倒掛)裝好,用個小金屬碟裡面倒點三秒膠,下面加熱讓三秒膠擴散,等個幾分鐘就可以了

記的薰完要立刻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

三秒膠跟溶劑混合後在溶劑揮發時,會有一部分跟揮發溶劑擴散,因為三秒膠對油脂跟蛋白質有親合力, ...

哈哈,謝謝,第一次聽到這個方法.
說到三秒膠,倒是有一個三秒膠開封後的保存問題傷腦筋,不知你是否有何好方法?
放冰箱好像也沒有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謝謝,第一次聽到這個方法.
說到三秒膠,倒是有一個三秒膠開封後的保存問題傷腦筋,不知你是否有何好方 ...

三秒膠不要去買那種小小瓶的,直接買大瓶的再套上針頭來用,價錢不會貴多幾塊錢,平常保存放冰箱,針頭堵住時打火機燒一下就通暢了,完全沒煩惱。

還有原帖寫到的 iPhine 5S 的指紋辨識可以用這種老方法是錯誤的,目前的 iOS 裝置的指紋辨識是無法破解的是很安全的機制所以才能夠被 VISA 認可推出 APPLEPAY 這個服務。
其差異是手機掃描完指紋後不是生成圖檔而是用自己的編碼與加密存在自己開發的 A 系列 CPU 內的某一區內,不會將這個指紋資料上傳到伺服器內,手機遺失也不怕被有心人從內部擷取出來。
Google 有一個官司就是將使用者的指紋等生理特徵上傳到自己的伺服器內被控侵害人權隱私,蘋果有前車之鑑所以先讓手機自己去比對,比對完後才將結果告知伺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秒膠不要去買那種小小瓶的,直接買大瓶的再套上針頭來用,價錢不會貴多幾塊錢,平常保存放冰箱,針頭堵 ...
三秒膠不要去買那種小小瓶的,直接買大瓶的再套上針頭來用,價錢不會貴多幾塊錢,平常保存放冰箱,針頭堵住時打火機燒一下就通暢了,完全沒煩惱。

謝謝.
我是買3M小瓶裝的,那請問你說的大瓶是多大?

還有原帖寫到的 iPhine 5S 的指紋辨識可以用這種老方法是錯誤的,目前的 iOS 裝置的指紋辨識是無法破解的是很安全的機制所以才能夠被 VISA 認可推出 APPLEPAY 這個服務。

我不知你根據的論點是什麼,或有什麼證據,不過像美國所說的256 bits密碼,都被中國給破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是買3M小瓶裝的,那請問你說的大瓶是多大?

來!看這裡。
http://wellsbd.pixnet.net/blog/post/60649347-長春瞬間膠-%2B-針頭-使用經驗分享

iPhone 指紋技術看這裡。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83&t=3599297
簡單的說,您拿不到相關資料,再怎麼會破解也是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看這裡。
http://wellsbd.pixnet.net/blog/post/60649347-長春瞬間膠-%2B-針頭-使用經驗分享

謝謝,找時間再買來試看看.
這個問題若沒有解決,瞬間膠就變成一次膠,整瓶只能用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找時間再買來試看看.
這個問題若沒有解決,瞬間膠就變成一次膠,整瓶只能用一次. ...

我已經這樣用了十幾年,是專業木工教我的。
長時間不用放在冰箱或防潮箱內降低水氣,記得用完後要在針頭內留ㄧ點膠水,因針孔會硬化堵住而讓整瓶與空氣隔離,這樣一瓶用個ㄧ兩年絕對沒問題,保存的好能用更久。

還有除瞬間膠液也很好用也要記得一起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謝謝,第一次聽到這個方法.
說到三秒膠,倒是有一個三秒膠開封後的保存問題傷腦筋,不知你是否有何好方 ...

其實這些是以前菜的時候被凹公差做屍體鑑定(白話就是人家有糾紛找政府機構背書),臨時惡補了厚厚2大本刑事鑑定才知道的

難怪俗話說菜不是該死,是罪該萬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經這樣用了十幾年,是專業木工教我的。
長時間不用放在冰箱或防潮箱內降低水氣,記得用完後要在針頭 ...

我以前只聽說用完要放冰箱,結果好像都沒有什麼效果,問題是出在密封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