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老式大同電扇維修

楼主(2015-02-08):
家裡有一台年代久遠的大同電扇

通電後,可以聽到微微的嗡嗡聲,但是不會轉,轉速切到任一檔都一樣

輕輕撥動葉片,也無法啟動,懷疑是「啟動電容」故障

但是拆開「啟動電容」已經無法看到原來的規格是多少!

請問各位前輩,如果要更換電容,應該選多少uf的

网友:
2uF??

應該可能是

网友:
風扇一般都2.5 OR 3  通常看到是這樣  應該相去不遠

网友A:
文字仍完好...
Cap 2MFD
WV 230V. AC

買同規格即可(2uF/230V AC)

註: MFD = Microfard = uF = 10^-6 F = 0.000001 F(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仍完好...
Cap 2MFD
WV 230V. AC

感謝大家的協助!維修更新後再回報!

楼主:
拆開馬達,在承軸處上油後已經可以用手撥動葉片,使電扇開始轉動,開始進行電容器更換

買不到圓形的電容(原電扇內就是用圓的2uf),

另外買了一顆2uF的電容器,更換上去..
結果電扇葉片仍舊不願意自己啟動,用手順時針撥動葉片,葉片會開始「慢」....「慢」....「慢」的漸漸開始轉動
最後會以正常轉速轉動

懷疑是不是啟動電容無效,於是將照片中的電容器拆掉,結果電扇葉片仍舊不願意自己轉動,要用手順時針撥動葉片,葉片才會開始「慢」....「慢」....「慢」的開始轉動,有裝這顆電容跟沒裝這顆電容一樣都需要用手撥動葉片!

請問各位前輩

是不是電容器選用錯誤?
或是
啟動線圈有斷路(已用電表判斷馬達出來的三條線:馬達第一條連接AC電源地線、第二條連調速器第一段接腳與電容器一腳,電容器另一腳連馬達第三條線)